自己设计的Micro2440底板,插上核心板LCD不亮?

楼主(2016-01-03):
自己设计的Micro2440底板,底板上只有串口,USB口和屏接口,插上核心板LCD不亮,串口和电脑也连接不上,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核心板上未使用的管脚都悬空了

网友:
自己上的课,为什么考试的时候都不会? 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
自己发的帖子,别人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问的没有一点水平,就好像问我的车为什么不走,原因可能是没汽油了,也可能没挂档。就凭一句话很难回答。

网友:
按经验,你选连一下37.97寸的等离子体黑白电视机,若开机没有显示,是你的驱动没有装好,用家用管道液化气热水器38度的热水洗一下,再试装串口驱动,若仍没有显示,只好重新设计了。

网友:
  这个问题.........说不定 你重启下你的电脑 嘿 说不定  他还就好了呢

楼主:
我是想高手给我指点一二的

网友A:
慢慢来,系统走起没有?只有液晶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系统走起没有?只有液晶点不亮?

没进入Linux系统,只能在norflash启动

楼主:
load Image of Linux...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2.2-FriendlyARM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4.3 (ctng-1.6.1) ) #29 Tue Oct 27 11:22:12 CST 2015
CPU: ARM920T [41129200] revision 0 (ARMv4T), cr=c0007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riendlyARM Mini2440 development board
ATAG_INITRD is deprecated; please update your bootloader.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3C2440A (id 0x32440001)
S3C24XX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4X: core 405.000 MHz, memory 101.250 MHz, peripheral 50.625 MHz
CLOCK: Slow mode (1.500 MHz), fast, MPLL on, UPLL on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0084KB available (4176K code, 451K data, 156K init, 0K highmem)
SLUB: Genslabs=11,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85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AC0] en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01.93 BogoMIPS (lpj=504832)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3C244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3C2440: IRQ Support
S3C24XX DMA Driver, (c) 2003-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DMA channel 0 at c4808000, irq 33
DMA channel 1 at c4808040, irq 34
DMA channel 2 at c4808080, irq 35
DMA channel 3 at c48080c0, irq 36
S3C244X: Clock Support, DVS off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s3c-i2c s3c2440-i2c: slave address 0x10
s3c-i2c s3c244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98 KHz
s3c-i2c s3c244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yaffs Apr 29 2015 18:15:15 Installing.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17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00x30
fb0: s3c2410fb frame buffer device
backlight        initialized
leds        initialized
buttons        initialized
pwm        initialized
adc        initialized
485_en_ctl        initialized!
s3c2440-uart.0: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1: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40
s3c2440-uart.2: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40
loop: module loaded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xx-nand s3c2440-nand: Tacls=3, 29ns Twrph0=7 69ns, Twrph1=3 29ns
s3c24xx-nand s3c2440-nand: NAND soft ECC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3 (Samsung NAND 1GiB 3,3V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Bad eraseblock 47 at 0x0000005e0000
Bad eraseblock 48 at 0x000000600000
Bad eraseblock 49 at 0x000000620000
Bad eraseblock 52 at 0x000000680000
Bad eraseblock 53 at 0x0000006a0000
Bad eraseblock 54 at 0x0000006c0000
Bad eraseblock 56 at 0x000000700000
Bad eraseblock 58 at 0x000000740000
Bad eraseblock 59 at 0x000000760000
Bad eraseblock 60 at 0x000000780000
Bad eraseblock 61 at 0x0000007a0000
Bad eraseblock 62 at 0x0000007c0000
Bad eraseblock 63 at 0x0000007e0000
Bad eraseblock 64 at 0x000000800000
Bad eraseblock 65 at 0x000000820000
Bad eraseblock 66 at 0x000000840000
Bad eraseblock 67 at 0x000000860000
Bad eraseblock 68 at 0x000000880000
Bad eraseblock 69 at 0x0000008a0000
Bad eraseblock 70 at 0x0000008c0000
Bad eraseblock 71 at 0x0000008e0000
Bad eraseblock 72 at 0x000000900000
Bad eraseblock 73 at 0x000000920000
Bad eraseblock 74 at 0x000000940000
Bad eraseblock 75 at 0x000000960000
Bad eraseblock 76 at 0x000000980000
Bad eraseblock 77 at 0x0000009a0000
Bad eraseblock 78 at 0x0000009c0000
Bad eraseblock 79 at 0x0000009e0000
Bad eraseblock 80 at 0x000000a00000
Bad eraseblock 81 at 0x000000a20000
Bad eraseblock 82 at 0x000000a40000
Bad eraseblock 83 at 0x000000a60000
Bad eraseblock 84 at 0x000000a80000
Bad eraseblock 85 at 0x000000aa0000
Bad eraseblock 86 at 0x000000ac0000
Bad eraseblock 87 at 0x000000ae0000
Bad eraseblock 88 at 0x000000b00000
Bad eraseblock 89 at 0x000000b20000
Bad eraseblock 90 at 0x000000b40000
Bad eraseblock 91 at 0x000000b60000
Bad eraseblock 92 at 0x000000b80000
Bad eraseblock 93 at 0x000000ba0000
Bad eraseblock 94 at 0x000000bc0000
Bad eraseblock 95 at 0x000000be0000
Bad eraseblock 96 at 0x000000c00000
Bad eraseblock 97 at 0x000000c20000
Bad eraseblock 98 at 0x000000c40000
Bad eraseblock 99 at 0x000000c60000
Bad eraseblock 100 at 0x000000c80000
Bad eraseblock 101 at 0x000000ca0000
Bad eraseblock 102 at 0x000000cc0000
Bad eraseblock 103 at 0x000000ce0000
Bad eraseblock 104 at 0x000000d00000
Bad eraseblock 105 at 0x000000d20000
Bad eraseblock 106 at 0x000000d40000
Bad eraseblock 107 at 0x000000d60000
Bad eraseblock 108 at 0x000000d80000
Bad eraseblock 109 at 0x000000da0000
Bad eraseblock 110 at 0x000000dc0000
Bad eraseblock 111 at 0x000000de0000
Bad eraseblock 112 at 0x000000e00000
Bad eraseblock 113 at 0x000000e20000
Bad eraseblock 114 at 0x000000e40000
Bad eraseblock 115 at 0x000000e60000
Bad eraseblock 116 at 0x000000e80000
Bad eraseblock 117 at 0x000000ea0000
Bad eraseblock 118 at 0x000000ec0000
Bad eraseblock 119 at 0x000000ee0000
Bad eraseblock 120 at 0x000000f00000
Bad eraseblock 121 at 0x000000f20000
Bad eraseblock 122 at 0x000000f40000
Bad eraseblock 123 at 0x000000f60000
Bad eraseblock 124 at 0x000000f80000
Bad eraseblock 125 at 0x000000fa0000
Bad eraseblock 126 at 0x000000fc0000
Bad eraseblock 127 at 0x000000fe0000
Bad eraseblock 128 at 0x000001000000
Bad eraseblock 129 at 0x000001020000
Bad eraseblock 130 at 0x000001040000
Bad eraseblock 131 at 0x000001060000
Bad eraseblock 132 at 0x000001080000
Bad eraseblock 133 at 0x0000010a0000
Bad eraseblock 134 at 0x0000010c0000
Bad eraseblock 135 at 0x0000010e0000
Bad eraseblock 136 at 0x000001100000
Bad eraseblock 137 at 0x000001120000
Bad eraseblock 138 at 0x000001140000
Bad eraseblock 139 at 0x000001160000
Bad eraseblock 141 at 0x0000011a0000
Bad eraseblock 142 at 0x0000011c0000
Bad eraseblock 143 at 0x0000011e0000
Bad eraseblock 144 at 0x000001200000
Bad eraseblock 145 at 0x000001220000
Bad eraseblock 146 at 0x000001240000
Bad eraseblock 147 at 0x000001260000
Bad eraseblock 148 at 0x000001280000
Bad eraseblock 149 at 0x0000012a0000
Bad eraseblock 150 at 0x0000012c0000
Bad eraseblock 151 at 0x0000012e0000
Bad eraseblock 152 at 0x000001300000
Bad eraseblock 153 at 0x000001320000
Bad eraseblock 154 at 0x000001340000
Bad eraseblock 155 at 0x000001360000
Bad eraseblock 156 at 0x000001380000
Bad eraseblock 157 at 0x0000013a0000
Bad eraseblock 158 at 0x0000013c0000
Bad eraseblock 159 at 0x0000013e0000
Bad eraseblock 160 at 0x000001400000
Bad eraseblock 161 at 0x000001420000
Bad eraseblock 162 at 0x000001440000
Bad eraseblock 163 at 0x000001460000
Bad eraseblock 164 at 0x000001480000
Bad eraseblock 165 at 0x0000014a0000
Bad eraseblock 166 at 0x0000014c0000
Bad eraseblock 167 at 0x0000014e0000
Bad eraseblock 168 at 0x000001500000
Bad eraseblock 169 at 0x000001520000
Bad eraseblock 170 at 0x000001540000
Bad eraseblock 171 at 0x000001560000
Bad eraseblock 172 at 0x000001580000
Bad eraseblock 173 at 0x0000015a0000
Bad eraseblock 174 at 0x0000015c0000
Bad eraseblock 175 at 0x0000015e0000
Bad eraseblock 176 at 0x000001600000
Bad eraseblock 177 at 0x000001620000
Bad eraseblock 178 at 0x000001640000
Bad eraseblock 179 at 0x000001660000
Bad eraseblock 180 at 0x000001680000
Bad eraseblock 181 at 0x0000016a0000
Bad eraseblock 182 at 0x0000016c0000
Bad eraseblock 183 at 0x0000016e0000
Bad eraseblock 184 at 0x000001700000
Bad eraseblock 185 at 0x000001720000
Bad eraseblock 186 at 0x000001740000
Bad eraseblock 187 at 0x000001760000
Bad eraseblock 188 at 0x000001780000
Bad eraseblock 189 at 0x0000017a0000
Bad eraseblock 190 at 0x0000017c0000
Bad eraseblock 191 at 0x0000017e0000
Bad eraseblock 192 at 0x000001800000
Bad eraseblock 193 at 0x000001820000
Bad eraseblock 194 at 0x000001840000
Bad eraseblock 195 at 0x000001860000
Bad eraseblock 196 at 0x000001880000
Bad eraseblock 197 at 0x0000018a0000
Bad eraseblock 198 at 0x0000018c0000
Bad eraseblock 199 at 0x0000018e0000
Bad eraseblock 200 at 0x000001900000
Bad eraseblock 201 at 0x000001920000
Bad eraseblock 202 at 0x000001940000
Bad eraseblock 203 at 0x000001960000
Bad eraseblock 204 at 0x000001980000
Bad eraseblock 205 at 0x0000019a0000
Bad eraseblock 206 at 0x0000019c0000
Bad eraseblock 207 at 0x0000019e0000
Bad eraseblock 208 at 0x000001a00000
Bad eraseblock 209 at 0x000001a20000
Bad eraseblock 210 at 0x000001a40000
Bad eraseblock 211 at 0x000001a60000
Bad eraseblock 212 at 0x000001a80000
Bad eraseblock 213 at 0x000001aa0000
Bad eraseblock 214 at 0x000001ac0000
Bad eraseblock 215 at 0x000001ae0000
Bad eraseblock 216 at 0x000001b00000
Bad eraseblock 218 at 0x000001b40000
Bad eraseblock 219 at 0x000001b60000
Bad eraseblock 220 at 0x000001b80000
Bad eraseblock 221 at 0x000001ba0000
Bad eraseblock 222 at 0x000001bc0000
Bad eraseblock 223 at 0x000001be0000
Bad eraseblock 224 at 0x000001c00000
Bad eraseblock 225 at 0x000001c20000
Bad eraseblock 226 at 0x000001c40000
Bad eraseblock 227 at 0x000001c60000
Bad eraseblock 228 at 0x000001c80000
Bad eraseblock 229 at 0x000001ca0000
Bad eraseblock 230 at 0x000001cc0000
Bad eraseblock 231 at 0x000001ce0000
Bad eraseblock 232 at 0x000001d00000
Bad eraseblock 233 at 0x000001d20000
Bad eraseblock 234 at 0x000001d40000
Bad eraseblock 235 at 0x000001d60000
Bad eraseblock 236 at 0x000001d80000
Bad eraseblock 237 at 0x000001da0000
Bad eraseblock 238 at 0x000001dc0000
Bad eraseblock 239 at 0x000001de0000
Bad eraseblock 240 at 0x000001e00000
Bad eraseblock 241 at 0x000001e20000
Bad eraseblock 242 at 0x000001e40000
Bad eraseblock 243 at 0x000001e60000
Bad eraseblock 244 at 0x000001e80000
Bad eraseblock 245 at 0x000001ea0000
Bad eraseblock 246 at 0x000001ec0000
Bad eraseblock 247 at 0x000001ee0000
Bad eraseblock 248 at 0x000001f00000
Bad eraseblock 249 at 0x000001f20000
Bad eraseblock 250 at 0x000001f40000
Bad eraseblock 251 at 0x000001f60000
Bad eraseblock 252 at 0x000001f80000
Bad eraseblock 253 at 0x000001fa0000
Bad eraseblock 254 at 0x000001fc0000
Bad eraseblock 255 at 0x000001fe0000
Bad eraseblock 257 at 0x000002020000
Bad eraseblock 258 at 0x000002040000
Bad eraseblock 259 at 0x000002060000
Bad eraseblock 260 at 0x000002080000
Bad eraseblock 261 at 0x0000020a0000
Bad eraseblock 263 at 0x0000020e0000
Bad eraseblock 264 at 0x000002100000
Bad eraseblock 265 at 0x000002120000
Bad eraseblock 266 at 0x000002140000
Bad eraseblock 267 at 0x000002160000
Bad eraseblock 270 at 0x0000021c0000
Bad eraseblock 271 at 0x0000021e0000
Bad eraseblock 272 at 0x000002200000
Bad eraseblock 273 at 0x000002220000
Bad eraseblock 279 at 0x0000022e0000
Bad eraseblock 280 at 0x000002300000
Bad eraseblock 281 at 0x000002320000
Bad eraseblock 282 at 0x000002340000
Bad eraseblock 284 at 0x000002380000
Bad eraseblock 285 at 0x0000023a0000
Bad eraseblock 286 at 0x0000023c0000
Bad eraseblock 287 at 0x0000023e0000
Bad eraseblock 288 at 0x000002400000
Bad eraseblock 289 at 0x000002420000
Bad eraseblock 291 at 0x000002460000
Bad eraseblock 292 at 0x000002480000
Bad eraseblock 293 at 0x0000024a0000
Bad eraseblock 294 at 0x0000024c0000
Bad eraseblock 295 at 0x0000024e0000
Bad eraseblock 296 at 0x000002500000
Bad eraseblock 297 at 0x000002520000
Bad eraseblock 298 at 0x000002540000
Bad eraseblock 299 at 0x000002560000
Bad eraseblock 300 at 0x000002580000
Bad eraseblock 301 at 0x0000025a0000
Bad eraseblock 302 at 0x0000025c0000
Bad eraseblock 303 at 0x0000025e0000
Bad eraseblock 304 at 0x000002600000
Bad eraseblock 306 at 0x000002640000
Bad eraseblock 307 at 0x000002660000
Bad eraseblock 308 at 0x000002680000
Bad eraseblock 309 at 0x0000026a0000
Bad eraseblock 310 at 0x0000026c0000
Bad eraseblock 311 at 0x0000026e0000
Bad eraseblock 312 at 0x000002700000
Bad eraseblock 313 at 0x000002720000
Bad eraseblock 314 at 0x000002740000
Bad eraseblock 315 at 0x000002760000
Bad eraseblock 316 at 0x000002780000
Bad eraseblock 317 at 0x0000027a0000
Bad eraseblock 318 at 0x0000027c0000
Bad eraseblock 319 at 0x0000027e0000
Bad eraseblock 320 at 0x000002800000
Bad eraseblock 321 at 0x000002820000
Bad eraseblock 322 at 0x000002840000
Bad eraseblock 323 at 0x000002860000
Bad eraseblock 324 at 0x000002880000
Bad eraseblock 325 at 0x0000028a0000
Bad eraseblock 326 at 0x0000028c0000
Bad eraseblock 327 at 0x0000028e0000
Bad eraseblock 328 at 0x000002900000
Bad eraseblock 329 at 0x000002920000
Bad eraseblock 330 at 0x000002940000
Bad eraseblock 331 at 0x000002960000
Bad eraseblock 332 at 0x000002980000
Bad eraseblock 333 at 0x0000029a0000
Bad eraseblock 335 at 0x0000029e0000
Bad eraseblock 336 at 0x000002a00000
Bad eraseblock 337 at 0x000002a20000
Bad eraseblock 338 at 0x000002a40000
Bad eraseblock 339 at 0x000002a60000
Bad eraseblock 340 at 0x000002a80000
Bad eraseblock 341 at 0x000002aa0000
Bad eraseblock 342 at 0x000002ac0000
Bad eraseblock 343 at 0x000002ae0000
Bad eraseblock 344 at 0x000002b00000
Bad eraseblock 345 at 0x000002b20000
Bad eraseblock 346 at 0x000002b40000
Bad eraseblock 347 at 0x000002b60000
Bad eraseblock 348 at 0x000002b80000
Bad eraseblock 349 at 0x000002ba0000
Bad eraseblock 350 at 0x000002bc0000
Bad eraseblock 351 at 0x000002be0000
Bad eraseblock 352 at 0x000002c00000
Bad eraseblock 353 at 0x000002c20000
Bad eraseblock 354 at 0x000002c40000
Bad eraseblock 355 at 0x000002c60000
Bad eraseblock 356 at 0x000002c80000
Bad eraseblock 357 at 0x000002ca0000
Bad eraseblock 358 at 0x000002cc0000
Bad eraseblock 359 at 0x000002ce0000
Bad eraseblock 360 at 0x000002d00000
Bad eraseblock 361 at 0x000002d20000
Bad eraseblock 362 at 0x000002d40000
Bad eraseblock 363 at 0x000002d60000
Bad eraseblock 364 at 0x000002d80000
Bad eraseblock 366 at 0x000002dc0000
Bad eraseblock 367 at 0x000002de0000
Bad eraseblock 368 at 0x000002e00000
Bad eraseblock 369 at 0x000002e20000
Bad eraseblock 370 at 0x000002e40000
Bad eraseblock 371 at 0x000002e60000
Bad eraseblock 372 at 0x000002e80000
Bad eraseblock 373 at 0x000002ea0000
Bad eraseblock 374 at 0x000002ec0000
Bad eraseblock 375 at 0x000002ee0000
Bad eraseblock 376 at 0x000002f00000
Bad eraseblock 377 at 0x000002f20000
Bad eraseblock 378 at 0x000002f40000
Bad eraseblock 380 at 0x000002f80000
Bad eraseblock 381 at 0x000002fa0000
Bad eraseblock 382 at 0x000002fc0000
Bad eraseblock 383 at 0x000002fe0000
Bad eraseblock 384 at 0x000003000000
Bad eraseblock 385 at 0x000003020000
Bad eraseblock 386 at 0x000003040000
Bad eraseblock 387 at 0x000003060000
Bad eraseblock 388 at 0x000003080000
Bad eraseblock 389 at 0x0000030a0000
Bad eraseblock 390 at 0x0000030c0000
Bad eraseblock 391 at 0x0000030e0000
Bad eraseblock 392 at 0x000003100000
Bad eraseblock 393 at 0x000003120000
Bad eraseblock 394 at 0x000003140000
Bad eraseblock 395 at 0x000003160000
Bad eraseblock 396 at 0x000003180000
Bad eraseblock 397 at 0x0000031a0000
Bad eraseblock 398 at 0x0000031c0000
Bad eraseblock 399 at 0x0000031e0000
Bad eraseblock 400 at 0x000003200000
Bad eraseblock 401 at 0x000003220000
Bad eraseblock 402 at 0x000003240000
Bad eraseblock 403 at 0x000003260000
Bad eraseblock 404 at 0x000003280000
Bad eraseblock 405 at 0x0000032a0000
Bad eraseblock 406 at 0x0000032c0000
Bad eraseblock 407 at 0x0000032e0000
Bad eraseblock 408 at 0x000003300000
Bad eraseblock 409 at 0x000003320000
Bad eraseblock 410 at 0x000003340000
Bad eraseblock 411 at 0x000003360000
Bad eraseblock 412 at 0x000003380000
Bad eraseblock 413 at 0x0000033a0000
Bad eraseblock 414 at 0x0000033c0000
Bad eraseblock 415 at 0x0000033e0000
Bad eraseblock 416 at 0x000003400000
Bad eraseblock 417 at 0x000003420000
Bad eraseblock 418 at 0x000003440000
Bad eraseblock 419 at 0x000003460000
Bad eraseblock 420 at 0x000003480000
Bad eraseblock 421 at 0x0000034a0000
Bad eraseblock 422 at 0x0000034c0000
Bad eraseblock 423 at 0x0000034e0000
Bad eraseblock 424 at 0x000003500000
Bad eraseblock 425 at 0x000003520000
Bad eraseblock 426 at 0x000003540000
Bad eraseblock 427 at 0x000003560000
Bad eraseblock 428 at 0x000003580000
Bad eraseblock 429 at 0x0000035a0000
Bad eraseblock 430 at 0x0000035c0000
Bad eraseblock 431 at 0x0000035e0000
Bad eraseblock 432 at 0x000003600000
Bad eraseblock 433 at 0x000003620000
Bad eraseblock 434 at 0x000003640000
Bad eraseblock 435 at 0x000003660000
Bad eraseblock 436 at 0x000003680000
Bad eraseblock 437 at 0x0000036a0000
Bad eraseblock 438 at 0x0000036c0000
Bad eraseblock 439 at 0x0000036e0000
Bad eraseblock 440 at 0x000003700000
Bad eraseblock 441 at 0x000003720000
Bad eraseblock 442 at 0x000003740000
Bad eraseblock 443 at 0x000003760000
Bad eraseblock 444 at 0x000003780000
Bad eraseblock 445 at 0x0000037a0000
Bad eraseblock 446 at 0x0000037c0000
Bad eraseblock 447 at 0x0000037e0000
Bad eraseblock 448 at 0x000003800000
Bad eraseblock 449 at 0x000003820000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NAND 1GiB 3,3V 8-bit":
0x000000000000-0x000000040000 : "supervivi"
0x000000040000-0x000000060000 : "param"
0x000000060000-0x000000560000 : "Kernel"
0x000000560000-0x000040560000 : "root"
mtd: partition "root" extends beyond the end of device "NAND 1GiB 3,3V 8-bit" -- size truncated to 0x3faa0000
0x000000000000-0x000040000000 : "nand"
dm9000 Ethernet Driver, V1.31

网友:
你能确定你的硬件没有问题吗?
你能确定你的软件没有问题吗?
不知道就先查一下!
硬件软件都没问题,只要烧录正常,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B:
可以先测量下你提供给LCD的电压是否正常,电源供应是否有问题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测量下你提供给LCD的电压是否正常,电源供应是否有问题再说吧

弄好了

网友:
怎么好的啊?
2440地板能分享么

网友:
艹  最鄙视楼主这样的人,问问题的时候各种着急,看到有人回答各种追着问;等解决了,一句话不说了,不说排查过程,不说问题原因。这把这里当百度知道了

网友:
鄙视+1,楼下请排队

网友:
请楼主共享下解决方法和发现的问题哦

网友:
同样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