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固件升级解决3大顽疾:不提示升级,克隆,MDK510不闪退

楼主(2016-01-03):
折腾了一下午,刚准备放弃的,却整好了,不得不发帖与坛友们分享一下喜悦之情:
目前,很多网友的Jlink在调试的时候总是跳出提示框要升级,万一点错了yes,那就悲剧了,恭喜变砖!
变砖之后怎么办?
1.按照教程老老实实升级固件: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30159&highlight=jlink
  教程见附件:使用SAM-BA更新jlink固件.pdf;
  固件烧录软件可以进入上面的链接下载;

  但是网上很多Jlink V8固件总是SN有问题,不是提示盗版就是升级变砖,很烦,再下终于找了一个能与MDK5兼容可用的固件;
  网上说可以修改SN,我试过几次,没法修改,一敲入命令就卡死;

  “打开jLink command软件
在命令行下输入:Exec SetSN=XXXXXXXX  回车. 注:XXXXXXXX为你自己想要的SN,SN必须是8个数字. 然后关闭jLink command软件再从新打开.即可生效.
注意:只能设置一次SN,设置前请想好你的SN.”

2.把一下两个文件替换掉MDK5中D:\Keil_v5\ARM\Segger下的两个dll文件;OK,一定是2个,非常重要。

楼主:
顶一个,这么好的东西,jlink V8 黑砖头专用!

网友:
顶楼主,有时间试试

网友:
学习了,可以试试救砖~~~

网友A:
找一个SN为-1的Jlink固件,用UE打开,在SN位置写入自己的SN,烧写,搞定

网友:
已经变砖的8可以用不?

网友:
这个一定mark备用,谢谢LZ

网友:
楼主真麻烦,坛里找份最早的V8固件,改下SN就可以了,反正已经不会再升级了,只要不死机就不会掉

网友:
換V9吧...V8早被我丟一邊了

网友:
早期的固件升级不会变砖,越后面出来的反而会变砖

网友:
记得是直接改烧录文件里面的SN,然后烧进去,ok

网友:
千万不要固件升级啊啊啊啊 以前有个MSP430用的SEED-FET430USB不小心固件升级了以后成转了,1000多块啊啊啊啊啊 后来搞了好久才搞回去

网友:
        有问题的SN
             1.11111117
             2.20100214
             3.50331647
             4.20090626
             5.20080696
             6.20064001
             7.20101001
             8.24446459
             9.805306163
            10.377001345
            11.17892859
            12.270676280
            13.99999994
            14.286370559

网友:
一个V8的固件,可以通过命令修改SN,MDK和IAR都能够升级.
看来MDK只是把一部分SN号列入黑名单了

网友:
1024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换V9是王道,不想折腾

网友:
楼主,这类资料已经很多了,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新的已经可以在5.17上用;但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哈哈  不错,能解决问题!!

网友:
想想我至少有三块砖。。。。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中招了,mark一下回去搞搞

网友:
不错有时间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修修我的。

网友:
留着备用敲砖,谢谢LZ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之前用老版固件救了砖

网友:
嗯,不错。可以把V8的砖试试能不能改回来

网友:
还在用mdk4.72

网友:
备用,没用5.1版本的路过

网友:
mdk510 盗版jlink 可用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着,但。。。。。。此贴不顶,天理不容,

网友:
感谢分享,留着以后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SN为-1的Jlink固件,用UE打开,在SN位置写入自己的SN,烧写,搞定

该固件的SN写入的是0xffffff,所以cmd上显示的是-1,但是我试过,mdk516闪退。

网友:
太好了  有空一定试试!!

网友:
不错的方法  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楼主真是用心啦,造福大家谢谢。

网友:
收藏了,  有空一定试试!!

网友:
学习了  回头试下

网友:
收藏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收藏jlink砖机专用

网友:
你的固件我刷了,里面有SN,不能用,还是刷回自己的固件了http://www.dfrobot.com.cn/commun ... wthread&tid=356

网友:
支持,一直用的V9

网友:
谢谢分享,准备试一下

网友(2016-03-04):
先收藏一下,然后找时间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JLINK现在好麻烦啊

网友:
掉固件能否解决?不然经常需要烧写固件也挺痛苦的。

网友(2016-04-21):
谢谢楼主!
收藏了,有空试试抽屉里还有两个砖呢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不想折腾,一直用Jlink-OB

网友:
顶楼主,这个很有用

网友:
支持,备用,有时间去试试。

网友:
亲测可用啊,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提示克隆

网友(2017-04-22):
替换后确实不提示升级了,多谢。

网友(2017-07-04):
顶楼主,这个很有用,谢谢!

网友:
感谢!
Mark Jlink救砖

网友:
盗版的好像这些问题都碰到过

网友(2017-09-21):
谢谢楼主,备用,非常好

网友(2018-01-17):
楼主 运行在XP虚拟机点了SAM-BA-V2.12软件都启动不了

网友B:
刷JLINK以前好像只能在XP下,现在是么?

网友(2019-04-22):
引用 网友B:
刷JLINK以前好像只能在XP下,现在是么?

现在用sam-ba v2.15。
现在这个固件在MDK v5.24.2.0下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