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程序通用问题

楼主(2016-01-03):
手上有一个项目,要一个程序一个板子兼容两种无刷直流电机(功率差不多),带霍尔的,极对数、槽数和转速不一样,那极对数和槽数不同会影响换相顺序吗?还是只跟霍尔位置有关?我只做过有刷的,无刷的不懂
还有极对数和槽数不一样的话除了转速和扭矩的区别外对我程序有什么不同的要求吗?

网友A:
看程序,说白了,电调效率不高的无感算法都可以适配宽范围的电机,你有感害怕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说白了,电调效率不高的无感算法都可以适配宽范围的电机,你有感害怕这些? ...

不懂所以怕,谢谢

网友B:
谁说无感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无感效率低?

我想他的意思是有些无感的效率低,另外我说的那几个问题大神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他的意思是有些无感的效率低,另外我说的那几个问题大神发表一下意见? ...

只要霍尔序列一样就行,别的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霍尔序列一样就行,别的不管。

好的,谢谢

网友:
过零检测不靠谱版,大学测过小伙伴的电调,估计角度超前没对,效率比较低。

牌子实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霍尔序列一样就行,别的不管。

大神我又看到你了,过年回家好好把你的那几个精华帖啃一啃,也建议楼主去搜一下看看,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