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安捷伦DSO6012A电源维修、改锂电池供电求助

楼主(2016-01-03):
刚入手了一台二手安捷伦DSO6012A,电源开关接触不良,需要反复多次开关才能正常通电,有时电源开关还弹不出来,我拆开拍了这个开关的照片,有哪位朋友知道型号吗?我想照着买一个来换掉。这台机器的供电只有一组15V,我用菊水可调电源供电测试了一下,最低11.9V供电可以正常开机,再低显示屏就不显示了,电压越高,电流越小,12V时,电流大概在3A多点。因为这款机子是有锂电供电的机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改锂电池供电的,,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另外,这款机子是可以免费升级到8M(原机才1M)存储深度的,我已经升级好,在100mS时基下的采样率达到了8M。当时升级后实际是4M深度,看面板的校准信号幅度也达到2.6V多(正常2.5V),看另一台模拟的示波器校准信号也是电压偏高100多毫伏,问官方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后来我偶然做了一次本机自检后才变为8M,再看校准幅度时显示也正常了。

就是这个开关:

网友A:
办公室也有一台一样的,也是电源弹不起来,我们都是插电工作,拔电关机.
想问楼主,二手多少钱?在哪买?

网友:
这机很好用!公司有在用

网友B(2016-02-15):
请问下LZ这个机器如何升级到8M,我有个机器存储只有2M

网友:
随便找个小点的弹跳开关,粘在面板后面就行了,没必要找一样的开关.

网友:
XGA的屏,多少钱入的,看得我口水直流!!!

网友C:
把开关撬开清理一下。完了再扣上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LZ这个机器如何升级到8M,我有个机器存储只有2M

到是德科技的官网http://www.keysight.com/,下载最新的固件来升级,如果达不到8M,就得打他们的400电话,把你的机器号给他们,他们发回工厂取得授权KEY后,你输入这个KEY就能升级到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公室也有一台一样的,也是电源弹不起来,我们都是插电工作,拔电关机.
想问楼主,二手多少钱?在哪买? ...

看来这个机器有这个电源开关损坏的通病,我联系厂家说是得换那块电源板,价格1千多元。

网友:
我们的一批送安捷伦原厂去清洗,清洗之后有好多电源按键的推杆松动,更多的是屏幕下面的按键老化了,又送回去了还没回来

网友D:
开关好拆开不?
拆开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机器有这个电源开关损坏的通病,我联系厂家说是得换那块电源板,价格1千多元。 ...

谢谢,我的5034升了固件到6.16好像不行,联系是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好拆开不?
拆开清洗一下试试?

它这个开关不是扣装的,我看有塑料融化封装的样子,如果能知道哪里有卖这种开关,直接换一个是最好了

楼主:
升级固件后最好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并自校准一下,似乎这样操作后才会由2M变4M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的5034升了固件到6.16好像不行,联系是德看看

把时基设置为100MS,在single模式下看采样率是否是8M?是就成功了。升级前先看下是不是2M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机器有这个电源开关损坏的通病,我联系厂家说是得换那块电源板,价格1千多元。 ...

万能淘宝找找看,这就是以前电视机开关的类型。不行你拆了拿电子市场找,肯定有。

网友B:
开关估计是NE18系列的,淘宝好像有一些卖的(NE18T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估计是NE18系列的,淘宝好像有一些卖的(NE18T70?)

彩电开关太大,刚才淘宝查了一下你说的NE18T70,看上去相似度非常高啊!谢谢你告诉我这种开关的型号!终于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E:
就是一个开关问题,搞得你那么兴奋。把开关拆出来去电子市场问不就可以了,大不了换同类型的,做电工这些活很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一个开关问题,搞得你那么兴奋。把开关拆出来去电子市场问不就可以了,大不了换同类型的,做电工这些活 ...

在云南没有大的电子市场,像这种冷门的开关更是难找。弱是修的话时间不长,若要换,也要换品质不低于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开关撬开清理一下。完了再扣上粘好。

刚才拆开来想清洗看看能否恢复使用
清洁触点后:
由此可见,有一边触点正常,另一边不行了,在原电路板上可以先用一导线连接起来用着。

楼主:
德国ITT TYP NE18T70 4脚自恢复系列,阿莫邮购部没有,嘉立创也没有,只好在淘宝上下单,希望真的是进口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拆开来想清洗看看能否恢复使用
清洁触点后:
由此可见,有一边触点正常,另一边不行了,在原电路板上 ...

烧成这样,也是没谁了

楼主:
换上新开关(35元一只),一样的尺寸,只是多了一对脚,内折后装上。

网友F:
LZ这台示波器有没有出现屏幕下方按钮老化胶碎裂和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这台示波器有没有出现屏幕下方按钮老化胶碎裂和接触不良的问题?

没有,但是要用力按才有反应。后面的一个校准开关也严重接触不良了。

网友(2019-04-12):
老帖子,我来求救了。各位大神,我的6012固件是最老的那个2.0版本,前两天升级到最新,发现存储没增大。后来恢复了一下出场设置。标定数据没了,再去标定,一直失败,提示什么外部触发dac不通过。现在是存储没出来,还把自动功能弄没了(没标定是不能用自动功能的)。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