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电源用DCDC模块隔离了,信号可以不隔离么?

楼主(2016-01-04):
郁闷了,485通信,电源用B0505S-1W这个DCDC模块隔离了,难道信号可以不用光耦隔离???两边已经都不是一个地了!!!

网友A:
要隔离,有标准电路的。

网友B:
如果信号不隔离,你干嘛还要把电源隔离。

网友C:
用了什么485的芯片呢?我这边也用那种隔离电源,芯片直接用ADM2483,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信号不隔离,你干嘛还要把电源隔离。

问了公司一个前辈,他一想隔离一下,又想电路简单一点。结果看到光耦隔离部分电路有点多,就说不隔离了。
后来仔细想了想,感觉不对。这种DCDC隔离后,两边都不是一个参考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隔离,有标准电路的。

嗯,我也觉得要隔离。

网友:
信号不隔离,为什么要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什么485的芯片呢?我这边也用那种隔离电源,芯片直接用ADM2483,是隔离的。 ...

SN75176这个芯片。。。

网友:
用个隔离电源,信号不隔离,然后再把两边的边一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SN75176这个芯片。。。

用ADM2483吧

6N137光耦也有SOP8 贴片 也不占多少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D2483吧

6N137光耦也有SOP8 贴片 也不占多少地方

嗯,6N137之前看到封装都好大一个,为了找SOP8小封装的高速光耦的确是花了些时间,后来看到6N137也有。。。

网友:
要隔离啊,否则DCDC模块也没意义了啊

网友:
ADI的磁隔离方案即可

网友E:
看你具体使用状况,有的情况不用隔离。

网友F:
adm2483,力创商城批量价不到8元,成本不敏感的情况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具体使用状况,有的情况不用隔离。

舞台灯上的。
另外,既然电源隔离了,信号要跟着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m2483,力创商城批量价不到8元,成本不敏感的情况建议使用

不知道,这个IC的速度(高大URAT通信速率)怎么样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IC的速度(高大URAT通信速率)怎么样噢。。。。

最高只有500k

网友:
想高速用ADM2582,最高到16M,连外部的DCDC模块都省了

网友(2016-09-24):
adm2483是用隔离的电源模块都有哪些?
推荐一下

网友:
不隔离的话就等着看芯片的各种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