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些干簧管的型号,目前用的是台系的,尺寸大价格贵

楼主(2016-01-04):
最好是塑封的,玻璃的太容易碎了,产品尺寸大,陆运来回颠簸扛不住。兼顾尺寸价格

网友A:
现在还有必要用干簧管么?为什么不用霍尔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必要用干簧管么?为什么不用霍尔元件呢?

干簧管可以没有电,霍尔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簧管可以没有电,霍尔不行

我是用它当开关么?现在有些低功耗的霍尔开关只要5uA,一个纽扣电池就够它用一年的。。。。

网友:
楼主的干簧管是做什么用的,国产的河北沧州很多(质量一致性很差),用过俄罗斯的带塑料外壳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B(2016-04-08):
59170-1-S-00-D,在用这个型号

楼主(2016-07-19):
引用 网友B:
59170-1-S-00-D,在用这个型号

这款一般什么价格,最近有个项目做个开关,实测发现触点有粘连现象

网友C:
干簧管必须串联电阻用,12V10uF的放电就足够粘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簧管必须串联电阻用,12V10uF的放电就足够粘连了

是的,电池是3.6V的那种,用来做开关,确实得串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它当开关么?现在有些低功耗的霍尔开关只要5uA,一个纽扣电池就够它用一年的。。。。 ...

推荐一个低功耗的霍尔开并型号吧,谢谢

网友E:
关键还是价格,玻璃的6毛,能接受不,做工业遥控,用了N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个低功耗的霍尔开并型号吧,谢谢

XX251,好象很多公司仿这个251,性能差不多。我买的是YS2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还是价格,玻璃的6毛,能接受不,做工业遥控,用了N多了。

一直选择的是塑封的,玻璃的在运输中害怕弄坏了。塑封的也可能出现到客户那就不好用了

网友F(2016-09-24):
霍尔元件感应距离太近了,有什么好方法吗,我需要2-3cm的感应距离,外壳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霍尔元件感应距离太近了,有什么好方法吗,我需要2-3cm的感应距离,外壳限制了 ...

只能干簧管,霍尔还费电,低功耗应用只能用干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