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MMC问题

楼主(2016-01-04):
最近想仿真一下MMC存储卡,用Proteus仿真软件虽然有MMC模型,但是其中一个选项不知道咋弄,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弄一个小的sd卡,里面放几个文件,然后使用 winhex 制作一个镜像文件,导入即可 ...

我现在没有,有的话也不需要软件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以前也仿真过,仿真速度太慢,还是上板子调试比较靠谱!

有调试好的程序吗?

网友B:
记得09年用过Proteus
最近又要用到电路仿真,想问一下现在Proteus有更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09年用过Proteus
最近又要用到电路仿真,想问一下现在Proteus有更新过吗? ...

8.X了,新版带着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