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2660电机驱动芯片,在电机不转时如何让他输出电流是0,...

楼主(2016-01-04):
这个芯片还有很多问题不懂,慢慢问,各位湿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降低电流,不能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降低电流,不能为0

刚一上电的时候,处在复位状态,输出不就是0吗?
我想让他回到复位状态

楼主:
类似于使能、失能功能,我想让他失能,不知道操作哪个寄存器。

楼主:
为描述的问题看来还是不够清晰,我是想问这个问题:TMC2660有使能脚,没有连接到单片机,想通过寄存器控制使芯片失能。

网友:
多看看手册

stallGuard2 Control Register (SGCSCONF)

网友: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在调试TMC2660,能加Q交流下吗,250025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