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6-01-04):
ucosii中最大任务的个数是可以设置的,os_cfg.h中有这么一句#define OS_MAX_TASKS             10u   /* Max. number of tasks in your application, MUST be >= 2
上面的一句就是最大任务数是10,那么我想知道 是不是设置了这一句,我们设置任务的,优限级也就在0-9之间的这几个,不是0-255了,求大神讲解

网友:
你全局搜索下,应该是在创建任务的函数中会判断优先级释放大于OS_MAX_TASKS这个宏,然后返回错误,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
这个至少是在初始化TCBList的时候用过,只是用来限制任务数量的,跟任务优先级没有直接联系的吧。

网友(2016-02-29):
任务数和优先级数量没有直接的关系 用OS_LOWEST_PRIO来限制最低优先级的值 但要注意优先级的个数一定要大于等于任务数(包括系统任务),否则你的任务平均都摊不上一个优先级,除非你不用这个多出来的任务,否则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