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TT的UART DMA怎么判断发送完成?

楼主(2016-01-04):
使用的是rt-thread-1.2.2\bsp\stm32f107例程,看到里面的usart串口发送采用dma模式,每次发送申请一块内存。但是没看到有判断DMA发送完成,如果当前DMA发送未完成,此时在申请内存块发送,那么数据内容不是被覆盖了吗?还是哪里已经添加了硬件DMA发送完成标志?求熟悉的RTT的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串口的空闲中断来判断,发送完一帧数据总线空闲后就会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串口的空闲中断来判断,发送完一帧数据总线空闲后就会进入中断

RTT没有做中断。
下面是RTT对打印问题的解释:
2. rt_kprintf为什么是轮询方式,并且允许抢占?

rt_kprintf被设计为RT-Thread系统中的简单、直观log输出,包括能够在中断服务例程中使用。所以,这就要求:1. rt_kprintf不应该导致当前上下文被堵塞(中断服务不能被堵塞);2. 输出log后不应该再行产生中断(不应该使用中断方式的DMA);3. rt_kprintf运行过程中允许被中断,不抢占。综合以上因素,rt_kprintf必须是采用轮询、即时方式输出。如果有其他需求,用户应另行实现输出函数(保持输出数据一致性,输出信息对系统时序无干扰等)。

网友:
1、一般来说,RTT只有console串口才是轮询的。
2、我没有下载1.2.2的版本,就我手上的1.2.0,我大概看了下。
3、演示的串口采用了DMA方式,每次发送申请内存,是一个chain作用,你如果有多块数据要发送,那就可以直接多次调用。
4、这样多块的数据会自动chain在一块,排队等候DMA来取数据。
5、DMA发送一块,会进一次中断,你会发现在那边,DMA会判断chain中有无数据,有数据的话,发送下一块,同时这里会回调通知你一块数据已经发送完毕。
6、至于你担心的数据覆盖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chain队列的大小了,那是你可以调整的,同时你会发现在write处,如果chain队列满的话,会直接返回的,也就是数据过速,被直接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