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 pcb editor打不开

楼主(2016-01-04):
安装cadence 16.6,按照破解步骤一步一步来的,最后安装并破解完成后,打开capture和其他软件没有问题,但是打开pcb editor就会出现问题,应该不是破解失败,求大神指教了。
报错的信息如下图:

网友A:
请问现在cadence最新的版本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现在cadence最新的版本是什么呢

看网上已经有17.0了

楼主:
有那位大侠知道错误的原因?已经重装了三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打开capture cis 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capture cis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pad,pspice ad等也都没问题

楼主:
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C:
15.7 2016年失效,4号上班没办法工作,只能安装16.6,跟lz一样,折腾了3遍,终于可以用了,不知道lz装的是哪个破解!
我没发现lz这个问题,是不是缺一个升级包?Hotfix_SPB16.60.010_wint_1of1.exe  ?

网友D:
打升级补丁试试。补丁最好打50及以上的。
我试过版本比较低的补丁也总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7 2016年失效,4号上班没办法工作,只能安装16.6,跟lz一样,折腾了3遍,终于可以用了,不知道lz装的是 ...

Hotfix_SPB16.60.010_wint_1of1.exe有这个文件,但破解方法没说到这个文件,所以就没用,安装了这个就可以了?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7 2016年失效,4号上班没办法工作,只能安装16.6,跟lz一样,折腾了3遍,终于可以用了,不知道lz装的是 ...

我装了这个程序之后,capture也不工作了,不知为何,安装顺序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升级补丁试试。补丁最好打50及以上的。
我试过版本比较低的补丁也总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

刚打了16.6的补丁也出问题了。

网友E:
应该不会,我就是照网上的教程安装的spb16.6很好用的。删除掉,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我就是照网上的教程安装的spb16.6很好用的。删除掉,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

已经重装了4次了,还有你是不是win7 64位系统?以及你用没用hotfix补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装了这个程序之后,capture也不工作了,不知为何,安装顺序有要求吗?

按破解要求,先安装linence,再安装16.6,再打补丁,再开始破解。我是按这个次序。
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破解要求,先安装linence,再安装16.6,再打补丁,再开始破解。我是按这个次序。
祝成功! ...

我先破解,后打的补丁,看来有问题,一会再试试,抱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破解要求,先安装linence,再安装16.6,再打补丁,再开始破解。我是按这个次序。
祝成功! ...

这次是按照你说的顺序来的,仍旧不行,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是按照你说的顺序来的,仍旧不行,泪。。。

你的破解出现问题了;要找到你安装SPB_Data文件夹;把SPB_Data文件全部删除;再进行破解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