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EWARM 7.4激活成功,但电脑重启后激活又失效!

楼主(2016-01-04):
IAR EWARM 7.4安装完毕后,用论坛发布的IARkg_Unis.exe

离线激活成功

电脑重启后又显示无license,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有没哪位碰到过同样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打开IAR的时候  右击 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打开注册机的时候 也是 右击 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再注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IAR的时候  右击 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打开注册机的时候 也是 右击 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打开注册机的时候是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的,打开IAR的时候没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我可以再试试。很奇怪,激活后只要电脑不重启,IAR反复打开、关闭运行都正常;电脑重启后激活就失效了,要用注册机重新激活。

网友B:
我的是7.5,都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7.5,都正常啊。

我7.5的用着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7.5的用着也是正常的

IAR和激活程序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过了,还是重启电脑后就激活失效,本本是方正的R621G。特别奇怪,换台电脑安装就没这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看来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