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欧姆龙BP652血压计

楼主(2016-01-04):
第一次拆解这样的产品,花了几个小时拆卸,研究,整理,觉得这个产品还是挺有意思。内部的核心元件大部分都是定制的,本人能力有限,基本上猜不透哪些元件是干啥的。希望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先上个血压计的使用图,以前只使用过臂式的,而且仪器和气囊部分是分开,而这种腕式的设计,首先非常小巧便携,其次非常容易观测使用,大概三十秒就可以出结果。

开拆,这玩意拆解还是没难度的,总共就四颗螺丝。

血压计和扎带通过两个气孔相连,其实拆这玩意,主要就是想看看里面到底用的是什么气泵,怎么可以做的那么小。

再来张背面图,右下角可以看见一块黑色玻璃,不确定它是干什么的。个人猜测用来检测扎带是否和血压计相连接。

继续,拆掉前面板。

翻开液晶屏就可以看到电路了,电路密集度挺高,大致观察后,只有那个橘黄色的元件体积比较大,所以它就是个气泵??

焊掉连线,仔细观察一下PCB。发现大部分都是定制货,这山寨难度有点大啊:) 反正上面的型号我是一个没搜到,所以下面这些都是我的猜测了:
* 主芯片,”1508 HUL T5cx3 852527 JAPAN”.那个logo前所未见,估计是日本某个小厂做的,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芯片集成了液晶驱动,这个可以看走线确定。
* “PP02 DYSY” 这个元件背部连接了一个连接气囊的头,所以应该就是气压传感器了。
* 电路左下方那块应该就是气压泵驱动了,然而这样气压泵还是头次见,所以使用了什么样芯片也无法猜测。
* 这血压计掉电后还能保持一些数据,所以猜测那块芯片能存储,或者有块额外的存储芯片。
* PCB上应该有一个角度传感器。因为一般的血压计,测量部位都要求与心脏在同一高度,腕式的也不例外。这血压计有三颗LED提示手的高度是否正确。拆解的时候发现,即时是不戴在手上,那三颗LED还是会随着血压计的晃动变化,所以估计它是检测角度是否正确,估计有个加速度计吧。

接下来这个元件,就是那个微型气泵了!搜了很久才发现这东西叫压电气泵,厚度就几毫米的样子,不得不感叹一下科技的发展。。

来几张电路的特写

最后来几张我说的角度的测试,一次是从平放到接近直立,蓝色LED表示姿势正确。

另外,在设置时间的时候,发现年份最高只能设置到2040,难道说欧姆龙没考虑过这货能坚持到2040年,开个玩笑,现在有什么电子产品能坚持15年

PS:打算逆向工程一下这个电路,手头有一个逻辑分析和示波器,打算从那些测试点下手,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吗?纯属娱乐

网友:
90年代买过一个欧姆龙的,花了1千多,现在还能用

网友:
LZ的拍照技术不错

网友A:
那把锤子是  TOSHIBA    LOGO

网友B:
PCB上开窗那么 多的小圆片做什么用?难道是测试点

网友:
这款血压计气泵有点贵

网友C:
值得借鉴的一点,无论线路粗细,过孔要大,防止出现孔铜不通导致的故障。

网友C:
从LOGO看,主芯片是东芝的。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源方案?楼主再来一张特写看看

网友D:
买多久就拆了?我也很喜欢拆啊,有时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日系的产品山寨难度大,可能连芯片手册都找不到。

网友E:
压力传感器是欧姆龙自己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值得借鉴的一点,无论线路粗细,过孔要大,防止出现孔铜不通导致的故障。 ...

一般是这样  而且大过孔钻头还不容易坏

不过如果板子用在潮湿环境就比较糟糕了,这么大过孔不容易盖油,很容易在这里被腐蚀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这样  而且大过孔钻头还不容易坏

不过如果板子用在潮湿环境就比较糟糕了,这么大过孔不容易盖油, ...

应该检测好,以后刷三防漆比较好啊

网友G:
楼上有抄下电路图吗,上次坛子里,有人讨论测试点问题,这块板子测试点加的多吗,都加在什么点上?外壳的丝印很漂亮,时间长会不会檫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把锤子是  TOSHIBA    LOGO

是吗?TOSHIBA不是直接拿名字当logo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上开窗那么 多的小圆片做什么用?难道是测试点

是testpoint,见过测试点的,没见过这么大个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这样  而且大过孔钻头还不容易坏

不过如果板子用在潮湿环境就比较糟糕了,这么大过孔不容易盖油, ...

不过还别说,日本人的pcb除了sony比较变态的喜欢用超小过孔,大部分的日系的产品,过孔都是老大老大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LOGO看,主芯片是东芝的。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源方案?楼主再来一张特写看看 ...

照片差不多都在这了,放大来看是可以看到芯片上的字的,电源部分应该在那排排线旁边,因为电池接口就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多久就拆了?我也很喜欢拆啊,有时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才买的,代价就是进灰了,怎么吹都吹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这样  而且大过孔钻头还不容易坏

不过如果板子用在潮湿环境就比较糟糕了,这么大过孔不容易盖油, ...

确实有利有弊,不知道PCB板厂最大的盖油孔径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力传感器是欧姆龙自己的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有抄下电路图吗,上次坛子里,有人讨论测试点问题,这块板子测试点加的多吗,都加在什么点上?外壳的丝 ...

总共27个测试点,有8个加在电源和地上,剩下的均匀分布在各个模块中,似乎在每个输入信号端都有放一个点,比如按键。所有的测试点都在正面,排线没有任何测试点

网友I:
大的测试点,有时是功能测试用的,做大点可靠。
小的,D= 1mm 的大部分是PCBA测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的测试点,有时是功能测试用的,做大点可靠。
小的,D= 1mm 的大部分是PCBA测试用的。 ...

大点的测试点是为了做测试夹具方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过还别说,日本人的pcb除了sony比较变态的喜欢用超小过孔,大部分的日系的产品,过孔都是老大老大的, ...

也不全是,我以前在日本企业做过,他们只用一种固定过孔,比如内径0.4mm外径0.8mm 公司所有的产品一律用这种过孔,地和电源必须两个以上。固定一种过孔的目就是省成本。设定0.4是因为他们认为PCB过孔太小工艺(国内)做不到。主要是怕出现过孔开路。而且只固定用一种钻头更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检测好,以后刷三防漆比较好啊

你知道有时候省成本到了连三防漆都不愿刷的地步。。。

网友J(2016-03-06):
欧姆龙这气泵是气泵电磁阀一体式的,加压的时候基本没有声音的,加上他本来就是上气式测量方式,才敢这么做出来,测量时候负责加气,测量结束瞬间放完腕带内的空气。这种压电气泵技术基本只有欧姆龙这家掌握着,国内这些厂商只能玩玩直流电机气泵。

网友:
我只想问一下这玩意儿多少钱.

网友:
看起来好强的样子

网友:
腕式的误差很大,基本不准

网友:
这么多测试点,调试难度看起来不小哟

网友:
楼主也是一名业余摄影师吧

网友:
难道说欧姆龙没考虑过这货能坚持到2040年,开个玩笑,现在有什么电子产品能坚持15年

我买的欧姆龙血压计(非腕式的),已经用了十四年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欧姆龙这气泵是气泵电磁阀一体式的,加压的时候基本没有声音的,加上他本来就是上气式测量方式,才敢这么做 ...

压电气泵我们已经拿到国内某厂商的样品。
不过实话实说,比这个泵阀一体的丑多了……

网友(2017-02-16):
引用 网友K:
压电气泵我们已经拿到国内某厂商的样品。
不过实话实说,比这个泵阀一体的丑多了…… ...

哪个厂商的呢

网友:
感觉逆向工程还不如多查查资料,

网友:
前段时间刚刚给爸妈买了一个鱼跃的,不知道咋样

网友(2018-11-02):
想知道按键部位是怎么联动的,从外部按按键,直接就能按到按键吗,还是有联动件?
PS: 对要问的问题修改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问题 问的,按不动  外面做按钮干嘛呢

我是要问前面的部分,最后一句多余了,哈哈,见笑了

网友:
pcb画的漂亮,制作漂亮,lz拍得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