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一样的电路,仿真结果不一样,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05):
由于实际搭出来的延时电路结果不对,想用proteus仿真一下,一样的电路仿真结果不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下图红圈标出的地方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仿真文件

顺便请教个延时电路,实现功能是:上电就开始延时N秒时间,然后有高电平信号输出(驱动AO3400)。或者是控制信号保持N秒以上才有信号输出,撤掉信号后输出停止。

-------------------------------编辑原因---------------------------------------
重新添加附件

楼主:
附件怎么是这样,没上传过附件,再试试看

网友:
这个电路连接总感觉不对!

网友:
两者仿真结果不一样,是对的。
因为:
1. 555的6脚的输入阻抗很高;
2. 按钮开关触点分离时的电阻不是无限大,而是有限的(见其属性设置)。
所以,开关连接电源时,虽然触点分离,但6脚仍可有足够高的高电平。
而开关不连接电源时,不论开关触点是否闭合,6脚到电源之间的阻抗都是真正的无限大,6脚只能是0V的低电平了。

网友(2016-02-24):
值得借鉴这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