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时序仿真时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6-01-05):
我的目的是学习modelsim的时序仿真的流程,所以程序功能很简单,实现计数器的功能。在进行功能仿真时,仿真出来的结果时正确的,但是在进行时序仿真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下图所示,具体原因不清楚。个人感觉像是亚稳态造成的,在此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分析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A:
1. 你挺搞笑 的,既然是电脑上作的仿真,难道不会截图,还要手画个图来示例?
2. 时序仿真就是这样的,CNT是多位的,由于延时的原因,各位的延时不一致,就会这样子。不是什么亚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挺搞笑 的,既然是电脑上作的仿真,难道不会截图,还要手画个图来示例?
2. 时序仿真就是这样的,CNT ...

这种现象是不是应该叫做竞争冒险,,难道不会对后续的电路造成影响吗?

网友B:
正常的,你的信号CNT是多位的,布线后,走线的距离不一样,延时不一样,所以到达的时间不一样,就会出现那样的现象;

你在时序约束的时候设置最大延迟时间和最小延迟时间,保证在下一个时钟的建立时间和这次时钟的保持时间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你的信号CNT是多位的,布线后,走线的距离不一样,延时不一样,所以到达的时间不一样,就会出现那 ...

好的,谢谢!感觉你对FPGA听懂的,以后有问题能再请教你吗?

问一下,你是从事FPGA哪个方向的?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感觉你对FPGA听懂的,以后有问题能再请教你吗?

问一下,你是从事FPGA哪个方向的?通信? ...

2楼是真正的高手哈,我就是过来打酱油的;

FPGA也是在群里跟着大家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