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信号是不是不能穿过水的介质?

楼主(2016-01-05):
用小米运动相机拍水底下的情况,和手机WIFI连接好以后,丢到水中信号就没有了

WIFI信号是不是不能穿过水的介质?

要穿过水这种介质 ,用哪种频段的无线信号比较好?433 可以没有?

网友:
长波可以穿过

网友:
请参考微波炉使用的频率2450MHz
2.4GWIFI频率和这个很接近,都被水吸收了

网友A:
也许5.8GWIFI强点?

网友:
潜艇用的是超长波

网友:
洗完澡后的卫生间,经常信号不好

网友B:
越高频率,穿水越难。

网友:
水里不是用声纳吗?

网友:
应该是声波比较好,次声波更好

网友:
无线电 不行啊 电场会被吸收 但磁场不会 水里将来是用磁通讯的

网友:
蓝光可以穿透

网友:
学习了。长波可以。

网友:
长波,声波,次声波,频率越低越容易穿透。详细信息搜索潜艇无线通信。

网友C:
用卡录吧,实时传输恐怕得外加东西。

网友D:
我那蓝牙接收器,放腋下一夹,信号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卡录吧,实时传输恐怕得外加东西。

只能卡录了
现在小米的智能设备动不动就用WIFI
如果能用USB输出到水面浮标再WIFI传输也可以

楼主:
蓝光?用光通信?
能够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光?用光通信?
能够详细说说吗?

。。。外加设备这事,,,你还不如直接换个能水下传的摄像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卡录了
现在小米的智能设备动不动就用WIFI
如果能用USB输出到水面浮标再WIFI传输也可以 ...

显密摄像机不能线录吧。  应该只能卡录或者WIFI录

网友:
超长波,比如27Mhz的遥控器,大功率可以遥控到水下三五米的潜水艇,但更深了不行。频率高了不行,直接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蓝牙接收器,放腋下一夹,信号就不行了。。。

哈!不晓得微波炉“放腋下一夹”,还有没有幅射泄露。

网友E:
看来无线跳蛋之类的就不能用ZIGBEE蓝牙WIFI了,还是UHF/VHF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无线跳蛋之类的就不能用ZIGBEE蓝牙WIFI了,还是UHF/VHF靠谱点。

开发适合不同“水量”的配置

网友:
据说潜艇是几十K的通讯频率,长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高频率,穿水越难。

所以水下使用长波通信.

网友:
wifi穿越水介相信已经有结果,楼主等爱疯7出来买个测试下光的【转】干掉Wi-Fi?iPhone 7新功能曝光:通信技术要升级!【转】干掉Wi-Fi?iPhone 7新功能曝光:通信技术要升级!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2387&fromguid=hot&extra=&mobile=2

网友:
WiFi水下几厘米
433可以到30厘米

网友:
很难很难

网友:
穿透深度(skin depth):λ= 1/ (k * sqrt( (sin(θ))^2 - n^2))), (透入深度是电场矢量能量衰减到入射矢量的e^-1的深度,θ是入射角,k=2π/λ。为波矢) 水的折射率估计成4/3(带入上式用3/4); wifi频率ν为GHz(1G=1000X1000X1000 hz)(微波,波长1mm~1m)量级,算过来的话,k = 2πν/c 大约 10^9 / 10^8 = 10^1 的量级; 垂直入射。 经计算,微波在水中衰减过快(穿透深度是分米10^-1 m的量级,一般最大7dm,就是0.7m),如果是潜水艇的话,还没传到水面就衰减完了。 因此,潜艇通信一般选长波或超长波,因为需要发射功率大,也只能单项接收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5.8GWIFI强点?

还没有2.4g穿透强

网友(2016-02-11):
电磁波是不能应用与水下的,水下通信目前绝大多数的是声波,其次是激光。

网友:
现在民用的水下传输的方式也得需要专用模块吧,一般手机、相机好象还没配备

网友:
可能是手机wifi的信号太弱了,大功率的路由器应该可以穿过,比如那种穿墙路由

网友:
会被水吸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