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0805钢网要防锡珠,嘉立创知道吗?不希望低价=低质!

楼主(2016-01-05):
从嘉立创有钢网服务就开始在那做了,做了这么多年也没发生问题,最近生产了一批用的也是嘉立创的钢网,贴片部分焊盘旁边全都长非常小非常小的锡球(视力不好的可能看不到),找加工厂算账,他们说是应该是钢网问题,可能是钢网没防锡珠。调出钢网果然原来的钢网都有防锡珠口的,新的那张没有。0603、0805钢网要防锡珠我真的是今天才知道,难度嘉立创也不知道吗,还是说需要客户特别注明的?为什么原来有的,而新的就没有,减价把品质也降了吗?想想这么多电路板要我一个人返工就来气,这些小锡珠焊锡连牢的刷子都刷不下来必须要用镊子一个个扣下来。昨晚已经返一个晚上了,烦躁。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1)说实在的我很反感你这类的客户, 有任何问题,先到售后投诉,嘉立创钢网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搞清楚问题在那里,根据这个结果你不爽,可以发贴诉苦! 你都没有搞清楚问题就在这说这说那
下单的时候写得清清楚楚,对这有相关的规范,在这开钢网的,一天1000多张, 0402 0603都是按这个规范开的!

回复嘉立创:
我后面的回复已经说明了以下几点:
1.我是真不懂防锡珠这个事情,这次出了问题才知道。以往在你们那开的钢网也没有特殊备注的,但是都是处理掉。
2.2015年以前在你们那里开的钢网(通过查记录发现到2014年10月左右的)开的钢网,0603都有防锡珠的。如果你们有规范,并且严格按照规范执行,一开始0603就没防锡珠的,我试产阶段就会发现问题,而不是现在突然爆发这个问题。你们以前0603是有防锡珠的,通过记录发现2015年的是随机对0603做处理的,有些有,有些没有。
有规范的能不能做到统一规范,有问题能早发现。
能不能规范点??要处理统一处理要不处理就都不用处理。编号我有2个 出问题的是88438F

以下增加规范截图:
其实规范我每次都点开看了,但防锡珠真没看到有相关说明。

钢网文件编号

钢网文件编号

钢网规范

钢网规范

网友:
帮顶一下,希望嘉立创重视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学习

网友:
不希望低价=低质!

网友A:
一直备注的飘过!
你要提醒人家,这个不是默认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备注的飘过!
你要提醒人家,这个不是默认动作!

因为以前嘉立创做的都有这个防锡珠的,也没出过问题,所以自己也真不懂这个东西,这次突然没有了,出了问题才知道。
嘉立创要一开始没有我试样时就能发现问题,也不会今天大批量出问题了。加工厂说0603、以上开防锡珠的是常识,做这行的都知道的。

网友B:
啥样的防锡珠?能给张照片看看吗?

网友:
还真不了解,不过嘉立创最近质量确实下降了

网友:
帮顶一下,理解楼主的恼火。

网友C:
钢网都是找焊接厂做的,贵了不少是真的,没有找第三方做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样的防锡珠?能给张照片看看吗?

不知道发图成不成功

这个0603没开防锡珠的

这个0603没开防锡珠的

这个0603有防锡珠的

这个0603有防锡珠的

网友D:
我做的都有的,以前在淘宝做的都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网都是找焊接厂做的,贵了不少是真的,没有找第三方做钢网,

+1
多花小小钱,省的不是一般的心,加工厂也做的开心,什么都抠,加工厂合作都不顺畅的,
真有什么问题,加工厂必须无条件全部返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发图成不成功

这些钢网都是嘉立创做的,刚才进去下载的PDF截图,我相信很多不是做生产的电工可能都不知道这个防锡珠。给大家提个醒,其实钢网还是让加工厂开好,虽然贵点有保障,出问题至少能找到责任人给你返工。嘉立创便宜了根本没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都有的,以前在淘宝做的都没有的

那嘉立创钢网品质现在是向跟淘宝看齐了吗

网友:
LZ,请教一下,0805一定需要吗?我们0805的钢网好像上面没有这个呢?

网友E:
学习了,防锡珠就是焊盘位置的小突出吗?那个SOT-23的封装好像没有

网友F:
可否把锡球的照片发一张看下,我一块板子已经批量生产300多块,最小封装为0805,你说了这个问题,我特意找来板子和钢网看了下。
钢网没有防锡珠,但是焊接完成的板子也没有你说的小锡球。
我想确认下这个问题,防止有可能出现的纰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防锡珠就是焊盘位置的小突出吗?那个SOT-23的封装好像没有

是的,目的就是少上点锡膏

网友:
您好楼主,我们默认是从0805开始做防锡珠。0603的一般是不做的,除非客户特意要求要做,因为0603封装很多情况下开防锡珠会容易导致锡量过少而虚焊。但是每个工厂生产环镜条件都会有一些差别,需不需要做,还是得先跟我们说明,要不然我们也只能以能满足大部分人需求的做法去做。希望能谅解

网友:
楼主,麻烦提供下你下单的客户编号。
我根据你的电话号码,查不到你的下单记录。你确定下,这个钢网是不是我们做的?
如果是我们做的,麻烦你提供下下单的客户编号,我们好查明事实。

网友:
嘉立创的回复速度好快,值得敬佩

网友:
有事情还是商量解决的好,对大家都好!

网友:
不是 0805 以上吗?

网友:
物料,工艺,曲线制程等对结果影响也很大.
工艺本来就是门艺术,需要慢慢摸索发觉

网友G:
楼主太急躁了,产生锡珠的原因有很多种,锡膏的质量,温度曲线都可能产生锡珠,钢网的开口只是其中的一个因数,工艺的问题要靠严谨的实际测试去排除和解决,楼主可以看看 我另外一个帖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去找出工艺上的问题,这才是解决工艺问题的态度 ,经验之谈,呵呵: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11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急躁了,产生锡珠的原因有很多种,锡膏的质量,温度曲线都可能产生锡珠,钢网的开口只是其中的一个因 ...

我真不懂这个生产工艺 我也不是搞生产的,生产3款线路板,有一款出问题有锡珠,还有2款正常。找工厂回答说是钢网问题,结果调出钢网果然其他2款钢网有防锡珠的处理,就出问题这个钢网没处理。3张都是嘉立创做的,都是0603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急躁了,产生锡珠的原因有很多种,锡膏的质量,温度曲线都可能产生锡珠,钢网的开口只是其中的一个因 ...

同时生产 同一条线,相同的封装,相同的材料,唯一不同的就是钢网,我是不是首先怀疑钢网?

网友H:
懂了,就是嘉立创规范是0805以上才做
但是以前个别情况0603也给你做了,现在0603没给你做导致出问题了

我感觉主要责任在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懂了,就是嘉立创规范是0805以上才做
但是以前个别情况0603也给你做了,现在0603没给你做导致出问题了

以后这个都交给加工厂去搞定,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加工工艺真不懂,防锡珠还是头一次听说。以后做自己擅长的事 把加工交给擅长加工的工厂,不要为了省几块钱自找麻烦。

网友I:
我以为,jlc能免费帮做处理就不错了(默认的已经红字提醒了,特殊要求自己备注就行,多好呀)

网友J:
如果加工好的板是可以清洗的,就用纯酒精加超声波清洗几分钟,上面的锡珠就会自动掉下来.每张板用人工扣锡珠真的很费神的,有时侯还会漏掉

网友:
之前也不知道防锡珠,下次我也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以为,jlc能免费帮做处理就不错了(默认的已经红字提醒了,特殊要求自己备注就行,多好呀)

钢网处理不 ...

也想知道详细具体怎么处理,有时有些GERBER要修改一下(比如一个封装要兼容贴片和直插时),希望JLC能指明一下。

上次电话和QQ问过JLC客服,都不明白,都是说写出来备注让JLC处理,写明确实JLC也能正确的处理。

可是,如果能说明了我们自己处理对JLC不是更省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酒精的清理能力太弱。如果测试后可以,用三氯乙烯,不用超声波,泡一下就可以了。

三氯乙烯是洗板水的有 ...

三氯乙烯没用过,以前用油漆的稀释剂(不是天那水,是桶装的2KG,50元左右,就是买油漆时一桶油漆,一桶稀释剂包装在一起的那个)效果也非常的好,倒下去刷两下,就非常的干劲,而且很快就干了,但是对于LED数码管和一些塑料的按键就不能用,有些会掉漆有些塑料会容化.洗后板上会留一股香气,这个闻多了人会不舒服,可以用热风枪对着板吹,加快气味的挥发.
现在用酒精+超声波主要还是考虑这个在防护方面比较简单,对身体影响小,但在洗时还要注意那些不抗震的器件,比如晶振有可能会震坏了,有时密封的继电器也会洗出问题

网友L:
这么说,加工厂也有责任啊!钢网不是自己工厂做的,就不问问客户有没有0603防锡珠吗?是否需要防锡珠主要取决于贴片厂的工艺曲线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说,加工厂也有责任啊!钢网不是自己工厂做的,就不问问客户有没有0603防锡珠吗?是否需要防锡珠主要取 ...

同意楼上。另外,感觉嘉立创的下单系统很好,多添加一个防锡珠选项应该不困难嘛。

网友:
都不知道这个防锡珠---还真是不知道,,,

学习了!1024!

网友:
楼主应该要求工厂出示回流焊温度设定区线,我以前是做过SMT工艺,爆锡珠和工厂回流焊温度曲线的预热和加热段温度关系相当大!

网友:
现在我才搞懂,原来还有这个防锡珠的要求

网友M:
说句公道话,嘉立创相对于这种问题确实很难处理,你说全部都加吧,有些人就会投诉,0603加了后虚焊,因为焊锡少了,有些人,就像楼主,投诉有锡珠。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大家的封装都一样,有些人的焊盘大了,你不开一定会有锡珠,有些人焊盘小了,你开了就会虚焊,
所以,还是看下自己实际情况,老老实实看下嘉立创的说明,我觉基本的问题都说明白,然后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自己选择加还是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说句公道话,嘉立创相对于这种问题确实很难处理,你说全部都加吧,有些人就会投诉,0603加了后虚焊,因为焊 ...

确认了、弹窗提示

网友:
说实话,加工厂的问题可能更多
锡膏品质,印刷机的精度,炉子 这3个问题都多过钢网

把问题推给钢网,推给嘉力创是最简单的,因为说不清

网友:
这个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幸好我的都是0805的

网友:
滚锡珠的问题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看起来生产、工艺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啊

网友:
楼主不在加工厂开能省多少钱?其实批量生产PCB的画法上也有很多讲究的,多跟加工厂沟通下啊。既然加工厂知道防锡珠却没有告知也是问题。

网友:
其实嘉立创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这个价格 在加工厂  至少是你的两倍价格

网友:
以后确实要注意。

网友:
Gerber文件的钢网还能做防锡球处理么?

网友:
我认为jlc也有责任,既然默认的没有做就不能做防锡珠的,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确实让人困惑,或者你以为你做了是客户捡了便宜,那真是你的一厢情愿。

网友:
33楼的说法不赞同,别以为JLC免费帮做那是客户捡了便宜,真真的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工艺随便改本身就做得不够严谨,既然默认的0603不做就一直不能做,我想楼主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否把锡球的照片发一张看下,我一块板子已经批量生产300多块,最小封装为0805,你说了这个问题,我特意找 ...

得在显微镜下看。我在0402边上都看到不少。直径一般在几个um,而且通常都封在松香里面出不来,所以刷不掉,要刷只能泡洗板水。视力特别好的人是能看得到,反正我是看不到,只有有次拿显微镜看了下才发现每个焊盘都有一堆几um锡珠。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如果加工好的板是可以清洗的,就用纯酒精加超声波清洗几分钟,上面的锡珠就会自动掉下来.每张板用人工扣锡珠 ...

是的。锡珠都在松香里面封状。我这很多板子每个焊般几乎都有一群几um的小锡珠,在显微镜下可见。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是的。锡珠都在松香里面封状。我这很多板子每个焊般几乎都有一群几um的小锡珠,在显微镜下可见。 ...

你看到的几um锡珠应该就是原来锡浆没有“合群”的那部分吧,也就是过回流焊没融合的。锡浆里头的组成锡珠个头也就差不多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看到的几um锡珠应该就是原来锡浆没有“合群”的那部分吧,也就是过回流焊没融合的。锡浆里头的组成锡珠 ...

锡浆分3,4,5号粉。我用的是4号粉,刷0.65轻轻松松,0.5应该问题不大。你说的可能是2号3号粉吧。这个号越高,粉越细,我买的新浆,稳定性应该不错,刷完板子提起来钢网孔里几乎没有残留。只是我的加热似乎有些问题,能看到锡浆热了之后塌成一坨坨,有的地方甚至接壤,但是焊好之后还不错,只有焊盘一圈数十um有微珠。
我最开始尝试用锡珠植锡,刷焊油一吹,东倒西歪的。最后只能刷锡浆了。用不好珠子和植珠台。

网友:
刚开的0805钢网是有防止锡珠的。楼主以后钢网还是交给代工厂去做吧,你的代工厂有推脱责任的嫌疑。就算是因为钢网不合格导致产生锡珠,为什么要等所有的板子都贴完了,到了你的手里才发现,贴片厂的品质干嘛去了?贴片的首件不检么?这次是锡珠,下次就不知道是啥了。楼主赶紧换代工厂吧,不然迟早吃大亏

网友:
从来没涉及到这一块的事情,学习了

网友:
锡珠长啥样?有人发个照片看看呗

网友:
楼主能否传个图呢,以后开发者吸取教训

网友:
建议嘉立创给出一些量产上实际认可的标准封装库,避免同封装焊盘有差异

网友:
0805只需正常防锡珠,0603要特别防一下,对管脚比较细的,钢网厚度要减少,有经验的钢网厂商一般会在接单后与客户沟通。

网友:
虽然也不太了解这些,通过楼主的案子记住了,以后也多加注意

网友:
哇靠。    我就说我这次为什么做出来的板子锡珠那么多,。     估计也是钢网没开防锡珠了。

之前也没注意钢网还有这个

网友(2016-02-21):
引用 网友J:
如果加工好的板是可以清洗的,就用纯酒精加超声波清洗几分钟,上面的锡珠就会自动掉下来.每张板用人工扣锡珠 ...

现在很多板都是免清洗的,因为清洗后会将按钮、接插件粘上溶剂,引起品质问题

网友:
力创要勇敢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应该攻击给你提问题的人,他让你知道BUG在哪,会让你变得更好,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说,加工厂也有责任啊!钢网不是自己工厂做的,就不问问客户有没有0603防锡珠吗?是否需要防锡珠主要取 ...

smt厂没事先检查钢网?太马虎了吧
质量控制体系太垃圾了吧
一般都试贴一部分,检查无误后才大批贴的。
还好是锡球问题,要是钢网有错,你就完蛋了。

网友:
批量焊接钢网让焊接厂自己去做,反正最终焊接质量只找他。钢网省不了几个钱,200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样的防锡珠?能给张照片看看吗?

这样的就是

网友B:
最右侧那个5*4阵列的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您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最右侧那个5*4阵列的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您能解释一下吗?

TO263封装的管子和QFN底下的热焊盘通常都要做成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P:
TO263封装的管子和QFN底下的热焊盘通常都要做成这样子的。

不是整块啊?我一直以为是整块的焊盘,然后上面打上一堆孔呢(为了上下传递导热)。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不是整块啊?我一直以为是整块的焊盘,然后上面打上一堆孔呢(为了上下传递导热)。 ...

焊盘是整块,锡膏不是整块刷满,所以钢网层和焊盘层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焊盘是整块,锡膏不是整块刷满,所以钢网层和焊盘层是不一样的。

好像目的都是控制锡膏的总量。
那为何小封装0603的需要,大封装1206的不需要限制,更大的TO263又需要限制了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不是整块啊?我一直以为是整块的焊盘,然后上面打上一堆孔呢(为了上下传递导热)。 ...

16宫格或N宫格:  是综合钢网厚度和最终印刷在焊盘上锡膏量综合决定的, 前提是焊盘设计符合标准.

举例:  TO-252 如果散热大焊盘锡膏量非常多.  引脚焊盘锡膏非常少,  就会出现回流焊后器件被大焊盘浮起来,引脚全部悬空!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Q:
16宫格或N宫格:  是综合钢网厚度和最终印刷在焊盘上锡膏量综合决定的, 前提是焊盘设计符合标准.

举例: ...

写数据库的还知道这个,真是全才!

网友:
又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
没用过钢网,不过通过帖子也学习到防锡珠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