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教训说明 元件封装对后续SMT贴装品质的影响

楼主(2016-01-05):
元件引脚设计制作问题引起焊接缺陷-----很小的一个设计问题给后续品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品质是靠严谨的工作作风保证的
现象描述:
    在SMT01、SMT03、SMT15等线试制无线单板GM51TDP.1时.,发现该板过回流焊后,板上的可变电阻元件产生不规则的旋转(参看图一)
,旋转角度致使最大偏位不符合焊点外观检验标准。此单板上4个位置贴这种可变电阻,可变电阻有三个引脚,元件的尺寸为4.8mm*3.5mm*5.0mm
(参看图二)

6 原因分析:

    此元件在回流焊接前,在单板上位置和角度贴得很正,符合检验标准,但单板过回流炉完成焊接后,就发生了旋转,为了弄清楚这个原因,我们作了以下工作:

(1) 检查焊盘的大小。我们用的焊盘与供应商推荐的焊盘尺寸见下图:

从上表中比较发现,虽然我们采用的焊盘与供应商推荐的焊盘尺寸有-0.18mm*0.3mm的偏差,但这一偏差很小,似不足以导致问题发生。

(2) 检查锡膏印刷质量有无问题。结果是锡膏的厚度为0.22mm(使用0.2mm钢网),符合印刷的标准要求。

(3)分析元件本身的引脚尺寸。 供应商推荐的引脚尺寸与实际的元件尺寸见下图:

从上表比较发现,很明显,资料上元件的1#2#3#引脚尺寸都为1.1*0.7,而实际测量元件引脚尺寸只有2#3#的引脚尺寸是相同的0.99*0.61,2#引脚(红色)的尺寸为0.61*0.61,相差为 0.49mm*0.09mm!
这应该是元件过回流焊旋转的主要原因。即当贴上元件的PCB过炉时,由于2#引脚的尺寸比1#3#引脚的尺寸小,锡膏熔化1#2#3#三个引脚润湿时,所受到的张力不够平衡(力矩守恒原理∑M=0),
而导致元件在过回流焊后,发生旋转。

  总之,我们判定由于2#引脚的尺寸、共面性与1# 3#不同 ,而导致元件在过回流焊接后产生角度旋转,超出检验标准。

    另外,还因为2#引脚的共面性问题,这个元件的引脚又在BODY的底部 ,QC不好目测,遗留到下个工序,根据统计有5%的虚焊缺陷是由于该引脚的共面性问题引起。

    据我们所知,象这种封装的可变电阻,很多厂家的引脚设计尺寸都是2#引脚比1#3#引脚要大,例如下表是供应商BOURS设计的可变电阻尺寸,从中可看出,2#引脚的尺寸为1.13*1.26,而1# 3#引脚的尺寸为1.18*0.83,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三个引脚润湿时的所受到的张力不平衡。 可变电阻引脚号 1# 2# 3#
元件引脚实际测量尺寸 长mm*宽mm 1.18*0.83
1.13*1.26 1.18*0.83

参看BOURNS可变电阻实物尺寸(图八)和照片(图九):

7 改进措施:

短期方法:

可以试验在元件的下部点胶,过回流焊固化来避免元件旋转角度,具体点胶的直径大小要根据试验而定。

长期方法:

(1) 要求供应商改善引脚的制造工艺,要按资料的设计来制作。

(2) 为了生产的需要,要求物料部门引进其他公司生产的可变电阻元件。

8 经验教训:

(1)元件的采购使用,一定要先进行焊接工艺方面的验证,小批量使用没有问题后,才能大批量的进行采购使用,以提高产品的品质。

(2)PCB上焊盘的设计选取一定要根据元件资料的推荐来设计。(因为这个单板已经转产,只有升级时,才可以改变焊盘的设计)。

网友A:
标准的封装都是填参数自动出封装,这个的贴片没出过问题,系统做出来的的只会比标准参考的要大,总之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如此做事的风格,值得表扬!

网友:
确实,如果生产中能秉承这样的态度,生产的不良率一定可以控制的很小

当然这样的做事风格,也只适合大厂的流程了,小公司根本做不到

牛逼的板卡公司,直接PBCA贴回来之后,只经过人工检验一遍之后就直接出货,这样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即使有坏的也是很少

网友B:
若所有图片准确,则这个分析结论就是错的。请注意(1)中的图,[顶pad]离底部两pad的[中心水平线]高度,左边高2.9,右边高2.54,类似挤着焊怎么不跑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封装都是填参数自动出封装,这个的贴片没出过问题,系统做出来的的只会比标准参考的要大,总之没遇到 ...

请问用的生么软件生成封装?   我一直用DXP自己画,效率比较低

网友:
Altium desiger 自带,你可以下个用用,比DXP好用,上手快

网友:
里面有个封装向导

网友C:
比较适合大厂和大公司,小公司的话估计可以把东西忽悠出来也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适合大厂和大公司,小公司的话估计可以把东西忽悠出来也已经不错了。。。 ...

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国货很多人不敢买的原因,大家都这样,为了节省成本,啥都省,最后的可靠性全丢了
品质在于设计和制造,而不是检验.......德国的东西为什么好,为什么让人放心,就是因为严谨,不该省的地方一定不省。

---------德国人不相信价廉物美-------------

德意志民族是很晚才开始搞工业化的,英、法完成工业革命时,德国还是个农业国。

但是如今,在这个只有 800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 2300 多个世界名牌。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享誉世界的“德国制造”?

图:手艺学堂

1、『德国制造』曾经是带有侮辱性的符号

德国人进入工业化后也经过“山寨阶段”:向英、法学习,偷人家的技术,仿造人家的产品。

为此,英国议会还特别在1887年8月23日通过对《商标法》的修改,要求所有进入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市场的德国进口货必须注明“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色彩的符号。

德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初,大学的科学研究是与生产领域完全脱节的。尽管那时“世界科学中心”在德国,但是美国人很聪明,他们在德国拿到学位回国后,不是一味地跑到大专院校里做研究工作,而是进入到市场里去办企业。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科学家跑到美国一看,发现美国工业品的科技含金量最高,这才明确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并开始大力促进应用科学的发展。由于德国有基础科学上的雄厚根基,很快就建立起科学理论与工业实践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半个世纪时间里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工程师队伍和技术工人的队伍结合在一起,领导了“内燃机和电气化革命”,使德国工业经济获得了跳跃式的发展。

此后,德国的机械、化工、电器、光学,直到厨房用具、体育用品都成为世界上质量最过硬的产品,“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德国最有名的公司,几乎都是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它们直到今天都维持着世界性的声誉。

2、珍视“身后名” 不贪“眼前利”

德意志不是个“喜新厌旧”的民族,德国人喜欢有经历的东西,有历史记忆的东西,有文化记忆的东西。

我认识一位德国教授,他家里现在还有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产的木头箱子一样大的电子管收音机,由于质量好,照样在用。我问他,“你还用这么老的东西?”他说,“是呵,我一看到它,就想起我幼年时发生在这收音机旁的故事,对我来说,这可是比什么都要珍贵的啊!”

德国人生产的圆珠笔摔在地上10多次,捡起来依然可以用。德国建造的居民住房120年也不会倒,就是被战火摧毁了,德国人也一定要按原样将其重建起来。

有一张关于德国建筑物的照片,名叫“不变的德国”,展现的是二战以后德国人修的房子,完全是中世纪式晚期巴洛克时代和洛可可时代的风格。为什么?二战结束后,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成了一片废墟,那些古老的房子基本上都被战火摧毁,德国人非常心疼,因为德国人就是喜欢自己的文化。怎么办?德国人死活也要把当年的照片找出来,把当年的设计图找出来,一定要按原样一座座地重修起来。今天你跑到德国去看,大多数城市都没有什么现代建筑,几乎全是巴洛克、洛可可时代的风格。

德国有座王家歌剧院在二战中被美国飞机全部炸毁,德国人心疼得不得了,那座歌剧院是过去建了200年才建好的,结果毁于一旦。怎么办?

二战后德国人就把这片废墟圈起来,搞了一批科学家、文化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师、技术工人,大约上百号人,花了35年时间,把这堆破砖烂瓦又重新装回去了,你现在再看这座王家歌剧院,怎么也看不出来是炸弹炸烂了以后又重新装回来的,这座建筑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人说,“这个行动本身就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德国热爱、尊重自己的文化到了如此地步,所以才叫“不变的德国”。

由于德国的经济发展不靠房地产市场,所以一位德国建筑师很难拿到一个建筑项目,好不容易中了标,就一定会精心设计,一定要把它搞成一个艺术精品,一定要让它流芳百世。

因此,在德国,你永远也看不到有两座建筑物会是一样的。

因此人们说,德国建筑师重视的不是“眼前利”,而是“身后名”。

3、一个人身上只做一次生意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彼得?冯?西门子:“为什么一个8000万人口的德国,竟然会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呢?”

这位西门子公司的总裁是这样回答他的:“这靠的是我们德国人的工作态度,是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视,我们德国的企业员工承担着要生产一流产品的义务,要提供良好售后服务的义务。”

当时那位记者反问他:“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吗?管它什么义务呢?”

西门子总裁回答道,“不,那是英美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有自己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的经济学就追求两点:一、生产过程的和谐与安全;二、高科技产品的实用性。这才是企业生产的灵魂,而不是什么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运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制造产品,更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

说到“天职”上去了,“天职”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要你干的事”。

在德国,没有哪家企业是一夜暴富,迅速成为全球焦点的。他们往往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某项产品的“小公司”、“慢公司”,但极少有“差公司”,绝没有“假公司”。

它们大多是拥有百年以上经历、高度注重产品质量和价值的世界著名公司,也被称之为“隐形冠军”。

德国有家葡萄酒作坊,快400年了。二战中很偶然留下来的,很幸运没被美国飞机炸到。德国的马牌轮胎公司是1871年成立的,现在我国几乎每个地级市都有它的分店。德国的阿迪达斯公司是1920年创办的,至今也有94年以上的历史了。你可以看到,德国这类企业都是有年头的。

德国的产品不打价格战,不与同行竞争,一是由于有行业保护,二是由于价格并非决定一切,打价格战可能会让整个行业都陷入恶性循环。德国企业是要追求利润,但是只要能保证基本利润,有钱可赚,德国人并不是那么贪得无厌、无休止地追求利润的,而是要考虑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德国人宁愿“在保证基本利润的同时,让部分利润转化成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更加完善的服务”。

我曾在柏林与一家菲仕乐锅具店的经理聊过天,我说:“你们德国人造的锅可以用上100年,因此每卖出一口,实际上也就丢失了一位顾客,以后人家不用找你了。你看人家日本人造的锅,用20年就到头了,顾客每20年就得再找他一次。仔细想一想,你们划得来吗?你们为什么要把东西搞得那么结实呢?把它的使用期搞短一点,你们不是可以赚更多的钱吗?”

这位经理这样回答我:“哪里的话,所有买了我们锅的人都不用再买第二次,这就会有口皆碑,就会招来更多的人来买我们的锅,我们现在忙都忙不过来呢!我们这家厨具厂,是二战后从过去的兵工厂转产过来的,前后也不过几十年时间,就卖出1亿多口锅了,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口吗?快80亿了,还有70多亿人口的大市场在等着我们呢!”

你看,德国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营销战略的路数也与众不同,一笔生意,在你身上一辈子就做一次,让你说他的东西好,这就会感染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再去做他的顾客,然后再感染第三个人,人家干的是这个事。

4、探求本质,考虑长远

今天德国只有三座城市,即柏林、汉堡、法兰克福,被定为“国际化城市”,以后打起仗来也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其他城市都是中小城市。

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生活在5万人、10万人、15万人、20万人的城市里,连50万人口的城市,德国人都觉得太大了。

德国城市的风光几乎都有这个特点:城市天际线最高的地方一定是教堂的尖顶,任何建筑物都不能超过它。

我曾与一位德国教授谈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能做到守时?

他讲道:“城市小,就容易守时。为了守时,也必须得把城市设计得小一点。你要想在‘汽车大众化时代’做到城市不堵车,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任何楼房不要超过五层,在德国,你要想建造六层以上的高楼,必须经过议会投票通过才行。第二个条件是任何城市必须有一半的空间是马路。只要你同时做到了这两条,城市就不会堵车。”

今天德国人一般只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建高楼,那也是世界级的大高楼,但有一个条件,这种高楼从任何方向倒下来时,不能压到另一栋楼。所以越高的楼房,周边留有的空地就越大。这就叫“探求事物的本质,确定长期的战略”。德国人建房子时,是一定要考虑到当它倒下来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德国不相信物美价廉

“德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在价格上,连德国人自己都承认“德国货就是物美价不廉”。

你跟日本人可以谈价格,但你跟德国人谈价格,一刀都砍不下来。

德国人甚至不承认有“物美价廉”这回事。

“德国制造”的优势在于它的质量,它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它优秀的售后服务。德国企业发展的一般产品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高难度,别国一时无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德国30%以上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制造品,大到挖地铁的掘进机,小到文秘工作中的订书机,从质量上讲都是世界第一。

德国所有供3岁以下儿童食用的产品不得含有任何人工添加剂,必须是天然的;所有奶粉被列为药品监管;所有母婴产品只允许在药店出售,不允许在超市出售;所有巧克力都被规定要使用天然可可脂作为原料加工生产;所有保健护肤品牌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实验室和植物种植园,以保证取材于天然有机品质。

德国人生产的非工业用途的化学产品,例如清洁剂、洗手液、洗洁精,除了有清洁杀菌的功效以外,绝大多数采用了生物降解技术,也就是靠微生物分解其中的化学成份,来将化学对人体的伤害减少到最小程度。德国人生产的滤水壶,既能过滤无机有害物,也能过滤有机有害物,并富含镁元素。经过德国滤水壶过滤后的水,是微微带甜味的。

德国锅具具有天然抗菌和耐高温性质,既能节能环保,导热效果又极佳,以至人们说,“使用这种德国锅具,一根蜡烛就能弄一顿美味佳肴。”德国人生产的一口锅,可以用上100年,因此很多德国人用的都是奶奶传下来的锅。

对德国人来说,任何一样厨具,一辈子只需要买一次,不需要买第二次,因为你一辈子也用不坏它。

德国人生产的煨汤用的锅,完全是钢铁铸造的,沉重得连男人都有点端不动,那锅盖内侧有奇特的花纹,我问一位德国的销售商:“搞这些花纹干嘛?”他说:“它盖上去后,水蒸气就能上下自然循环,不易烧干,这是一种技术。”德国的锅具,盖上去个个严丝合缝,说三分钟开锅就三分钟开锅,能为你省下不少煤气费。

我也曾问过一位德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德国的产品动不动就“能用100年”呢?

他这样回答道:“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德国没有资源,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业原材料都是靠国外进口来的,所以必须物尽其用,尽量延长使用期,这才是对原材料最大的节约。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德国人认为,产品质量的好坏,主要体现在是否‘经久耐用’上。”

网友:
不错,有时偏一点还真没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若所有图片准确,则这个分析结论就是错的。请注意(1)中的图,[顶pad]离底部两pad的[中心水平线]高度,左边 ...

说的很对啊
不知道楼主能否分析验证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对啊
不知道楼主能否分析验证一下,谢谢

嗯,封装画的有问题,另外,3角型焊盘也要考虑 顶部焊盘大小 来进行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国货很多人不敢买的原因,大家都这样,为了节省成本,啥都省,最后的可靠性全丢了
品 ...

学习下德国精神!

网友:
等大家不着急出货不使劲压缩成本的时候,就可以多考虑这些问题了

网友:
分析的挺详细

网友(2016-03-16):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是钽电容发生了旋转,厂家的反馈是焊盘设计的不合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