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局发布新政策,看看你的航模是什么范围?

楼主(2016-01-05):
去年底紧急发布的新政策,大家赶紧关注一下,看看你的机机违规吗?

楼主:
注意最后一类的分类,实际上是包含了所有的了,只要你的操作距离100米以外,就属于管制的,因为那样的可以达到精确制导的目的,肯定要严管

网友:
没看懂这表格,欺负我没读过书啊

网友:
没想到,我折的纸飞机算I类

网友:
对应的每一类管理规定呢

网友:
奇怪为什么里面的数据用116而不用整数110或120

网友A:
题主,贴东西不贴全,恐怕不好吧?

注 1:实际运行中,Ⅰ、Ⅱ、Ⅲ、Ⅳ类分类有交叉时,按照较高要求的一类分类。
注 2:对于串、并列运行或者编队运行的无人机,按照总重量分类。
注 3:地方Z.F.(例如当地公安部门)对于Ⅰ、Ⅱ类无人机重量界限低于本表规
定的,以地方Z.F.的具体要求为准。

2.5 Ⅰ类无人机使用者应安全使用无人机,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不必按照本咨询通告后续规定管理。
2.6 本咨询通告不适用于无线电操作的航空模型,但当航空模型使用了自动驾驶仪、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或自主飞行设备时,应按照本咨询通告管理。
2.7 本咨询通告不适用于室内、拦网内等隔离空间运行无人机,但当该场所有聚集人群时,操作者应采取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题主,贴东西不贴全,恐怕不好吧?

注 1:实际运行中,Ⅰ、Ⅱ、Ⅲ、Ⅳ类分类有交叉时,按照较高要求的一类 ...

但当航空模型使用了自动驾驶仪、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或自主飞行设备时,应按照本咨询通告管理。
----------------------------------------
这一句就搞死了!
60块的CC3D带自稳功能算自驾仪吗?
用了自稳并定点的功能,100块的MWC算自驾仪吗?
200块的APM能自稳并定点飞回带航线规划算自驾仪吗?
300块的DJI的NAZA带气压计自稳自动飞回的算自驾仪吗?
400块的PIX带各种自稳,各种规划,各种定点,算自动驾仪吗?
2.4G 的乐迪遥控只要几百块带回传,这算是航模数字控制的收发系统,算”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吗?

总结,所有使用了飞控的机机都是管理范围,也就是所有四轴都是管理对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当航空模型使用了自动驾驶仪、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或自主飞行设备时,应按照本咨询通告管理。
--------- ...

题主的标题是航模,不是四轴。
增稳不算,不然用了无副翼系统的直机都算了。所以CC3D应该不算,但穿越机加了摄像头大概就算了。

3.8 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 C2: Command and Control data link),是指无人机和控制站之间为飞行管理之目的的数据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主的标题是航模,不是四轴。
增稳不算,不然用了无副翼系统的直机都算了。所以CC3D应该不算,但穿越机 ...

这通知有定义四轴不是航模?还是照CCAV的逻辑,四轴都叫“无人机”?
MWC100块,可用于固定翼等各种应用,带气压带自稳带GPS,还是开源的,难道不能用了?更别说PIX HAWK了?

是指无人机和控制站之间为飞行管理之目的的数据链接。
--------------
控制副翼升降方向油门起落架,回传温度电压电流传送地理坐标算不算飞行管理之目的?不是飞行管理之目的我传回来干什么?

网友C:
我觉得都怪那些喜欢装X的人,乱叫什么无人机。玩具就是玩具,还尼玛无人机。这下好了,都玩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当航空模型使用了自动驾驶仪、指令与控制数据链路或自主飞行设备时,应按照本咨询通告管理。
--------- ...

老老实实和自己家小孩去抢3D板机玩吧,那玩意儿怎么都算不上管制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都怪那些喜欢装X的人,乱叫什么无人机。玩具就是玩具,还尼玛无人机。这下好了,都玩不成 ...

这尼玛叫无人机,那jb捕食者全球鹰都惭愧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