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设备都是USB-HOST接口,想要通讯,中间要个什么芯片转...

楼主(2016-01-05):
两个设备都是USB-HOST接口,想要通讯,中间要个什么芯片转一下,谢谢!

网友A:
一个IC,带两个USB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IC,带两个USB device

呵呵,也是一种办法,有推荐吗?传输视频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也是一种办法,有推荐吗?传输视频用的

视频这种大数据流量,建议用网线。USB转网线。不知道有提供驱动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这种大数据流量,建议用网线。USB转网线。不知道有提供驱动的没有。 ...

设备两边就只有USB可以用,网口不给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这种大数据流量,建议用网线。USB转网线。不知道有提供驱动的没有。 ...

貌似有USB的对拷线 但是不知道具体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两边就只有USB可以用,网口不给用的

传视频至少得是USB2.0 480M bps的。你想想转发的技术难度。除非你有USB接口的网卡和驱动。希望你的设备是WINDOWS或LINUX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视频至少得是USB2.0 480M bps的。你想想转发的技术难度。除非你有USB接口的网卡和驱动。希望你的设备是 ...

这个倒是靠谱 USB转网口 然后用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视频至少得是USB2.0 480M bps的。你想想转发的技术难度。除非你有USB接口的网卡和驱动。希望你的设备是 ...

是Linux系统的,跑在嵌入式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Linux系统的,跑在嵌入式上的。

那还好。部分USB网卡有驱动。否则,你慢慢写上一年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好。部分USB网卡有驱动。否则,你慢慢写上一年驱动吧。

网卡是不给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USB的对拷线 但是不知道具体协议

应该有这样的转换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是靠谱 USB转网口 然后用网口

网口不给用的

网友C:
传视频,估计是单向传输吧。应该还好。

网友D:
记得好像有一种usb对传线,楼主找找看

网友:
2xasm4130g/nuc505

网友E:
有2个usb device的的单片机,写段程序,复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视频,估计是单向传输吧。应该还好。

是单向传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好像有一种usb对传线,楼主找找看

非常感谢,淘宝上有这样的线,想要芯片,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

楼主:
单片机?我看一下先谢谢,没有用过这两款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2个usb device的的单片机,写段程序,复制数据

有两个device的单片机吗?

网友:
单片机的usb支持otg的,stm32f105有高速和普通2个usb。还有就是可以2个单片机通过spi等总线相连,这样就2个usb了

网友F:
能跑视频的嵌入式芯片,绝大部分都有USB DEVICE功能或者OTG功能。为什么会需要两个USB HOST直接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跑视频的嵌入式芯片,绝大部分都有USB DEVICE功能或者OTG功能。为什么会需要两个USB HOST直接连接呢? ...

我们的芯片只有一个USB-Host

网友G:
USB-网口 网口再转USB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网口 网口再转USB

有这样的IC吗?谢谢兄弟

网友:
RD9700 AX88772

网友:
知道有USB对拷线

速率不高的话,USB 转串口 串口转USB。 CP2102 FT232 PL2303 都可以

网友:
USB转串口芯片估计还真可以。  记得FT232系列有高速480M的。 两个片子交叉对接,视频应该也是压缩的,码流不会太大。

网友H:
旺玖有专门的 IC.
http://www.prolific.com.tw/TW/Sh ... evel=0052-0076-008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旺玖有专门的 IC.
http://www.prolific.com.tw/TW/ShowProduct.aspx?pcid=81&showlevel=0052-0076-0081 ...

非常感谢,我看一下资料,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背对背 一对 cy68013 。
68013 驱动是现成的。 68103 USB 有特殊的数据传输方式, 速度极高。 ...

谢谢了,我看一下规格书

网友:
关键还是软件,要么自己实现协议传输显示。 或者中间这个东西实现USB视频设备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PL-25A1   USB2.0 Host-to-Host Bridge Controller

The PL-25A1 is a single chip Hi-Speed USB Host-t ...

确实没有看到支持Linux

网友:
一对USB网卡搞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PL-25A1   USB2.0 Host-to-Host Bridge Controller

The PL-25A1 is a single chip Hi-Speed USB Host-t ...

这种消费类的便宜的IC一般就只支持windows。

网友:
两个CP2102交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消费类的便宜的IC一般就只支持windows。

确实没有找到,支持windows的IC

楼主:
PL-2701   Super-Speed USB Host to Host Bridge Controller

PL2701 is a single-chip SuperSpeed USB (USB 3.0) host-to-host bridge controller designed for connecting two computers or devices with USB hosts running Android™, Linux, iOS, Mac OS, or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SuperSpeed USB (USB 3.0) reaches data transfer rates up to 5Gbps, offering 10x faster performance over Hi-Speed USB (USB 2.0) and is backward compatible with USB 2.0 hosts, devices, and hubs.

PL2701 uses a “Hybrid Multi-Class” channel allowing two USB hosts to share resources, such as a keyboard or mouse, network, mass storage devices, displays, and multimedia. PL2701 default supports Remote Network Driver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RNDIS), WinUSB, HID, Audio, and Mass Storage USB device classes. PL2701 also provides a flexible endpoint assignment mechanism that allows many applications to be implemented through this high performance host-to-host bridge controller.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USB3.0 Specification v1.0
    USB-IF Logo Certified (TID 340000113)
    Transfer data and share resources between two or more PCs with speed up to 5Gbps
    Support 16 endpoints (Excluding EP0) to be configured as interrupt, bulk, and isochronous endpoints
    Hybrid FIFO Channels (Pass-Through FIFO Channel and DMA FIFO Channel) for versatile usages
    8-bit high performance 1T 8032 MCU from 30MHz to 60MHz
    One I2c Master up to 1MHz, One SPI Master up to 60MHz, One eMMC reader up to 30MHz
    PWMx2, UARTx1, GPIOsx16
    On-Chip 5v-3.3v internal regulator
    Bus powered from either USB port

    PKG : QFN64 packaging

这个好像支持Linux

网友:
你需要 一张优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找到,支持windows的IC

如果你要一端是usb,一端是pcie的我倒可以给你推荐,不过需要自己改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