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HID多点触控问题

楼主(2016-01-05):
这两天再做USB HID多点触控的东西,现在PC能够识别设备了,但是发送数据电脑没反应,网上资料也不多,有做过的请指教一下啊~

网友(2018-03-09):
去也找了好久  就是报文的内容没有说明 其它的都有 ,我微软的官网上 就是没说明这个
touth screen

第一个 ID 第二个报文长度   然后后面的 就不知道了  这还是标准的HID1.1 说明

网友A(2018-04-16):
基本的搞定了,不知道你搞定没有, 你好像是论坛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搞定了,不知道你搞定没有, 你好像是论坛新手

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圈圈2   那书 带源码 里面有很多例子
我在51上调通 可是STM32我还没调通

网友B:
multi touch报告描述符可以用USB官网那个,如果设备描述符或配置描述符弄不明白,直接抓别人的包copy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ulti touch报告描述符可以用USB官网那个,如果设备描述符或配置描述符弄不明白,直接抓别人的包copy上去就 ...

这个主意不错,找个类似产品直接捉包。HID的报告描述符太难懂了

网友:
发送的数据格式要符合鼠标HID协议啊,STM32USB库函数里面有的,可以看看

网友(2023-02-11):
引用 网友A:
圈圈2   那书 带源码 里面有很多例子
我在51上调通 可是STM32我还没调通

你好,USBHID多点触控问题,51的代码可以参考下吗?现在我调试单点的可以实现,多点还是有问题,谢谢!

网友:
报告描述符与发送数据要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