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最简单测温思路,精度要求50度之内都行

楼主(2016-01-05):
求助各位坛友,我现在有一个需求,测量一个管道内部是不是着火了,也就是判断里面温度是不是超过了300摄氏度,不需要准确判断,大概就行,精度差个50度没问题。
一面是K电偶,一面是单片机的AD,单片机3.3V,系统有12V的电源。
求一个最最简单的思路,越简单越好,多谢!

网友A:
用个358,一组运放作放大,一级做比较,输出给IO,AD都不要了。

网友B:
温度保险接IO就行。着火了东西还能自己灭火吗?参考煤气炉,热水器的检测火焰的方式。

网友C:
光敏电阻,检测高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358,一组运放作放大,一级做比较,输出给IO,AD都不要了。

谢谢,能提供一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保险接IO就行。着火了东西还能自己灭火吗?参考煤气炉,热水器的检测火焰的方式。 ...

这个保险是自恢复的吗?
是有灭火方法的,这个测温的就像一个开关作用,一旦触发了就灭火一下,然后继续工作。持续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358,一组运放作放大,一级做比较,输出给IO,AD都不要了。

请问我这个精度,什么冷端补偿都不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敏电阻,检测高低电平

温度没超过300度也是有光的。。。

网友:
管道内部着火了,就有光,温度不一定到300度。
光敏电阻不耐高温,要不用热敏电阻

网友:
接根焊锡丝上去,温度高了锡丝熔断开路

网友:
热敏电阻不就行了 还要啥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保险是自恢复的吗?
是有灭火方法的,这个测温的就像一个开关作用,一旦触发了就灭火一下,然后继续 ...

有自恢复的,温控开关就是,常见的热水壶就好多,专门的也好多。。就是双金属片开关来的。

网友:
有300度的温控开关,可以自恢复的

网友:
是,用温控开关比较好

网友:
看了看还是二楼的主意不错,你本身有K电偶就不用选传感器了,直接比器

不过给点作参考,300度可不低啊,普通热敏早都融掉了,可以参考热风枪烙铁用什么传感器,这个用多年了技术应该很成熟。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温度开关了

网友:
烟雾传感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自恢复的,温控开关就是,常见的热水壶就好多,专门的也好多。。就是双金属片开关来的。 ...

刚才查了一下,感觉还是K电偶靠谱点。
一旦着火了不仅仅是3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做过那么高的,不过给点作参考,300度可不低啊,普通热敏早都融掉了,可以参考热风枪烙铁用什么传感器, ...

我感觉烙铁里面应该是热电偶

网友E:
K热电偶直接接AD,连放大都不用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吧?不好多温度开关么?饮水机里面就有,高于95度,自动断开,还是自恢复的
就一个io信号。

网友:
有97 度 85度等等,

网友F:
还是复杂哦,建议直接用塑料光纤,粗的那种,一端发光二极管,另一端光敏接受,光纤可以拉很长,温度高了就断了,还可以重复利用,塑料光纤很便宜。工程上我们用来代替485通信,呵呵……

网友G:
不需要电路,直接买个300度的金封温度开关不行吗?成本 几毛钱。常开,常闭都有的。

网友:
如果只需要指示的话,串个二极管和电阻,接电源,完事。如果需要动作的话,直接接控制板数字io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K热电偶直接接AD,连放大都不用

毫伏级别的,AD有点费劲吧。

楼主:
我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电路,直接买个300度的金封温度开关不行吗?成本 几毛钱。常开,常闭都有的。 ...

谢谢,我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装得进去。感觉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复杂哦,建议直接用塑料光纤,粗的那种,一端发光二极管,另一端光敏接受,光纤可以拉很长,温度高了就 ...

这种损耗型的肯定不行。。

网友:
热电偶串个5K电阻接电源与地两头,AD采集中间电压.

网友H:
双金属片的  温度开关 就可以了,,只是反应速度慢一点,需要十秒钟左右

网友:
intel  X86上参考电路 很多都用三极管来作为温度传感器用

网友:
利用三极管的温飘原理 测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毫伏级别的,AD有点费劲吧。

你这个精度是50度,300度时K偶输出大约12mV左右,12位的AD测量没问题

网友:
思路太多,楼主要筛选半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装得进去。感觉体积有点大。

修改原因:本来想说有220塑封和更小体积的,但是发现小体积的貌似没有300度的。我都用80度的,各种封装都有。300度的貌似只有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金属片的  温度开关 就可以了,,只是反应速度慢一点,需要十秒钟左右 ...

十秒太长了。。。够把东西都烧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精度是50度,300度时K偶输出大约12mV左右,12位的AD测量没问题

我感觉不太靠谱,电源也不准啊,都是数字的。10毫伏级别的信号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一根线,一根弹簧,着火,线断,弹簧联个控制单元.这个思路怎样?

网友:
用红外接收管测量是不是更好,非接触式测量

网友:
热敏电阻和电阻分压,单片机AD,成本低温度范围广,想要多少度,单片机设定

网友:
火焰传感器,注意:我没有用过滴!

网友:
一个555和热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2018-08-15):
温度保险丝有没有?150度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