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电机运行需要在显示屏上显示扭矩曲线,目前电流测量...

楼主(2016-01-05):
目前电流测量做了,不知道怎么跟扭矩对起来。

我现在想的一个办法是,先做个实验记录下电流和扭矩的对应的点,然后拟合成曲线函数。
然后,STM32再程序里把测量的电流换算成扭矩,这样做可行不?

网友:
找步进的手册对照扭矩曲线图看看,注意一下对应的测试条件。

目前还真没有接触到算步进电机扭矩的公式,都是能带动就可以了 。

网友A:
http://www.bujindianji.com/trade/779.html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大概看了看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bujindianji.com/trade/779.html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大概看了看没看明白  ...

我那个还不是步进电机,估计也类似,但是我想跟电流对起来。
买的电机是直接PWM波方式控制速度的

网友B:
直流电机力矩和电流正比

网友:
LS说得很对

网友:
简易看看《小型交流伺服电机控制电路设计》上面有详细解释,我还没搞懂,大致涉及dq
派克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力矩和电流正比

只适用于直流电机还是  大部分电机?

网友:
F=BIL,    B、L、和力矩是固定的,测出电流即可。E=BLV,当速度高的时候由于存在反电动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力矩就会变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适用于直流电机还是  大部分电机?

交流电机其实也算适用,不过交流电机还涉及到相位问题,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