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LC的疑问,STM32芯片为何能兼容三菱GX软件的?

楼主(2016-01-05):
现在市面上很多仿三菱的PLC,用的是STM32的芯片,可以兼容三菱的GX软件,我想问的是一片空的STM32芯片,直接用GX软件下载程序就可以运行了吗,是否还是要其他步骤。麻烦哪位大神解释下。

网友:
stm32运行个虚拟机

网友:
如果这样就可以,那还用STM32就直接就是个PLC了,不叫单片机了

网友:
市面上的用STM32做的PLC,都是先下载好三菱PLC的固件程序,才可以当作PLC用

网友:
破解了协议

网友A:
先要下载破解固件,就是PLC代码解释器到单片机中。

网友A:
淘宝一下,有这种开发工具卖的。www-ourplc-com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下载破解固件,就是PLC代码解释器到单片机中。

破解固件是下载到FLASH里吗    这样的话下载梯形图时不会清除FLASH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flash不是整片擦除的,只要bootloader控制只擦除相关地址就可以的

固件破解程序一般的用的什么软件,烧写在哪个区

网友:
你这是想山寨吗?

网友:
我刚刚发布了一个plc。你搜搜我的帖子吧

网友:
楼主还很菜,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网友C:
看了你的提问。建议你还是别搞了.术业有专攻.应该做一些自己拿手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提问。建议你还是别搞了.术业有专攻.应该做一些自己拿手的事情。 ...

呵呵,以前学51的,现在51搞熟了想学学STM32,初学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看样子你不是想学STM32,呵呵

网友:
看样子想卖stm32,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一下,有这种开发工具卖的。www-ourplc-com上有。

www-ourplc-com注册会员后为何一直是待验证状态

网友:
正宗的三菱PLC这么便宜,山寨的三菱PLC几乎白菜价,直接买来用即可。

网友(2016-04-14):
plc就是用单片机做的。。。写好通讯协议不就能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