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驱动平板车走直线问题!

楼主(2016-01-06):
最近需要一个两个轮驱动的四轮平板车,结构大概是两个电机作为驱动,推拉平板车另一边的两个万象轮。起初的想法是用循迹的方式走直线,但是实际走循迹后发现小车是一晃一晃的,走的很不平稳,后来想家PID运算的,但是我的转向机制是利用两轮的速度差来做转向的,视乎不是很试用PID的方法。试来试去发现了一组参数能让小车走的比较平滑,但是由于车身比较大(可以站人的)一点晃动就非常明显了,所以还是不能满足要求。我也考虑过用测两边轮子的速度的方法来走直线,但是想想还是不行,应为不能保证车轮是同样大小的直径,所以速度一样也可能会走偏,而且小车需要行走的距离有50-60米的距离,这样的方法走的话累积误差会很大,怎么消除累积误差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各位大神有什么高招能解决小弟的燃眉之急??望各位多加指点啊。

网友A:
4轮的话建议用差速器,而且不要用万向轮

网友B:
惯性导航,类似google bigdog

网友C:
机械的精度也很重要  否则软件再好也是大折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的精度也很重要  否则软件再好也是大折扣的

嗯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机械做的再精,也会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小坑小洼之类的。现在是想在现有基础上做小改动,能尽量做出类直线的方案(保证在60米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轮的话建议用差速器,而且不要用万向轮

用差速器的方案,有人提过,但是貌似造价太高了吧?而且还要对整个车结构进行改造。

网友:
电子差速,四轮全驱……

网友:
你做的不会是汽车生产线上的自动拉火车吧

网友D:
发现走直线,正的很难,路上有个坑,一个轮下坑,一个轮没下坑,你就懂了……
很难保证直线,除非视觉和导轨

网友:
麦克纳姆轮 ,或者前轮加个转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走直线,正的很难,路上有个坑,一个轮下坑,一个轮没下坑,你就懂了……
很难保证直线,除非视觉和导 ...

加视觉,你的意思是用摄像头作为传感器,来追踪导线的变化?如果这样的话,算法怎么样做比较好?我现在就要避免出现走直线时跑偏修正的过程中出现的来回摆动,感觉算法不对的话,用什么传感器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性导航,类似google bigdog

看了你的评论后学习了下 惯性导航的相关知识,貌似很多人都说这个算法的累积误差很大啊,我担心走的远的话累积误差会让车子走偏。不知道我需不需要有这种担心呢?

网友:
现在搞定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评论后学习了下 惯性导航的相关知识,貌似很多人都说这个算法的累积误差很大啊,我担心走的远的 ...

累计误差当然是有的,想办法校正啊;

楼主(2016-09-21):
现在搞定了,利用惯性导航原理进行控制,基本上30米偏移10到80公分左右的误差,主要误差来源是航向角的累计误差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