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 固件提取工具

楼主(2016-01-06):
附件中的程序能提取jlink的固件,任何版本的都可。如果程序不能运行,请先按照.net 4.5

网友:
提取出来的固件直接烧写到新片子能用吗?

楼主:
真的可以直接烧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直接烧写

可以直接烧写就是带bootloader的了?那么也就是可以自动升级?烧写地址是默认的0x80000000 ??

网友:
希望真行,已经下载 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烧写就是带bootloader的了?那么也就是可以自动升级?烧写地址是默认的0x80000000 ?? ...

估计升级基本靠手动

楼主:
烧写地址0x8000000,但是不能自动升级。每次都可以自己升级呀。

网友:
这个一定要下的,试试看

楼主:
界面比较丑,大家将就用吧。

网友(2016-03-21):
电脑管家报告是木马?

网友:
报木马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好像很厉害

网友:
Mark 一下, 留着有用

网友:
Jlink V9固件提取工具 Mark ,谢谢楼主

网友(2016-05-28):
能问下,这个软件是怎么开发的,固件是怎么被定位出来的!!!!!!!!!!!!!

网友:
同楼上问!!!!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2789973568

网友:
能用在其他器件上上提取程序吗?

网友:
Win10自带的防护软件报恶意软件

网友:
下载了,V9还是好用点

网友:
下载了,有空试试坏了的V9是否可以修复

网友:
有获取bootloader的方法吗?

网友(2016-08-29):
真的很好用

网友(2017-03-14):
J-Link V6.00i 以后的版本不能用了

网友B:
以后等 jlink v10出来了,直接整个v10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等 jlink v10出来了,直接整个v10好了啊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2#pid9328414

网友(2018-01-04):
能简单解释下这能工具的原理吗?难道就是直接提取DLL中的二进制文件数据直接生成bin吗?

网友:
目前测试6.22提取出来的固件无法用,6.14H还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要是能提供下工具源码就好了!

网友(2018-03-16):
JLinkARM.dll.BIN,这个文件是boot引导 ,还是应用代码都是有了?

网友:
那是不是自己可以做一个了?

网友(2020-07-06):
可以提取指定固件吗

网友:
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