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热敏打印机,完全没思绪,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帮忙

楼主(2016-01-06):
        只找到了一份datasheet,看完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用的GD32的MCU,FTP628打印头,请做过的坛友指导一下!

        附上datasheet:

        在pudn上搞了几份代码,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先放上来:

网友A:
买一个,然后抄.全世界都这么做.

网友B:
刚买了两个,一共50元,STC10F08控制,串口通讯.
支持指令控制,
现在在搞图形打印

网友C:
esc/pos 指令集先熟悉

如果是配套产品,还是买一个模组吧

自己开发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定的

网友D:
读取打印机发来的数据(USB/并口/串口/网口),解析(一般是ESC/POS指令),控制打印头打点。
http://tongxinmao.com/?p=txm/esc2bmp
这个是先把打印数据存到文件(打印时选择打印到文件保存如C:\test) ,在线转成BMP图片,其实和打印机是一样的,虚拟打印机。
直接在这个网页点上传可以测试示例文件

网友:
再科普个入门必接触的概念:指令打印和驱动打印

指令打印就是直接发送ESC/POS指令,打印机就可以打出字符,非常适合外部单片机控制热敏打印机打印。如果要打印复杂的图形怎么办如二维码?有些厂商就做了自定义指令实现,具体在打印控制板里实现
驱动打印就是经过WINDOWS打印驱动处理,按图像的形式处理,也就是无论你是文字还是图形最后都栅格化成像素对待,然后发送到打印机。这个数据量比指令打印多了好多倍,也没有指令打印那么清晰。

指令打印---字符液晶屏
驱动打印---点阵屏

网友:
这个找成熟的模式就行了  自己搞太累了 量少的话真的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然后抄.全世界都这么做.

有抄的,不知道是问题多还是怎么的,现在要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c/pos 指令集先熟悉

如果是配套产品,还是买一个模组吧

还真得自己搞,这次死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两个,一共50元,STC10F08控制,串口通讯.
支持指令控制,
现在在搞图形打印 ...

买的啥型号?,参考下,,,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里面是一个ALTERA的CPLD+STC单片机+flash。

网友B: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5232&page=1
如果违规,请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5232&page=1
如果违规,请删除

看了这个,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自己做了,唉

网友E:
串行数据传入热敏头 ,用几根线控制热敏头相应点加热及时间,步进电机+纸轴控制纸张速度。STM32算好每列的点,传入数据->加热一列->步进一列。方案大概就是这样,期望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行数据传入热敏头 ,用几根线控制热敏头相应点加热及时间,步进电机+纸轴控制纸张速度。STM32算好每列的 ...

怎么知道电机步进一列要多少脉冲呢,这电机的步距、传动比等参数都不清楚

网友F:
最终这个做出来是单纯的打印机卖,还是? 热敏打头很好控制的。看一下打印头资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终这个做出来是单纯的打印机卖,还是? 热敏打头很好控制的。看一下打印头资料就可以了 ...

要卖的啊,打印头的资料就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两个,一共50元,STC10F08控制,串口通讯.
支持指令控制,
现在在搞图形打印 ...

哪买的,能PM我连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电机步进一列要多少脉冲呢,这电机的步距、传动比等参数都不清楚 ...

电机一步正好是1行,人家都设计好了
58MM的打印头一行是384个点,也就是8点/毫米,为了减少电流分6块(加热用),我用过的是串行输入数据,384次移一行数据到换存

打印步骤:
1        先移入1行数据(384b),完了给锁存信号
2        控制加热,根据电源和要打印的段控制加热段
3        加热时间影响到打印深度
4        所有段加热完毕,步进电机走一步

重复1-4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一步正好是1行,人家都设计好了
58MM的打印头一行是384个点,也就是8点/毫米,为了减少电流分6块(加 ...

多谢指点,这两天看了不少东西,明朗许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这两天看了不少东西,明朗许多了

我有全套的热敏嵌入式打印的方案,基于STM32F103做的,能打汉字、图像等,自己开发的用于POS机的,可以有意向有偿转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全套的热敏嵌入式打印的方案,基于STM32F103做的,能打汉字、图像等,自己开发的用于POS机的,可以有 ...

要是买方案,就不用自己整了

网友:
市面上有方案,好像是新唐单片机做的,楼主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一步正好是1行,人家都设计好了
58MM的打印头一行是384个点,也就是8点/毫米,为了减少电流分6块(加 ...

步进电机能跑了 ,打印头改了638,加热那跟628有点不一样,638只有STB1-5,另外还有/AEO1,/AEO2两个脚,这个怎么控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取打印机发来的数据(USB/并口/串口/网口),解析(一般是ESC/POS指令),控制打印头打点。
http://tong ...

  这个好猛

7楼 发表于: 2015-12-03
不会是 前几天22元包邮还3A电源那些POS拆出来的吧?
论坛是28包邮,在群里22元包邮送3A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能跑了 ,打印头改了638,加热那跟628有点不一样,638只有STB1-5,另外还有/AEO1,/AEO2两 ...

我用的那个没这两个脚,就是有个锁存

网友:
以前做过热敏打印机,能打印出东西,但是拿不出手,热敏打印头的驱动步骤就是19楼说的那样。

网友I:
我就是做这个的,做热敏这行十几年了。
驱动热敏头打印还算比较简单的,只要启动电机,按打印头时序传送打印数据,再启动加热。比较难点的是发热能量控制,要保证连续打印时打印效果差不多,控制不好就容易烧头。要把东西做得稳定可靠还是要花不少学费的。

自己做主要是考虑以后修改,产品售后等等这些。如果产品是赶上市的,还是用现成模块,大批量了考虑成本再自己做。也可以买完整的方案,软件硬件成熟的大约在2.6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就是做这个的,做热敏这行十几年了。
驱动热敏头打印还算比较简单的,只要启动电机,按打印头时序传送打 ...

这打印头的用户手册去哪搞啊,我手上的资料,就那一份,串行数据的时序都不知道,部分引脚的定义也不清楚

楼主:
终于拿到了一份详细点的手册,可是加热头还是搞不起来,搞了一天了 。给打印头发送一组数据,全是0xAA,接着锁存,然后分两组加热,每组加热1ms,纸上没有黑点出现……………………

网友(2016-04-16):
您好,您是研发的同志么?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能加qq么,1114804970

网友(2016-06-26):
引用 网友H:
我有全套的热敏嵌入式打印的方案,基于STM32F103做的,能打汉字、图像等,自己开发的用于POS机的,可以有 ...

你好看到有热敏打印机的方案,想和你谈下  有偿转让的事情,我的qq475583890加我下吧 谢谢

网友:
最近也在整POS

网友:
也在看这种项目

网友:
14楼说的真真的,请细度,理解,就是。加上指令解释。
要支持大多数打印机指令的。

网友J(2016-08-20):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两个,一共50元,STC10F08控制,串口通讯.
支持指令控制,
现在在搞图形打印 ...

请问您是在哪买的,我最近也想做个热敏打印机,希望给个购买渠道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请问您是在哪买的,我最近也想做个热敏打印机,希望给个购买渠道谢谢

X宝搜索"永保电子工作室"
我是在那买的,不过现在搜不到这个打印机了,你可以问问掌柜.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宝搜索"永保电子工作室"
我是在那买的,不过现在搜不到这个打印机了,你可以问问掌柜. ...

网友(2017-01-05):
刚好用到了,先mark一下 !

网友:
除非特定用途,有批量,要不自己整太费劲。

网友(2017-07-02):
引用 网友H:
我有全套的热敏嵌入式打印的方案,基于STM32F103做的,能打汉字、图像等,自己开发的用于POS机的,可以有 ...

你好,想和你谈下热敏打印机方案有偿转让事宜,请加我QQ 1301443645, 谢谢!

网友(2018-07-12):
引用 网友H:
我有全套的热敏嵌入式打印的方案,基于STM32F103做的,能打汉字、图像等,自己开发的用于POS机的,可以有 ...

你好,我现在要用热敏打印头,你有方案能否与我联系下扣扣1*6*5*5*2*4*3*6*2

网友(2021-02-21):
引用 网友D:
读取打印机发来的数据(USB/并口/串口/网口),解析(一般是ESC/POS指令),控制打印头打点。
http://tong ...

链接里的esc2bmp 文章没有了,能重发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