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请教想把飞行过程中的调试logo信息打印在sd卡上

楼主(2016-01-06):
如题,目前正在玩px4,用的开源官方的历程,想把飞行过程中调试logo信息打印在飞控sd卡上,不知道咋搞啊?听说里面带有这个部分程序,我只找到在sd卡上记录飞行的一些数据的程序。

网友A:
posix api
FILE* fil = fopen("flog.txt", "w");
if(!fil) errx(1, "failed to log debug msg");
fprintf(fil, ...);
fclose(f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ix api
FILE* fil = fopen("flog.txt", "w");
if(!fil) errx(1, "failed to log debug msg");

这个原程序里面有 关于自己调试信息的 应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程序里面有 关于自己调试信息的 应用吗?

就跟pc一样,用c语言的文件操作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跟pc一样,用c语言的文件操作api

嗯嗯  好的  我试试吧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