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玩13.56Mhz天线仿真的么,求指路(我把莫元如数奉上)

楼主(2016-01-06):
如标题,最近在捣鼓13.56Mhz的天线板,这个玩意儿非接触读卡效果、阻抗匹配等一直未能很有底气的搞得清楚;;

可强迫症,觉得吧,干了电工这行啥玩意儿要去做了,且能做好,大多数都还是比较有底气的,不论是理论支撑还是经验等,一句话:反正的要弄清楚些才行;

这非接天线具体的理论与经验捣鼓出的具体效果,就是心里头没有多少谱,这不听说有些仿真软件,所以前来坛子里找师傅来了!!

网友A:
一直认为RFID的通信模型是变压器,和RF没什么关系,因为通信距离远小于电波波长,属于弱耦合变压器的范畴,可以和电磁炉和无线充电放在一个章节

网友B:
这里面东西很多
需要慢慢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东西很多
需要慢慢积累

是的,理论支撑比较深;;

网友:
我只能说你得慢慢实验,因为计算出来的跟现实总是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认为RFID的通信模型是变压器,和RF没什么关系,因为通信距离远小于电波波长,属于弱耦合变压器的范畴, ...

真理  弱耦合变压器

网友D:
仿真软件一般用HFSS和ADS。楼主可以搜搜NXP和TI的应用案例,在13.56MHz频段仍是可以用集总参数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软件一般用HFSS和ADS。楼主可以搜搜NXP和TI的应用案例,在13.56MHz频段仍是可以用集总参数匹配的。 ...

是的,先找了ADS的资料看看;

网友E:
给你份资料参考,很不错的
还有配套的视频,这个是要花钱买的,某宝就有的买,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份资料参考,很不错的
还有配套的视频,这个是要花钱买的,某宝就有的买,我没有

你说的HFS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份资料参考,很不错的
还有配套的视频,这个是要花钱买的,某宝就有的买,我没有

你现在用的啥?

网友E:
我也就看看,啥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就看看,啥也没用:)

在各大搜索引擎,RF等相关的论坛搜索了一阵子,HFSS、ADS、IE3D、CST的优劣;;
ADS教程、资料也比较多;找到一个ADS的天线仿真文件,就以它为入手点;先研究研究....
如若不成就再弄HF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份资料参考,很不错的
还有配套的视频,这个是要花钱买的,某宝就有的买,我没有

我买了这个视频根本有用,讲的理论全套学了也没有用。

网友:
俺也要学这个东西。。。。。。

网友:
很基础的东西,翻翻书,多做几次实验就行了

网友:
这个很不错啊   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理  弱耦合变压器

这耦合也太弱了吧?
近场这个词是对的。

网友:
    谁有HFSS的13.56MH的天线仿真文件,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F(2016-02-15):
13.56天线还用HFSS仿真?
5分钟的事,搞的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56天线还用HFSS仿真?
5分钟的事,搞的这么复杂

兄弟霸气,虚心请教,在没有啥子理论、经验的情况下,做个好点的效果的天线,要用在批量产品上;不知道有多少坛里的兄弟敢玩;!!

另外,也查过了些资料,天线效果好,读卡距离远(主瓣强)的同时也会生出来副瓣也会强。如果,读卡动作在随机的情况下,会出碰到刚退出主瓣,随机进入副瓣(中间过程非常短),而此时我在对卡进行指令操作,
比如:我们做银行卡的操作时,不单单是上电了事,根据银行IC的标准(PBOC),操作卡数据的读取非常平凡;

在上述情况,随机性的刚进入主瓣,及有可能因为操作随机性,退出主瓣,而又进入副瓣的场强区域,则相当于,卡又从新会断电状态----上电状态,此时对卡进行数据操作,就容易出问题;
我们的产品就遇到 一些个别问题,怎么查找,怎么加措施;发现批次的产品中客户反馈还是有个别的,与前批次相同的现象的问题;
虽不会影响整个产品的性能,但总没有找到上述情况。(当然,上述的也现象,也是我推测主、副瓣的影响)

我想学这个,也是想大体具体上了解下,这些电磁耦合、感应传递能量来工作做得产品,电磁耦合啥样子

网友(2016-06-17):
最近也碰到了,读卡距离进,也在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