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带里头线缆的问题

楼主(2016-01-06):
我想请教一下,板带里头走线,一般是用什么线,因为要耐弯折,请各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运动电缆”

网友:
刚好之前有外协过来推他们的运动线缆,仅供参考,“chainflex”

网友:
可以考虑拖链、螺旋电线、波纹管、高柔性高寿命电缆

网友:
推荐易格斯,品质不错,但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