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 4G 无线上网usb接口协议标准

楼主(2016-01-06):
pc端通过usb接口插着3G或4G的上网卡,不知道这种usb接口的协议是不是标准的,还是每家有自己协议?有些wifi路由器直接usb插3g 4g的上网卡也可以,是不是驱动都是标准的?

网友:
想用STM32驱动吧?别想了。这种运气好也是用linux去驱动的

楼主:
用pc驱动

楼主:
只是不知道到哪去了解或者要到这种usb接口协议标准

网友:
接口芯片的驱动,就是个USB转串口,余下的都一样。问题是USB转串口的驱动不是一般常见芯片的,都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
大部分是USB转串口。Windows下一般是先映射成 CDROM, 然后用这个CDROM上程序安装驱动。Linux下比较痛苦,需要有人提供USB Mode Switch配置文件。好像4G已经支持USB Network方式,否则串口速度不够。

楼主:
我们产品有一个软件,要对外网发数据,需要知道这个无线网卡的接口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