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125Khz低频唤醒功能的MCU

楼主(2016-01-06):
现在选择的freescale和PIC等带LF唤醒功能的MCU,功能都比较简单,外设太少,我需要有LF低频功能,至少有一个SPI和232接口,MCU集成ADC(位数要求不小于10bit即可),求大家指教,有没有MCU型号推荐!

网友:
NXP家的PCF7952

网友A:
同上 PCF7952, PCF79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上 PCF7952, PCF7953

恩,我看看

网友B:
PCF7952 哪位能上传完整数据手册,我想看看,谢谢!

楼主:
请问有没有功能类似的,但是比较新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上 PCF7952, PCF7953

请问有没有功能类似的,但是比较新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功能类似的,但是比较新的片子?

有, NXP 叫 Token,
包括 PCF9752 的数据手册,我这里都有, 但是不能公开, 可以私聊我给你看一下,
上面两种型号,大部分应用都是汽车钥匙。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F7952 哪位能上传完整数据手册,我想看看,谢谢!

这东西不能随便上传, 我们给客户提供都是要签个保密协议的, 如果想看的话,可以私聊我。

网友:
还有不能公开的数据手册?

网友(2016-02-12):
以前PIC6XXC有带三轴LF前端的,但貌似已经很老了,技术支持也没有了。目前这方面比较牛的应该是NXP,但一般小公司都不给资料。

网友:
对外设有需求的话,PCF看来不合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