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网上卖的哪个品牌的USB延长线抗电磁干扰效果好

楼主(2016-01-06):
话说我们有批仪器是用USB延长线和电脑联机通信的,因为旁边有较强的干扰设备(电机、高频炉、中频炉)。
所以需要抗电磁干扰效果好的USB延长线,请教用过的朋友,网上卖的哪个品牌的USB延长线抗电磁干扰效果好。
要真正使用过啊。谢谢了!

网友:
价格很贵很贵的

网友A:
http://www.everprotech.com.cn/Products/5/5.aspx
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everprotech.com.cn/Products/5/5.aspx
用这个。

谢谢!其实电脑和仪器的连接距离只有1.5米,干扰厉害

网友:
不嫌丑的话,不妨配个体积大的磁环套上,效果很好

网友B:
USB真的不可靠,特别是还加了延长线。建议走以太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真的不可靠,特别是还加了延长线。建议走以太网

恩,工业以太网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工业以太网很稳定

为什么以太网稳定,USB就不行呢?都是差分传输啊。是因为以太网的协议非常严谨、纠错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