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N和B打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07):
有大神知道键盘N和B打不出来是什么原因,用的好好的就不能用了,应该不会是键盘坏了,有知道的么!

网友:
NB不起来了呗!

网友:
TB买个键盘自己换一个吧!

网友:
你以及够NB了,不需要再打了

网友:
NB靠近键盘边缘,进水电路被腐蚀掉了吧

楼主:
键盘又好了,NB恢复了,又可以NB了!

网友:
好NB的键盘yao

网友:
笔记本装了台式机

网友:
你不够N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