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充电宝的能推荐一款sop8封装,支持边充边放的移动电IC

楼主(2016-01-07):
请做过充电宝的能推荐一款sop8封装,支持边充边放的移动电IC,充放电电流在1a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单mcu外加mos管能做,不过,不好做吧

网友:
BL8579    ESOP8

楼主:
你用过吧,性能怎么样

楼主:
哥们有这款ic的手册吗?找了一圈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有这款ic的手册吗?找了一圈没找到

百度第一条 进入贝岭

网友:
一般这种芯片都有电流检测功能,当输出电流小于20ma时就关闭了,我记得是这样的。

楼主:
ETA9640在是这个ic呢,有点小问题,问厂家要了demo板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第一条 进入贝岭

在官网里没看到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官网里没看到这个型号

BL8579  手册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可以当作ups用了?有没有好用的ups芯片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可以当作ups用了?有没有好用的ups芯片推荐呢?

ups芯片是可以升到自己想要的电压的芯片吗

网友:
SGM40561,输入超过6.8V保护不充电,用过在给小锂电池充电(200ma),要是大电流推荐KF4054

网友(2016-04-30):
我在用,不过没找到合适的芯片

网友(2016-06-06):
边冲边放你最后选用了什么芯片?效果怎么样

网友C(2021-07-09):
引用 楼主:
ETA9640在是这个ic呢,有点小问题,问厂家要了demo板试了

你好,ETA9640使用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ETA9640使用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我还有一盘料呢,项目黄了,家里还有一堆板子,顺丰到付可提供给你一个demo板你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