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自组网协议有哪些

楼主(2016-01-07):
如题,有个项目需要433M无线模块自组网,不知道有哪些协议栈可以移植啊

网友A:
Contiki, OpenWSN, RIOT, LoRaW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iki, OpenWSN, RIOT, LoRaWan

请问这些协议开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些协议开源吗

开源的,LoRaWan仅能用于Semtech的LoRa,其他的主要使用FSK调制的射频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些协议开源吗

如果你只是要简单的组网,厂家有针对自家芯片的简单组网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要简单的组网,厂家有针对自家芯片的简单组网协议。

谢啦

网友:
要关注、要学习一下

网友B:
433MHz怎么组网?
能跳频吗?
能防干扰吗?

网友C:
TI  CC1110 就可以配置为433MHz,有好像是开源的 SimpleLink 协议,支持多种网络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  CC1110 就可以配置为433MHz,有好像是开源的 SimpleLink 协议,支持多种网络拓扑 ...

正在研究  似乎没有ZigBee那样强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33MHz怎么组网?
能跳频吗?
能防干扰吗?

当然可以跳频,比如使用FSK调试,你可以在433M这个频段配置多个频点进行通信。跳频应该是自组网最基本的技术以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研究  似乎没有ZigBee那样强大

你也可以研究一下LoRa,它是LPWAN的分支,ZigBee的网络距离比较近,而且有点过于复杂了。我目前所在的团队正在开发LoRaWan,目前这个方向很火,昨天刚发了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140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跳频,比如使用FSK调试,你可以在433M这个频段配置多个频点进行通信。跳频应该是自组网最基本的 ...

可能我对315MHz,433MHz的理解不够,315/433跳频不会理想.
我做的遥控器,感觉手靠近或摸一下电路板,频普仪上频漂都很明显.当然我用的是固定的315MHz/433MHz晶振.

试过写个程序干扰锁车,收到有规律的码时,发一段乱码去干扰它,早上8点前趴在三楼办公室窗口看同事锁车反应.
有些车干扰很明显,但有些车根本不受干扰.不受干扰的车应该不是用这个频率点的遥控.
有些人习惯下车关门就按遥控器锁车,因为我的干扰源比它远很多,也不受影响.
最搞笑有个同事,走了二、三十米才锁车,锁不了又跑回来。最后以为他的遥控器没电了,在车的周边不停试车的反应。我关了干扰后,他试很远也能锁车。
看到几个同事的反应,我都笑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研究  似乎没有ZigBee那样强大

是的,ZigBee要强大很多, SimpleLink 协议比 ZigBee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ZigBee要强大很多, SimpleLink 协议比 ZigBee简单

433M能不能用ZigBe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M能不能用ZigBee呢

可能不行吧,ZigBee协议很庞大, SimpleLink 协议好像很小啊

网友D(2016-11-13):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LoRaWan仅能用于Semtech的LoRa,其他的主要使用FSK调制的射频模块。

loraWAN协议栈哪有下载的?找了好久没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raWAN协议栈哪有下载的?找了好久没找着

Semtech官网

网友:
好文章,里面有很多干货

网友:
我到他们官网也没找着呢

网友(2017-02-09):
如果是多对一的设备的话用什么协议合适点

网友E(2017-03-14):
引用 网友A:
Contiki, OpenWSN, RIOT, LoRaWan

这些协议是像Zigbee一样有协议栈吗?

网友:
ZigBee 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协议是像Zigbee一样有协议栈吗?

都是开源的

网友(2017-04-13):
开源的,不知道商用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