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蜂做的正弦波电调模块,外观及视频

楼主(2016-01-07):
网蜂最近做得电调模块快要上市了。先拿出来show一下。
视频地址,http://pan.baidu.com/s/1dDWTtuh,我不会传视频。

这款电调目前测试结果来看,电机适应性很好。
启动基本不抖动,转动稳定,平稳。 当时手只捏住电机的三相线, 很平稳地转动。

演示时,因为安全原因,没有带桨给我看。

因为是正弦波的,所以噪音,平稳性,加速度,及减速度相对方波有很大的改变。

板子原本可以做很小,为了支持大电流,留了充足的散热空间,  主控cpu用得是汽车级的,真正汽车级的,120°都可以工作。
因为论坛规则,就不在这里贴网蜂的联系方式了,感兴趣的直接去百度"网蜂"把。

网友:
不错!终于有新的出来了。
请问性能和TI的FOC方案有什么区别?我觉得TI的启动做的非常的棒!

价钱如何啊?能比英飞凌的M0或ST的M0更便宜吗?

电机控制这个东西还是要带载才能看得出好坏,特别是启动,带载和不带载完全两回事!

网友A:
我的3000瓦无刷电机正弦波驱动器都用2年了,电调行业才出来吗?

网友A:
这个可以多少伏多大电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3000瓦无刷电机正弦波驱动器都用2年了,电调行业才出来吗?

你的也是无感的吗?可以跑多块的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多少伏多大电流呢

目标是能兼容24V ,30A-40A,最终还有很多测试要做。

本来这个是用在汽车油泵,水泵,冷却风扇里的 正弦波方案,不求其他,求稳定。     三根相线,掉了一根,电机还可以转。:<    :<    :<
有另外一颗,可以做到40-50V , 40-50A。

re mandylion2008。
TI  的DSP方案,我看过,的确不错, 原厂实际测试过,   和 TI 的启动时间差不多的,    另外减速时间很迅捷,比TI迅捷。
价格比 TI的便宜多了。一颗IC搞定。
不过肯定比 英飞凌 和ST 的M0贵了。

另外这套板子,当时拿了kv2200的电机测试过都没问题,  目前,我所见到的TI的电调方案,转速KV900-1000左右,暂时没见过更高的。

网友:
LZ是网蜂的么?

之前买过他们210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标是能兼容24V ,30A-40A,最终还有很多测试要做。

本来这个是用在汽车油泵,水泵,冷却风扇里的 正弦 ...

1.对于无感FOC来说,因为位置估算器的原因,都可以做到一根相线随机断开后还是可以工作,随机连上后也可以正常工作。
2.航模电调的特点是高速,一般的工业用风机的算法会不太支持高速,就算能勉强跑到高速,但效率会急降。
3.大酱的电调不是做不到,而是特意减弱了,毕竟快速刹车时电压会泵升,这个比较不好。
4.TI的是能够在很小的电流下快速启动,但一般的都会用更大的电流来加快启动时间。
5.价格会是个问题喔,英飞凌M0和ST的M0一般不到4块RMB就可以买到,也是汽车级,其实工业级足够了。一提汽车级,价格马上高,绝对的。我估计你们的价格会在1.5个美金左右。这样的话,在前两家M0的面前可能不具备太大优势。

以前有刷向无刷转变,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在这种局势下,可以成就一些电调公司,但现在是方波向正弦波转变,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动机没有以前的强烈了。就算FOC静音,但转起来后照样吵!只是在水泵、空调风机、洗衣机之类的东西上对静音有要求,别的估计不会需求太强。况且现在方波可以在绝大多数场合得到满意的性能,在成本上也会便宜很多,这也会使很多商家还是关注价格的问题。这是我的一点看法,交流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也是无感的吗?可以跑多块的高速?

电动车电机,带霍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电机,带霍尔的

有感无感差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
是峰岹的MCU吗?

楼主:
不是的。

是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