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步进电机驱动DEMO板---L6470

楼主(2016-01-07):
主控STM32F103C8t6,傻瓜式电机驱动芯片L6470,最高电压35V

L6470内置时钟电路和步进脉冲加减速模块,只需要对相应寄存器写入期望的最大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初始速度....,电机就可以愉快的转动了

网友:
正弦波控制器吗

楼主:
步进电机,128细分,看着像是正弦电流,参数调整的好就没有噪音

网友A:
100块是单IC还是连PCB???

网友B:
发热太严重,当初级联了六块。控制六个电机

网友C:
对你的demo板子有意,请问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噪音及发热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块是单IC还是连PCB???

带板子,带插头,到手玩

不带屏,旋钮,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你的demo板子有意,请问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噪音及发热如何

噪音很小,发热要看情况,这个板子已经做了散热焊盘,背面可以给你粘一个20*20的散热器

网友C:
342566882,我的QQ。私聊

网友:
楼主。包芯片吗?  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2566882,我的QQ。私聊

有什么问题直接发出来

网友D:
请问楼主,是这样理解吗:100元是4个多余的L6470+demo pcb(含1片L6470) ?
如果是这样,我立马收。

网友E:
眼熟液晶屏,哈哈

网友:
没问题,就是想谈下付款事宜。

网友:
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熟液晶屏,哈哈

TFT吃灰吃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这样理解吗:100元是4个多余的L6470+demo pcb(含1片L6470) ?
如果是这样,我立马收。 ...

所见即为100块所含

网友F:
只能驱动32~之类的小功率步进电机???

有没有驱动 2~4A 57型步进 的单芯片方案推荐?

网友F:
楼主的连接打不开。。。哪位网友有2点积分,帮忙把这个程序下载传上来看看:    L6470驱动程序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dspin_example-zip-ic-14176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连接打不开。。。哪位网友有2点积分,帮忙把这个程序下载传上来看看:    L6470驱动程 ...

你那个链接是官方驱动,我明天把我的驱动传上来,也是官方驱动

官方驱动最可恶的一点,没有把ST引脚设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你的demo板子有意,请问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噪音及发热如何

要不要,要的话给标准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驱动32~之类的小功率步进电机???

有没有驱动 2~4A 57型步进 的单芯片方案推荐?{:victo ...

下一步准备去做L6480   不过现在买不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是这样理解吗:100元是4个多余的L6470+demo pcb(含1片L6470) ?
如果是这样,我立马收。 ...

要不要,给标准语

网友:
所见即所得,毫无吸引力,不收。

网友:
不知道L6407高速性能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准备去做L6480   不过现在买不到芯片

几个月前试过L6470和L6480,效果都不错,只是这芯片用Move指令时的最高速度速度分辨率太低了,用Run指令的速度分辨率倒是非常非常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几个月前试过L6470和L6480,效果都不错,只是这芯片用Move指令时的最高速度速度分辨率太低了,用 ...

你这个L6480板能卖2片给我吗?

网友H:
L6480是外扩IC的,电流可以支持很大,集成的需要大电流的,可以考虑PowerStep01,这个说的10A电流,不过是不规则封装,2层PCB难搞定啊,对焊工也是个考验啊。

网友D:
我搞的L6470板子(实现多个小电机同时独立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L6480是外扩IC的,电流可以支持很大,集成的需要大电流的,可以考虑PowerStep01,这个说的10A电流,不过是 ...

powerSTEP01 哪里有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L6480板能卖2片给我吗?

我就焊了1片试用了下… …然后就收藏吃灰中…L6480芯片倒是还有…不知道其他原件还能不能找得到…

网友:
ST啊,呵呵,要找代理商,万能的宝肯定不会有的。

网友I(2016-03-04):
请问开发板还有吗? 谢谢

网友J:
有个问题问一下楼主,一般步进驱动和电机需要怎么配套?是否驱动电流足够就行,比如我看有些驱动器是最大5A,那么是否不管是57还是86电机,只要在这个电流范围内都能驱动?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是用在机床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开发板还有吗? 谢谢

还有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个问题问一下楼主,一般步进驱动和电机需要怎么配套?是否驱动电流足够就行,比如我看有些驱动器是最大5A ...

我觉得高压才是最重要的,加速度越高,速度越高,需要的电压越高,发热越大

你看到是驱动器容许最大电流,类似保险丝熔断电流,可以驱动低电感的电机,如果是比较大的电机反向电动势都达到几十V,低压根本转不起来

网友:
能否给个联系方式? 方便交流

不知这样是否合规

网友K(2016-04-19):
请问  楼主板子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  楼主板子还有没有

还有的

网友L:
L6470能满足下面这种需求吗:
1。 电机正在运动当中,比如正在处理降速或减速当中,突然需要变换到另外一个速度去运行;
2。 电机正在向某个目的地前进,在此过程中,突然变换目的地,此时会包含1的需求,速度也要求实时变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L:
L6470能满足下面这种需求吗:
1。 电机正在运动当中,比如正在处理降速或减速当中,突然需要变换到另外一 ...

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太严重,当初级联了六块。控制六个电机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芯片,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你的demo板子有意,请问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噪音及发热如何

我们有类似步进芯片方案,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驱动32~之类的小功率步进电机???

有没有驱动 2~4A 57型步进 的单芯片方案推荐?{:victo ...

我们有。加995971182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开发板还有吗? 谢谢

我们有类似的方案,加995971182

网友:
“L6470内置时钟电路和步进脉冲加减速模块,只需要对相应寄存器写入期望的最大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初始速度....,电机就可以愉快的转动了”,确实够傻瓜的。

是不是可以用在控制各类电机上?还是特定电机?

网友(2016-06-20):
大神,我想用这款芯片用在超声3D探头上,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看资料看得稀里糊涂,麻烦解答下

疑问1: 请问这个SPEED range 0-15625step/s    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细分时 最大速度是 (15325*1.8°)/360°=78.125 r/s   如果64细分时(15325/64*1.8°)/360°=1.2207 r/s 吗?   即我想知道细分情况下这款芯片支持电机跑多少的转速
疑问2:   tick 是不是与外部OSC时钟频率无关,OSC时钟频率只影响PWM的频率?  即可以理解为OSC引脚输入(16M/24M/32M) 计算速度时tick 都是250ns (4Mhz)?
疑问3:  加减速曲线生成的算法公式是什么?        我希望知道任意时刻电机的速度和位置信息。

以上盼复,谢谢

楼主:
疑问1: 请问这个SPEED range 0-15625step/s    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细分时 最大速度是 (15325*1.8°)/360°=78.125 r/s   如果64细分时(15325/64*1.8°)/360°=1.2207 r/s 吗?   即我想知道细分情况下这款芯片支持电机跑多少的转速

A:你理解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过最高能转多快要看电机参数,78.125rps基本不可能,我用24V普通57电机也就顶多转500rpm,高速应用,一定要用高压的版本

疑问2:   tick 是不是与外部OSC时钟频率无关,OSC时钟频率只影响PWM的频率?  即可以理解为OSC引脚输入(16M/24M/32M) 计算速度时tick 都是250ns (4Mhz)?

A:我使用DEMO程序的默认参数,你想仔细了解,可以自己去看相关寄存器

疑问3:  加减速曲线生成的算法公式是什么?        我希望知道任意时刻电机的速度和位置信息。

A:线性加减速,就是梯形曲线,可以倒推位置,或者你使用DIR+Pulse的方式控制

网友M(2016-09-14):
用了10多片,发现有致命问题,用microchip的单片机及控制,程序运行中寄存器的数据会变化,比如细分值,重新写入也无效,只有断电重启,才恢复正常。大家慎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用了10多片,发现有致命问题,用microchip的单片机及控制,程序运行中寄存器的数据会变化,比如细分值,重 ...

我后面选用了TMC5130A 还没打板

网友(2017-10-16):
引用 网友M:
用了10多片,发现有致命问题,用microchip的单片机及控制,程序运行中寄存器的数据会变化,比如细分值,重 ...

后来查到原因了吗

网友:
两个轴联动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几个月前试过L6470和L6480,效果都不错,只是这芯片用Move指令时的最高速度速度分辨率太低了,用 ...

能否咨询一下你关于L6480方面的问题?我的QQ15226661

网友:
引用 网友H:
L6480是外扩IC的,电流可以支持很大,集成的需要大电流的,可以考虑PowerStep01,这个说的10A电流,不过是 ...

请问您所说的关于步进电机驱动的群号是多少?我想咨询一下

网友(2018-08-10):
请教一下,L6470 在电机锁定状态是A,B相同时输出电流锁定,还是只锁A相?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8-12-03):
楼主,请问,怎么读取ABS_POS数值,
dSPIN_rx_data = dSPIN_Get_Param(dSPIN_ABS_POS,1);//电机停止后,这样读取到的为0。
是不是要电机运行期间读取才行呢

网友:
现在步进电机有什么非用不可的理由吗?为什么不用交流伺服呢?

网友O:
是不是多数场合完全可用交流伺服?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多数场合完全可用交流伺服?

一般的步进方案,300以内能解决了,交流伺服行吗?甚至很多的不到200就行。
产品应用,以满足功能需求为前提,性价比代表的是利润呀。这年头工控行业的利润也不高吧。不差钱的项目毕竟是少数

最优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后面选用了TMC5130A 还没打板

現在做出來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般的步进方案,300以内能解决了,交流伺服行吗?甚至很多的不到200就行。
产品应用,以满足功能需求为 ...

我是最近看到淘宝上有卖无刷伺服的,套件包含电机和控制器要6,7百,看了步进的更便宜,但会有丢步的可能吧。

网友Q(2019-02-28):
楼主还有吗?想入手两块玩玩···spi总线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还有吗?想入手两块玩玩···spi总线通讯

我找找,应该还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找,应该还有

兄弟来一块,我也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找,应该还有

私信给你了,也请回复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搞的L6470板子(实现多个小电机同时独立运动):

牛,这个散热情况怎么样?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试多少步进一路SPI控制成功···

网友:
大家搜索一下powerstep芯片,spi菊链,设置加减速初速,就可以愉快的转了

网友Q:
楼主,怎么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怎么消息了···

没找到,已经加你qq了,你没有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已经加你qq了,你没有通过

不会吧,没有收到啊···我去找找

网友:
好奇如何获取运行了多少个脉冲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