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帮忙写个批处理:读取电脑时间替换.h文件中相应的数组

楼主(2016-01-07):
能否帮忙写个批处理:读取电脑的日期和时间,把VersionInformation.h文件#define CompileTime "20160107162601" 中的  20160107162601 替换掉。
这主要是用来细分版本用的。
今天在网上找了一天,也恶补了 批处理 相关的资料,还是没有搞定
只好请各位帮忙了。
谢谢了。

网友:
编译器就有宏可以直接使用,编译一次自动生成时间啊

楼主:
keil  和   IAR都有吗?

楼主:
刚查了,是C语言的 宏定义 。还真没有用过。这就是不好好看书的结果啊
谢谢两位了。

网友(2016-05-17):
楼上有正解,不必写脚本!编译器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