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持续转动时产生的毛刺怎样去掉?

楼主(2016-01-07):
电机是玩具车的小电机,电流在几百mA左右,驱动用DRV8833,放了两个100uF的电解电容,放了几颗104.电机持续转动用示波器看电源波形发现很多或高很多或低很多的几十到几百uS的毛刺,接在同一个电源的RT5350模块就马上悲剧了,表现为图像没了,但wifi还在,串口还可以控制,试过好多次都是这样,故请教有没有方法解决?

网友A:
电机加消火花电容。下面链接中,图中的二极管不接。芯片旁的电容用钽电容做旁路电容。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62417747.html

网友B:
找个磁环,把电机两根线并绕几圈。

网友C:
这么小电机用隔离电源可以带动吧

网友D:
在板上分离电流回路,其次的可以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消火花电容。下面链接中,图中的二极管不接。芯片旁的电容用钽电容做旁路电容。
http://zhidao.baidu ...

加了.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磁环,把电机两根线并绕几圈。

暂时找不到磁环,稍后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电机用隔离电源可以带动吧

隔离电源指的是加个LDO或者DCDC给电机驱动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板上分离电流回路,其次的可以隔离。

回路已经从电源那里分离开再分别连接了,每个电源都还用了磁珠效果不行,准备用个3.0V的1117给电机驱动芯片看看效果

网友:
电流回路要设计好,滤波做好
这运行电压多少? PWM频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