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 (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6-01-07):
自己设计了一个FPGA+SDRAM+摄像头+USB2.0的一个板子,USB 2.0通信选择 CY7C68013,自己找来所有的芯片,焊接上去之后,想让PC机检测一下 CY7C68013看是否能够检测到。但是我将板卡上的USB接口通过USB线接到PC机的USB接口时,PC机上显示如下图所示: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呀?好郁闷,CY7C68013供电电压都正常,晶振采用外部无源晶振 24Mhz(用示波器测试该晶振,好像测不出来),目前板子上面的其他功能测试过是可以的,唯独 CY7C68013芯片,PC机好像检测不到,请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SCL 和SDA 需要二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 和SDA 需要二个上拉电阻。

是的,我外部接了 24LC64存储芯片,对CY7C68013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 和SDA 需要二个上拉电阻。

我把两个电阻靠近了 存储芯片,24LC64,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搞定了没,这颗芯片当年我调的时候非常顺利,我也没什么好建议,不外乎是检查VCC,AVCC,GND,AGND供电,RESET,WAKEUP为高。
另外还有几个实验可以用来判断是不是兼容性问题:
1 是换台电脑,好了的话那八成是布线要改进。
2 是重新焊一块板子试试
3 是R35换成1uh电感,看看是不是AVCC的问题
还有就是装好CYPRESS的驱动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C:
晶振用示波器测不出来?是示波器问题还是晶振电路问题?

网友D:
你给24LC64烧固件程序了吗?

网友E:
24LC64里面要是空的不如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用示波器测不出来?是示波器问题还是晶振电路问题?

晶振可以用示波器测出来,提供了24MHz晶振,CLKOUT输出12MHz,但是还是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LC64里面要是空的不如不焊接

是的,我是这样做得,板子做回来之后,按照我上面的原理图焊接完所有的芯片,然后通过USB线,将我的板卡通过USB线直接插到PC机上进行检测,我的24LC64没有固化程序,是空的,之后在进行固化程序,不知道哪里步骤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给24LC64烧固件程序了吗?

是的,我是这样做得,板子做回来之后,按照我上面的原理图焊接完所有的芯片,然后通过USB线,将我的板卡通过USB线直接插到PC机上进行检测,我的24LC64没有固化程序,是空的(空的PC机应该也能检测到我的设备吧,只不过应该显示 EEPROM missing信息吧)但是插上PC机上都检测不到我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没,这颗芯片当年我调的时候非常顺利,我也没什么好建议,不外乎是检查VCC,AVCC,GND,AGND供电,RESET ...

前辈,您说的前几个方法我都尝试过了,还是出现上述问题,没有尝试的是将R35的0欧姆电阻换成电感,这个官方给的PCB图上面可以使用0Ω,还有一点就是那个驱动,我是板子到了之后,按照原理图上将所有器件焊上去,然后通过USB线将板卡与PC机进行连接,看PC机是否能够检测到我的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是PC机检测未知设备,然后我在安装相应的驱动吧,还望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