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采用McBSP读AD73360数据问题求解

楼主(2016-01-08):
我想用 接收中断的方式读取 AD73360 中6个16bit采样值。

1:时钟源和同步信号都由AD73360提供。
2:中断源由AD73360的帧同步信号提供,帧同步周期:帧长7个字(6个通道,考虑1bit延迟,需要7个字才能完整接受6个通道),每字16bit。
3:那么在F28335中接收中,怎么在一次中断中一次提取这7个字。(F2812可以用FIFO的方式,但是F28335的MCBSP中没找到FIFO,只有 DR-RSR-RBR-DRR这样三级缓冲)。

求大虾们指教一下啊!

网友:
28335的Mcbsp应该是支持DMA的,你可以设置存储深度,存够7个后在触发DMA中断,我用过28069的2个Mcbsp对传数据,单次传输100个数据,只需设置触发,DMA自己传,自己收,完了会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