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测温现最常用方案?我之前只懂用max6675

楼主(2016-01-08):
测温范围0-500,
准确度3-5度左右吧
问题:K型热电偶最常用的测温方案

网友:
TI的芯片ADS1118

网友:
3D打印机上面我就用的6675,价钱12左右,还行。
不过我给别人做小产品,用的是运放,就一个运放钱,更便宜

网友A:
2楼的1118用过,自带冷端温度传感器

网友B:
MAX31855   MAX31865

网友C:
电子秤芯片+NTC(PN),单芯片1.0+搞定

网友:
这个比6675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31855   MAX31865

这个比6675好用吗

网友(2016-02-21):
2楼,9楼推荐的ADS1118的实现方法理论上与6楼推荐的电子秤芯片加NTC测冷端温度的方法是一样的,ADS1118没用过,但曾经冒险用过电子秤芯片去搞热电偶,在工厂测试啥问题没有,在用户现场则各种问题,例如220V不接地,各种干扰导致芯片损坏等等,毕竟国产电子秤芯片都是只考虑电池实用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秤芯片+NTC(PN),单芯片1.0+搞定

你好,曾经做过同样的事,详见10楼,希望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31855   MAX31865

这两款芯片淘宝价钱从十几块到三四十块都有,不知道哪个价钱是靠谱的,便宜的不敢用,贵的没性价比,很纠结…而MAX6675的价钱则比较稳定,嘉立创也有,十来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的1118用过,自带冷端温度传感器

稳定吗?比如复杂的工业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秤芯片+NTC(PN),单芯片1.0+搞定

正解。。。

网友:
标记一下,马克马克

网友(2016-04-20):
电子称的芯片都是哪些型号?

网友D:
这种精度要求,我是直接用LM358这么廉价的芯片来做的,只是要经过自校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子秤芯片+NTC(PN),单芯片1.0+搞定

NTC很少有耐温350度以上的,lz需要测量0~500度呀
而且NTC分辨率在不同温度段差别非常大,难于保证精度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TC很少有耐温350度以上的,lz需要测量0~500度呀
而且NTC分辨率在不同温度段差别非常大,难于保证精度一 ...

他是用NTC测量冷端,软件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是用NTC测量冷端,软件补偿

测冷端可以,要求不高的我就直接用MCU内部传感器作冷端测量了。

网友F:
还是习惯使用MAX6675,稳定,测量范围广.

网友:
那种K型温度计里面的芯片应该可以,成品也才十多元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用到多路么?如果用到的话,是用什么模拟开关的!

网友G(2016-06-22):
引用 网友F:
还是习惯使用MAX6675,稳定,测量范围广.

用过6675,为啥热电偶装到设备上测温就失败,读不出温度。 拿开不与设备接触就可以 ? 工频干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过6675,为啥热电偶装到设备上测温就失败,读不出温度。 拿开不与设备接触就可以 ? 工频干扰吗? ...

热电偶不带金属屏蔽线? 屏蔽线和设备都要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热电偶不带金属屏蔽线? 屏蔽线和设备都要接地.

热电偶就是用的2线带屏蔽的那种,那种屏蔽和外壳是接一起的好像 。 设备并没有可靠接地,热电偶探棒一和设备的金属接触 测温就卡死不动了,拿开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电偶就是用的2线带屏蔽的那种,那种屏蔽和外壳是接一起的好像 。 设备并没有可靠接地,热电偶探棒一和 ...

查热电偶是否与地或I/O接口短路.和电源极性.

网友H:
本人土豪用法:AD7793+NTC温补,0.1稳定显示精度,哈哈。至于MAX6675,精度太低,数据那个蹦,接地弄不好还容易烧片子,各种坑..本人曾经走过的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土豪用法:AD7793+NTC温补,0.1稳定显示精度,哈哈。至于MAX6675,精度太低,数据那个蹦,接地弄不好还 ...

不错的做法。谢谢。

网友(2016-12-09):
引用 网友D:
这种精度要求,我是直接用LM358这么廉价的芯片来做的,只是要经过自校准。 ...

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人土豪用法:AD7793+NTC温补,0.1稳定显示精度,哈哈。至于MAX6675,精度太低,数据那个蹦,接地弄不好还 ...

测试的温度范围多少度?能达到-10~260度左右吗?

网友I(2017-04-23):
引用 网友F:
还是习惯使用MAX6675,稳定,测量范围广.

你好。max6675  导线比较长的情况下,温度值很大。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好。max6675  导线比较长的情况下,温度值很大。不知道是为什么?

K型探头本身就是金属烧结构成,导线过长会影响探测器电阻阻值,处理方法:1 减短导线长度,如需长距离探测.温度值经处理器处理后再传送;2: 软件修正(测出实际温度后与现显示温度比较),但非常不建议,温度是非线性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K型探头本身就是金属烧结构成,导线过长会影响探测器电阻阻值,处理方法:1 减短导线长度,如需长距离探测.温 ...

谢谢。导线长度不能剪短,距离是一定有的。
增加导线线径,不知道有无效果。

还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