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起做无感FOC电调的想法?

楼主(2016-01-08):
自从发了有关无感FOC开发板的帖子后,经常性的有人通过私信或是旺旺跟我联系,希望能够做些可以实际飞行的FOC电调来用在他们自己的四轴上,再不就是合作的要求等等。
刚开始这种需求我觉得也就是一些人冲动的想法而已,而且到现在连开发板都还没有卖完,也就敷衍回答一下而已。

但就是在前不久,有个兄弟在买了我的开发板之后,不断的说FOC控制真的确实好,非常的平滑、安静、响应特别快,非常强烈的要求我把它做成产品来用,特别是给我说到他的苦衷,如果去买DJI的FOC电调,一个就要120块RMB,而且还要配它的电机,一个就是90块RMB。做个四轴至少要4个,那就是(120 + 90) * 4 = 840 RMB,这个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一旦搞坏,那就另算。

我明白了,这位兄弟的最大苦衷就是玩FOC的价格门槛有点高,引起了我深深的同感,现在玩模型,已经失去了少年时代那种DIY的乐趣,变成了一种靠钱玩装备的方式,变成了航模商家的一种赚钱手段,因为爱好者和玩家是基于内心喜好,玩起来后是不计代价的,所以中毒会更深。本来的航模科技活动是通过自己的DIY来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提升学以致用观念、工程实践观念、坚定意志的培养、实际的动手能力、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出来的人,技术成熟度远远高于那些只会书本知识,会考试的人,可以看到,在公司里做技术NB的人很多都是少年时代的科技活动爱好者。

现在的航模活动,几乎快变成了一个另类的产业受阻后的出路,玩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做成完整的产品后玩家也真的仅仅是玩而已。当初我之所以发夹心电调的帖子,就是想重新宣扬真正DIY的精神,一种挑战的精神!
现在的创客,我相信是搞不起来的,就算搞起来,也是加了外援的结果。从来没有说创客是靠Z.F.出政策造势就能搞出来的,这个得要有长久的产业基础,有工程师的文化氛围,说远点,要有文艺复兴的经历,这些我们真没有!现在的产业困境,就是先前的那些人胡作非为透支的恶果。

考虑到无感FOC电调的这种需求好像越来越强烈,我觉得也许可以在论坛继续宣扬这种DIY精神。所以有了大家一起做电调的想法,当然也考虑自己的精力有限,每个人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可以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
1.设计一个可以在类似精灵2这种级别的四轴飞行器上使用的无感FOC电调,相信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朋友的应用要求。
2.成本要尽可能的低,卖价不超过60块RMB,这个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3.电压电流和DJI的E420S电调接近,也就是3S、20A的样子,我觉得是够用了。
4.为了降低成本,尽量使用2层板。
5.为了降低电机成本,可以使用普通2,30块钱的新西达之类的电机,或者是别的厂家生产的便宜的DJI外形的电机。
6.限于精力,我来完成电路设计和软件部分,代码不公开(防止无良JS,没办法的事!),只是供大家有个便宜玩的基础,电路图公开,方便大家自己DIY,别的PCB LAYOUT、SMT贴片等等由感兴趣的人来担当,如果可以做好,相关厂家都可以参与。

以上只是一些粗浅的想法,不一定真正实现,得看看大家的反应再说。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建议,欢迎大家提出!

我的目的:
1.和大家一起,做出大家用得起、玩的爽、心中想要的电调!
2.挑战商用电调性能,打破商用电调神话!

网友:
一直在关注着

网友:
必须支持!自己正在玩FOC!

网友A:
其实就是怎么做产品的问题了,,,你现在只是隐约看到了可能有的市场,但是却无法看清真正的市场需求是怎么样的

我建议你还是做产品吧,淘宝上那么多做四轴或者小直升飞机的,调查看看他们的电机部分都是自己做还是买的别家的,看看你有没有切入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怎么做产品的问题了,,,你现在只是隐约看到了可能有的市场,但是却无法看清真正的市场需求是怎么 ...

没有想做产品的心,只是想做点准开源的东西,提倡点DIY精神。
以目前的形势,FOC电调应该不缺市场,实际上缺的是能够做出来的产品。

不过你的提议倒不错,根据以前的经验,在中国,有真正DIY精神的人很少,想赚钱的比较多,有点放弃的想法了。

根据我的经验,你说的找TB商家共谋合作,这是基本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会觉得一个电调卖30块都会嫌贵。
有个笑话是说:有人想用猪骨头熬汤给新妈妈补钙,但别人说,人家猪都是催肥催出来的,它自己都缺钙,你还要拿它补钙?

2015,2016,工厂一波波倒闭,股市狂跌(可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散户,股市其实就是赚SB的钱),自己都能把自己熔断,PCB企业被逼迁、楼市疯涨、华强北空柜台越来越多、当我们看到家里出现一只,两只的蟑螂时,其实真正的蟑螂已经很多了。

刚刚看到还有初创公司试图自己开发电机控制芯片,用卖硬件芯片、软件赠送的商业模式来赚钱,这种方式还能行的通?

网友B:
支持楼主,楼主能否也可以写一篇FOC的入门文章,类似于墨鸢的那篇《全攻略》,讲下一些基本步骤,推荐些必要的参考资料之类的,让后辈在FOC开发方面少走一点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楼主能否也可以写一篇FOC的入门文章,类似于墨鸢的那篇《全攻略》,讲下一些基本步骤,推荐些必 ...

这些早就在我以前的帖子中给出了。
写攻略之类的没有兴趣,你看了以前的攻略能做出像好赢一样的电调吗?

我感觉兄弟需要的是类似东莞曾经的ISO一条龙服务方式,自己只要跟着走就行了,不过这个对于研发是不适用的。

有感而发:
1.为什么公司的产品是工程师开发,苦了累了,也没有红牛喝,做出的产品极具竞争力,销路相当不错,但工程师拿点死工资,顶多给点奖金,而老板却是穿金又戴银呢?
2.为什么海归讲话,喜欢夹杂英文,和习惯性的耸耸肩?
3.为什么海归一般信心满满,觉得没有做不成的事?特别是用做工程的思维来做国内创业经商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想做产品的心,只是想做点准开源的东西,提倡点DIY精神。
以目前的形势,FOC电调应该不缺市场,实际 ...

卖硬件芯片、软件赠送  这个较大厂确实有,但是一般小厂达不到量估计也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硬件芯片、软件赠送  这个较大厂确实有,但是一般小厂达不到量估计也悬 ...

我觉得老外的芯片大厂不是那么傻的,国内的做芯片的厂家无非就是那招:低价格!
以前有个LGT主打低价,结果STC老姚还在,自己却没了!
以前的中微星,当年也是做芯片,号称高大上,其实还是做的低端的螺丝类配件芯片。

要论做芯片,还是老外的好,国内的饼是大不过外国的锅的。

楼主:
准备这几天新设计一个无感FOC电调,赶在过年前出板子,这样在春节期间就可以写点新的软件了。

网友C:
楼主 小型伺服电机控制 的dq 变换变换那部分怎么看好,现在看的我糊里糊涂的

网友:
楼主不如搞一个众筹 先筹钱 ,然后在搞起 直接提供成品  不要琢磨开源,让大家好好学之类的事情了,如今看电动汽车  电动飞行器的火爆将来电机控制方面的人才肯定非常缺

网友:
顶楼主,在楼主的指导下成功的解决了之前的问题(新画了一轮板,换用光编来做,完美的解决问题)。不过现在又卡在了新的问题上了,经过这一番折腾还真是学到了不少。

网友D:
有心情做layout
不过双面板做电调有点难,拆的好盈30A好像都是四层板的,背面和内层2是大电流,正面是单片机和稳压,内层1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心情做layout
不过双面板做电调有点难,拆的好盈30A好像都是四层板的,背面和内层2是大电流,正面是单片 ...

我先试试两层板,如果搞不定再请兄弟画四层板,不过成本会高了。
话说兄弟在电调类画板经验上属于哪个武功级别?这个要求会比较高些。

另外,富士康的PCB工程师免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小型伺服电机控制 的dq 变换变换那部分怎么看好,现在看的我糊里糊涂的 ...

FOC除了启动和位置估算器外,其它基本就是坨屎,没什么难度的!
对于DQ变换,苜先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建议兄弟看看Tl的FOC视频,在你看完之后,就会相信一句招牌用语:包射!包舒服!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潇洒!

网友:
引用 楼主:
FOC除了启动和位置估算器外,其它基本就是坨屎,没什么难度的!
对于DQ变换,苜先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diZUszYLiA

找到了一个这个,里面有讲到,不知楼主说的视频是不是这个,等看明白了翻译过来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先试试两层板,如果搞不定再请兄弟画四层板,不过成本会高了。
话说兄弟在电调类画板经验上属于哪个武 ...

本科生而已。。。水平一般,有心情去试试,练手而已不强求工资,楼主可以把我画的当作备选。
反正我现在的老板也不给我工资,只给报经费。。。
做过超大电调,叉车用的,几百安电流,但是用了两张板子
双面板做有刷的全桥也没有试过正面IC反面MOS,都是挤在一个面上。
正反两面贴片做双面感觉问题不是能不能布开,而是大电流脉冲的干扰比较厉害
我用的STM32下面如果有大功率管中间没有铜箔阻挡一下就出现过自己复位

最近也在学习FOC,请多指教

网友E:
这倒是有兴趣,可以搬个板凳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科生而已。。。水平一般,有心情去试试,练手而已不强求工资,楼主可以把我画的当作备选。
反正我现在 ...

我也是本科生啊!
我只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倒是有兴趣,可以搬个板凳来学习学习。

欢迎指教!
现在想了一下,还是楼上有位兄弟说的有理,现在真的不要再想什么开源、弘扬DIY精神了,现在的人都是仰机利而食,都想不劳而获,投机心理非常严重,极少有人肯下功夫去研究了,看看现在那些炒股、炒楼的就知道了。
但是深圳山寨手机行业的集体崩溃、股市的自我熔断、楼市的疯狂、华强北的没落也证明了没有真正的实力和努力,那只是一场春梦而已!
为什么老外就那么争气?搞中国总是屡屡得手。

干脆放弃这种想法,直接做了卖!反正有淘宝,一个便宜三个爱!当然性能一定要是杠杠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本科生啊!一句话不可妄自菲薄。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区别本质上只能说明是学习别人书本知识 ...

哈哈哈老板觉得自己的研究生全是做软件没有做硬件才找的我
做软件的师兄们软件做的真好,但是画的PCB没有能用的。
组会里面有个怪相:研究生的报告我听不懂,博士生的我倒全听明白了

今年做了一个小车,用的伺服空心杯电机+减速器做的动力,轮毂齿轮全都自己设计还要去外面机加工超级贵
想试试改成无刷电机,控制行进距离更容易,造价更低
四个空心杯6K啊,

网友:
本机器人必须支持一下大刷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老板觉得自己的研究生全是做软件没有做硬件才找的我
做软件的师兄们软件做的真好,但是画的PCB没有 ...

如果经费允许 建议上交流电机试试  同样的机械结构 交流电机的启动可以做的比较软 控制比较好  无刷电机启动算法还是比较难的 特别是重载启动   交流电机运行起来比较平稳 (血的教训  之前3个月就是在换电机 换驱动器 换后桥  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经费允许 建议上交流电机试试  同样的机械结构 交流电机的启动可以做的比较软 控制比较好  无刷电机 ...

请问PMSM有长度24mm,转子直径20mm左右的微型电机吗?
我们用的空心杯电机特别小,直径15mm长度24mm,微型四轴有和它功率接近的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PMSM有长度24mm,转子直径20mm左右的微型电机吗?
我们用的空心杯电机特别小,直径15mm长度24mm,微 ...

额~~~ 原来你指的小车原来是这么小的  我还以为像真车那种呢~~ 我搞的都是可以载人的那种车架  你那么小的 还是用无刷吧 功率肯定够用的  而且可以暴力启动~~ 用方波都可以了

网友:
楼主选择我比较赞同

网友G:
楼主我支持你。如果你要直接出商品电调也是可以的啊。现在市场很火啊。但是还能火多久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支持你。如果你要直接出商品电调也是可以的啊。现在市场很火啊。但是还能火多久就不清楚了。 ...

谢谢支持!
我不是只会无刷电调啊。

刚刚想了一下,准备用个两层板来做,这样比较地便宜,不过走线比较麻烦,也不想加什么铜条扩流,开窗加锡太他妈丑了,完全是关外小厂风格,干脆做个像ESC32的样子,布线容易点,做完了给大家看看。

当我看到DJI的电路板时,感觉至少有一点,画的板子很漂亮!!!
请问有没有深圳的PCB高手有兴趣搞搞PCB LAYOUT? 这个还是得专业人士才行,免费帮忙或有偿帮忙都可以。

现在ESC32都出V3板了,画的真好看,羡慕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我不是只会无刷电调啊。

这个板子的确漂亮,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

JLC-4层板5mm内100元有10块,平均就是10块钱一块。
5个mm的板子应该差不多够了。
我之前画过一个板子BLDC的3.4*1.7,不过一直没验证。到时楼主原理图出来后,我可以画一下。

成本其实最主要的是SMT,软件成本是楼主的脑力,这个好说。
楼主只卖烧好程序的MCU,外加空PCB板子(如果PCB开源就省了)。
谁需要的话自己想办法采购元器件焊接就可以了,我个人觉得JCL还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有人想SMT的赚辛苦费也随他,楼主掌控好MCU就可以了。

我在深圳北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我不是只会无刷电调啊。

PCB可以给我试试吧。好歹我也是搞电力电子的,大功率线路还是搞过不少,还是有点点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我不是只会无刷电调啊。

靠,我也是打算做这个,用301K8U6,PowerPAD封装的STL160NS3LLH7,L6387(保证3S下能举得起来),样品都申请好了。
不是公司的项目的,纯粹自虐的玩意。没想到已经有出来的了。

玩这东西不要老想钱,先做出来,做得好了自然就有钱了,别想太多,走一步看一步,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我也是打算做这个,用301K8U6,PowerPAD封装的STL160NS3LLH7,L6387(保证3S下能举得起来),样品都 ...

根据兄弟我的看法,做无感FOC电调是不能卖高价的

网友D:
今年的电脑鼠硬件算快完事了,也不打算改无刷了。。。软件不怎么需要我,可以放松一段时间做自己的东西了
但是明年团队准备做多轴了,估计连飞控都想自己搞。。。电调肯定也要做
这架势是电机都想自己绕了

楼上的Layout真心漂亮,ESC32那个双面pcb能做到DCDC背面放MCU,MOS背面放比较器看来是经过谨慎考虑和验证的。
36楼的板子也很漂亮,不过批量的时候一定小心盘中孔,有时候焊锡会流走虚焊,QFN的钢网一定按手册推荐开,不然容易张力不均跑偏
都是花钱买的教训啊

虽然我不看好STM32的抗干扰,但是我们这边都是玩32和ARM9等等的,英飞凌没有和学校合作所以我们没有弄的。

我做硬件一般都比较烧,不怎么考虑成本,今年做电脑鼠一个车用了三个F405一个F746挤在巴掌大的板子上
电机驱动IC还是TI的九月新品

做过SVPWM的逆变器用的F407,这次做电调应该还会用F4的,虽然贵点但是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年的电脑鼠硬件算快完事了,也不打算改无刷了。。。软件不怎么需要我,可以放松一段时间做自己的东西了

孔钻的有点偏大了,设计问题,不记得啥时候开始的0.33非标孔,一直没注意,以前大板还没觉得,以后就改用0.3的了。
MOS焊盘上的孔纯粹是强迫症发作,为了等值孔间距。封装基本都是按手册来的。
最后3相的输出以及电源和地的供电都可以做宽一点点的,当时没想起来,只想着把板做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一起做吧!你用的301我也买了,有点小贵,先放放哈。
我先自己试试画一下,验证一下新的电路,我的设 ...

301不贵啊,看过价格,很便宜的。

XMCxxx系列听你鼓吹过,找他们的代理商要了XMC1100,确实很便宜,24Pin,32K的价格可以甩ST的M0一条街了。XMC1301叫代理商报价,但一直还没给出来,没法比较。
也是听你说的神乎,看价格也还不错,打算在一款高压水泵上考虑用上它,就是他们的代理动作太慢了。Dave 软件也下载了,还在入门中。

301/303的验证电路我有,现在是要按照ESC的尺寸做板。2层还是4层?没想好,电路大概就20A吧,电压无所谓,看用的MOS耐压,DC-DC用Microchip或ST的,反正都是不要钱的。

钱要想,但玩就是玩,玩得到家了再去想创业找钱,不要没玩出个鸟来就到处鼓吹,最后烂尾会被人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1不贵啊,看过价格,很便宜的。

XMCxxx系列听你鼓吹过,找他们的代理商要了XMC1100,确实很便宜,24Pi ...

我觉得兄弟可以先做个可以飞的出来,带不带载,电流2,3A和电流十几安差别蛮大的!除了软件,还有硬件的设计也相当关键!到时候一起玩玩,都在深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兄弟老是说我:鼓吹,神乎,被骂这些字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对于英飞凌的芯 ...

我说的是以前的烂尾项目,没说你,不用对号入座。用301是因为我不用花钱买IC,我是自己玩的,当然不用去考虑费用,就这么简单,你自己想多了。

说鼓吹,我不还在你的介绍下,跑去用英飞凌的片子来做项目了,是好东西当然要用,不存在我要排斥谁。
况且我对你提到的开源也没有质疑你不会出来啊,都说了搬个板凳来学XMC来着。

网友H:
关注一下!
一般品种的电调,估计成本压力太大了,没办法和生产商合作!
高端的电调,水应该有点深,没一定的时间积累,没人信你!
消费类的东西还是谨慎对待,特别是在国内~~罪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以前的烂尾的项目,没说你,不用对号入座。

说鼓吹,我不还在你的介绍下,跑去用英飞凌的片子来 ...

但你这样说,真的会让我觉得是在说自己啊!
搞得我很郁闷!

口之所发,手之所写,意念一动,浪传十方,不可不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一下!
一般品种的电调,估计成本压力太大了,没办法和生产商合作!
高端的电调,水应该有点深,没一定 ...

我不和人家搞什么合作的,还不如找些喜欢玩的人一起做做。
有了一点小技术,本来还是主动的,但你一找别人合作,特别是一些工厂,就被动了,被压价!非常的不明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你这样说,真的会让我觉得是在说自己啊!
搞得我很郁闷!

你自己心有所想罢了,看来我还是安安静静的搬个板凳来学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心有所想罢了,看来我还是安安静静的搬个板凳来学习就好。

这个没办法不这样想。
以前放点视频就有人说显摆,不放又说你无图无真相,我想提倡DIY精神,又说是财迷,唉!

要玩英飞凌,找新华龙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C:
英飞凌一直没接触过,对于玩家编程器和器件都非常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飞凌一直没接触过,对于玩家编程器和器件都非常不好买

情况不是这样的!!!

到淘宝上大把的英飞凌官方开发板,还配套板载JLINK。
要买样片找新华龙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其实我最喜欢用DSPIC了,文档很好懂!
原来的C8051的开发环境非常爽,dave等都搞得太复杂,都不玩了。
为什么这些厂家都要装逼把个工具搞那么复杂呢!

网友I:
玩过峰岹的FOC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过峰岹的FOC没?

听别人说过,好像是单电阻采样的,高速时效果不太好,不过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只是按自己的思路做自己东西,现在想怎么做出商用级的无感FOC电调,虽然软件的功能都实现的不错,特别是仿TI的启动也可以做得几乎一样,但是PCB LAYOUT却是一个让我头疼的事情。

正在PCB LAYOUT。。。。。。

网友:
路过帮顶,静等结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靠,我也是打算做这个,用301K8U6,PowerPAD封装的STL160NS3LLH7,L6387(保证3S下能举得起来),样品都 ...

301K8U6 PWM少一路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301K8U6 PWM少一路上桥

少一路下桥

楼主:
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画完了一块板子,明天发出去做板,估计了一下成本,根据华强北零售价,大概不会超过30块RMB。
为了方便焊接和调试,用的是DPAK的MOSFET,OK后下一版准备用小点的。

画板子还是得专业人士,自己画太他妈累了!

这个先拿来做验证,还是无感方波和无感FOC通用的,方便调试,没问题后准备装到我的精灵2上面去,好久没飞了!四轴真的就是一种冲动性消费,当时觉得有个四轴很牛逼,其实就是SB.

我准备做个20片(4X5=20),如果没有问题,多的可以送给感兴趣的朋友。

网友K:
年前才把FOC的一堆调试设备攒齐,准备过年啃代码,用公司的设备玩会引起太多围观,只能自己来~~~
设备花了不少钱,罪过罪过……

PS:海绵宝宝开发板的风扇转起来的那一刻,喵的太激动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画完了一块板子,明天发出去做板,估计了一下成本,根据华强北零售价,大概不会超 ...

MOS只能放背面,你这样布板很不合理,大大影响散热!因为电调装在螺旋桨下面的,螺旋桨帮助散热作用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MOS只能放背面,你这样布板很不合理,大大影响散热!因为电调装在螺旋桨下面的,螺旋桨帮助散热作用特别 ...

多谢指正!

好像VESC、ESC32的设计都是这样!
我这个布局是跟他们学的,哈哈。

下次再做个MOSFET放同一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年前才把FOC的一堆调试设备攒齐,准备过年啃代码,用公司的设备玩会引起太多围观,只能自己来~~~
设备花了 ...

在公司里千万别搞,要搞也要得到老大的默许!
没有人希望你成功,我所经历的公司实况,打工仔为了获得自己的一己之私利,那是不择手段的,名校的学生一样!

希望我的板子对你有帮助,谢谢支持!

网友L:
以前也有做电调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画完了一块板子,明天发出去做板,估计了一下成本,根据华强北零售价,大概不会超 ...

预定1pcs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也有做电调的想法

做方波肯定是不行了,BLHELI满天飞,不过就算如此,真正做好还是不容易的。
现在无感FOC刚刚开始,好像除了DJI用TI的方案做了卖(据说不太稳定,又转向方波了,哈哈),还没有其他公司能够做出商用级能卖的无感FOC电调来,有些方案就是走捷径用了工业风机的方案,那个肯定是不行的,再说我只是玩玩而已,心态还是不错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画完了一块板子,明天发出去做板,估计了一下成本,根据华强北零售价,大概不会超 ...

这个板子这么大?多少A的电调?6A的最小能做到什么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板子这么大?多少A的电调?6A的最小能做到什么尺寸?

哈,你还别说,我正准备再画一个微型无感FOC电调的,我这几天就画个看看,争取春节前把板子搞出来。
电压2S就可以了吧.

你可以说说你的要求,我考虑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哈,你还别说,我正准备再画一个微型无感FOC电调的,我这几天就画个看看,争取春节前把板子搞出来。
电压 ...

供电电池2-3s,最大持续电流5A(电调设计留余量做到6A),正常工作电流2A,不需要BEC.多旋翼动力用,响应快。体积小(15X20mm)左右,当然保证性能的前提下越小越好,重量轻(3克左右不含线不含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M:
供电电池2-3s,最大持续电流5A(电调设计留余量做到6A),正常工作电流2A,不需要BEC.多旋翼动力用,响应 ...

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电机,需要买一个做参数匹配。

感觉特别小的或特别大的都比较贵哟

在淘宝上有星穹出的XP-7A微型电调,估计够你用,我只需要在它的基础上多加一个双运放和两个1206的采样电阻就可以了。

希望那个小电机的COGGING不要太大,不然没法体现出FOC控制的感觉。

我先干完手头的再说。

网友N:
我觉得吧别老停留在找人一起做,直接做出来,然后在坛子上推广,慢慢的客户什么的都就找过来了,这东西没量成本控不住,先自己投上一些,论坛网友就消化差不多了,然后是走商业模式还是开源看心情吧,ps国外开源的几款我测试的都很不错,期待大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吧别老停留在找人一起做,直接做出来,然后在坛子上推广,慢慢的客户什么的都就找过来了,这东西没量 ...

不管什么开源不开源,自己做自己的。
开源也不见得就牛逼啊!

如果和一般厂家玩价格绝对是不明智的,价值不是工厂可以生产出来的。

网友O:
楼主,到时候可以跟你买一块板子吗?这样可以一步步跟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到时候可以跟你买一块板子吗?这样可以一步步跟着学习

这个是自用的,今天刚发了华强PCB,还是不太信JLC,以前打过一次板,太差了,估计是分给哪个小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自用的,今天刚发了华强PCB,还是不太信JLC,以前打过一次板,太差了,估计是分给哪个小厂了。 ...

JLC就没碰见过丝印和焊盘、阻焊对正了的,
华强的问题是正面丝印漂亮反面丝印就差点,还有异形焊盘一定要和他们讲,不然那个Fill做的异形焊盘明明有开窗也不做开窗,
只做里面那个小pad的开窗,pcb到手了还要自己刮掉一点点阻焊。

越是名校学生,为了私利的争抢越激烈,手段也越奇葩。
这个情况在理工科这边还好,到了文史专业那边激烈到我难以想象(辅导员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C就没碰见过丝印和焊盘、阻焊对正了的,
华强的问题是正面丝印漂亮反面丝印就差点,还有异形焊盘一定要 ...

一般来说,只要是学生会的那帮人,企业一般都是不要的,因为这些人除了吹牛皮、用手段,没有一点真本事,会把整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我是亲眼见过的,这帮人真的就是RZ。
你有没有发现,在公司里搞人事的一般都很催老?

这年头,越是广告多的,我越是不信。所以我还是选择华强PCB,按理来说,这样的公司反倒质量好些,以求生存。

为了尽可能一次做好,可以多多沟通,所以还是自己工作要到位,要多加一些说明就可以了,毕竟那边接的单很多,不可能想的像自己那么周到的。

网友:
强烈支持一下,一直有想法

网友P:
现在就是还没搞懂启动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就是还没搞懂启动的算法

可以先用方波启动,再转FOC控制。

网友Q:
问下楼主用什么芯片做的?驱动是用的是ULN2003?体积小压缩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IR2235 替代3颗桥路驱动芯片,电机大概几对极的预计要做到多少转?我以前画的一个圆的板子想到是不是圆的板子可以套在电机外围呢?个人猜想 半径38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先用方波启动,再转FOC控制。

方波已经搞过了,就是矢量的还没入门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自用的,今天刚发了华强PCB,还是不太信JLC,以前打过一次板,太差了,估计是分给哪个小厂了。 ...

可以预定一块吗,不想再自己做硬件了,还要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和人家搞什么合作的,还不如找些喜欢玩的人一起做做。
有了一点小技术,本来还是主动的,但你一找别 ...

是的,即便自己玩,花不了几个钱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可以就地取材的啊;
一个技术研发者去找一些厂家合作的话,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悲伤的队友SMT;

网友:
我这几天也在搞一个电机的驱动板,仿照freescale的TWRMCLV3PH的板子

网友R:
周末把PCB画出来,电机我现在准备好了,一台220V,米格的PMSM电机,用24V电源,不弱磁只能跑到400RPM左右了,后期再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预定一块吗,不想再自己做硬件了,还要打板

我这次就做了10片,送你一片吧,另外,再送你一片XMC1301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周末把PCB画出来,电机我现在准备好了,一台220V,米格的PMSM电机,用24V电源,不弱磁只能跑到400RPM左右了 ...

那个板我见过,不过FREESCALE的东西又贵还买不到!从来没想过要玩它的M0+系列。

低压的航模电机很好买啊!

上次做了开发板后,反响非常不错,今天都有上海的兄弟买了一套,所以这次我就准备把开发板做小些,名曰“海绵电调开发板”,可以直接飞的。不过没打算卖,有兴趣的朋友我送几块吧,估计得年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问下楼主用什么芯片做的?驱动是用的是ULN2003?体积小压缩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IR2235 替代3颗桥路驱动芯片 ...

XMC1301 QFN24 16KB单片机
现在用的IR2301S(以后用FAN7888,感觉体积太大)。

你的板子太大了,航模就要小的。

网友R:
mcu我是申请的样品,其他器件公司基本都有,差的就在jlc买了,我虽然在一家做变频器的公司做软件,但是软件是好几个人搞得,底层别人早都做好了,一直想从底层做一下电机控制这边的程序,真好练个手,哥们,你的板子做好了,咱两可不可以换一个板子,你再顺便送我一个mcu,好不好,freescale的mcu你去申请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R:
mcu我是申请的样品,其他器件公司基本都有,差的就在jlc买了,我虽然在一家做变频器的公司做软件,但是软件 ...

别客气,兄弟我直接送你板子和单片机就完了。
我以前的同事就在FREESCALE做原厂技术支持。

网友R:
我上家公司也是用infineon的mcu不过是xe164,他们的那个deav很好用,mcu配置这边的程序,点点就ok了,真的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上家公司也是用infineon的mcu不过是xe164,他们的那个deav很好用,mcu配置这边的程序,点点就ok了,真的是 ...

现在的DAVE会让你重回地狱!

网友R:
兄弟很豪爽,当时候我pcb出来了也送你一块,那我就在你那预定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兄弟很豪爽,当时候我pcb出来了也送你一块,那我就在你那预定一块了

小意思,能有朋友想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过FREESCALE的兴趣不大,想买个小开发板都难,我在3,4年前就有KL什么的样片了,一直没用,看来看去,还是选了英飞凌。

网友:
期待楼主的精品呀

网友S:
引用 楼主:
小意思,能有朋友想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过FREESCALE的兴趣不大,想买个小开发板都难,我在3,4年前 ...

楼主你的板子出来可以不可以送一块我玩玩呀,我也想玩玩这个FOC电调

网友T:
不错,紧跟着学习,这次还是用的XMC1301?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错,紧跟着学习,这次还是用的XMC1301?

一如既往地使用XMC1301 QFN24.
便宜啊,兄弟!

这次是验证一些东西,主要是自己画板(以前那些花大价钱请人做的都不行,而且动不动撂挑子,卡脖子,毫无人品可言,还是做技术的喔!耽误太多时间,操!但我从来就不认为画PCB 的人是不可替代的,)。

以后若能小量做一批,你们先前买我板的家伙,我都会送的。

不过听GRANT讲了F302挺便宜的,有心想试试,主要是看重里面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的板子出来可以不可以送一块我玩玩呀,我也想玩玩这个FOC电调

sure!后面凑字数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一如既往地使用XMC1301 QFN24.
便宜啊,兄弟!

上次ST的那个电机套件P-NUCLEO-IHM001上就是用的 F302, 使用的是CM4的core, 难道会比XMC1301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上次ST的那个电机套件P-NUCLEO-IHM001上就是用的 F302, 使用的是CM4的core, 难道会比XMC1301便宜? ...

可能是相对便宜吧,哈哈。

网友:
我打算用KV30F128VLH10,主频100mhz,一个3相互补pwm输出,两路qep接口,正好满足我的要求,本来想着PE能够支持这个mcu的,前几天看了下,好想只支持kv1系列,还想用他们的freemaster软件,到时候好调试,不知道行不行。
其实infineon的mcu做电机控制是很不错的,不过,不好买啊,印象中infineon的mcu不便宜,我们之前用的xe164大概40一片吧。
说到电机控制,富士通的fm3也是很不错的,不过太小众了,ti的c2000系列,功能是最强大的了,m3是怎么也比不上的,不管是功能上,还是生态环境上,不过c2000使用门槛还是高一点,arm易用性强太多!

楼主:
其实dsPlC很不错的,特别是ADC可以同时采样4路,真的值得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XMC1301 QFN24 16KB单片机
现在用的IR2301S(以后用FAN7888,感觉体积太大)。

不知道楼主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驱动芯片可以5v供电的?能驱动3相桥路的!有没有推荐的型号!我们公司FOC是xmc1302的

网友R:
驱动芯片有5v的麽?那下桥驱动是多少?5v?除非mos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驱动芯片有5v的麽?那下桥驱动是多少?5v?除非mos是5v的!

IRFR3709Z,我在无感FOC开发板上用的就是这个,可以低压的。

我现在都想回归dsPIC33了,简单好用,英飞凌的说句实话,没有官方例程根本用不起来!!!
你们用XMC1302,觉得ADC如何?

你们应该是做工业风机控制的吧,很少有人用XMC1301做航模FOC电调的。

网友R:
没用过infineon的arm芯片,我们是做变频器的,公司在石岩这边,在国内做变频器也可以排到前几名了。
我这两天也在画板,我的这个板比你的要复杂,画的我头晕。

网友U:
FOC什么时候可以实际开展工作?

网友:
很想参与到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R:
没用过infineon的arm芯片,我们是做变频器的,公司在石岩这边,在国内做变频器也可以排到前几名了。
我这两 ...

拓邦?

楼主:
引用 网友U:
FOC什么时候可以实际开展工作?

这个PCB主要是自己拿来做些技术验证,所以画得稍大一些,方便修改。
虽然去年做的都已经在精灵上成功试飞,但这次是要做到和Tl方案近乎一样的性能,特别是启动和低速运行。

在VESC的那个开源无感FOC的高频注入方法的效果确实令人惊讶,所以想试试!

OK后再向大家报告。

网友V:
你之前的FOC电调不是都装在精灵上试过了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PCB主要是自己拿来做些技术验证,所以画得稍大一些,方便修改。
虽然去年做的都已经在精灵上成功试飞 ...

我们公司做变频器一年也有几个亿了,行内的人大概可以猜到是那家公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我们公司做变频器一年也有几个亿了,行内的人大概可以猜到是那家公司了 ...

你们公司在哪里?不会是深圳上市的那 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之前的FOC电调不是都装在精灵上试过了吗

是的,但这次是要做成和TI的INSTA-FOC方案一样的效果,进行一些技术验证,同时OK后直接上精灵试飞。

待试飞OK后,重新画一块更小的PCB,使用四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公司在哪里?不会是深圳上市的那 家吧?

还没有上市,上市的两家公司,一个今年销售额有10多亿,可能都有20个亿了,另一个有差不多10个亿了吧。
也许好久没有了解这边,可能有比较大出入

网友V:
你研究过BLHel 电调 这个电调有堵转过流保护吗 今天试的时候把电机 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研究过BLHel 电调 这个电调有堵转过流保护吗 今天试的时候把电机 烧了

烧的原因有多种,不见得只有过流才会烧。

BLHELI有堵转保护,但不可靠。

建议还是研究FOC吧:
1.FOC控制和方波控制算法完全不同,搞哪个其实都一样。
2.用方波做产品有点落后了,市场欢迎新技术。
3.打工仔会FOC比会方波强很多,求职、加工资都容易有高的薪水。

开发电机控制器,一定要使用可以限流的电源,最好是过流即断的那种,千万别用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PCB主要是自己拿来做些技术验证,所以画得稍大一些,方便修改。
虽然去年做的都已经在精灵上成功试飞 ...

VESC 的foc 板子的 DRV8302 太贵,如果能用其他零件重新设计然后做一个 foc 开发板子不知道能不能行,楼主的芯片实在玩不转要不就预定一块了

(XMC1301 用jlink就能烧写?)

网友R:
我把我的驱动板原理图传上,这几天正在layout,过几天把PCB文件也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VESC 的foc 板子的 DRV8302 太贵,如果能用其他零件重新设计然后做一个 foc 开发板子不知道能不能行,楼 ...

VESC用的STM32F4和DRV8302都是很贵的东西,但效果不错,特别是使用ST库里面的高频注入方式的启动贼他妈爽,让我心向往之。

XMC1301本来就是ARM M0的芯片,当然可以用JLINK使用SWD方式来调试和烧写了,很好用的!
你遇到的是什么情况?看能不能帮帮你
你买过我的开发板吗?里面附送的资料可以保证无痛使用的。今天都有个买了的朋友给我发短信息说通过开发板的学习基本掌握XMC1300的开发了,正准备做产品的。

我正在用XMC1302 QFN24来开发类似TI方案的启动算法,使用高频注入,目前来说效果不错,可以极低电流启动,正在优化、完善中。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把我的驱动板原理图传上,这几天正在layout,过几天把PCB文件也传上来。

日,好复杂,好专业!

网友R:
我要驱动的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口肯定是要的了,还有驱动这边我手头的电机是220V的,所有电压不能太低,功率不能太小,所有用的IRF540最高电压100V,驱动用的IR2136,之于其他的通讯什么的电路只是为了方便调试用的。
很多电路都是我们公司伺服上的标准电路也是删减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要驱动的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接口肯定是要的了,还有驱动这边我手头的电机是220V的,所有电压不能太低,功 ...

恩,一般都是这样的。

我受凤凰电调的影响很深,当初被他的电路简洁,但是功能给震惊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VESC用的STM32F4和DRV8302都是很贵的东西,但效果不错,特别是使用ST库里面的高频注入方式的启动贼他妈爽 ...

貌似出厂时的状态需要用串口修改成SWD模式,昨天试图用JLink-OB修改,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貌似出厂时的状态需要用串口修改成SWD模式,昨天试图用JLink-OB修改,失败

英飞凌芯片出厂默认是串口模式,需要在DAVE4下用JLINK修改模式为SWD0或SWD1,很方便的。
也可以用MEMTOOL来修改BMI,推荐用上面那种。

我的DEMO芯片就不要尝试读了,已经加密过了。

我是非常爱用XMC1301的,希望你也尽快用起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英飞凌芯片出厂默认是串口模式,需要在DAVE4下用JLINK修改模式为SWD0或SWD1,很方便的。
也可以用MEMTOOL ...

海绵宝宝的程序我一直都供着呢,生怕一个不小心整坏了
DAVE + JLink-OB确实不行,但是Memtool就可以,正在排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海绵宝宝的程序我一直都供着呢,生怕一个不小心整坏了
DAVE + JLink-OB确实不行,但是Memtool ...

直接TB买个英飞凌官方1300的评估板,用上面的JLlNK,在DAVE4下改成SWD1模式,不可能不行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直接TB买个英飞凌官方1300的评估板,用上面的JLlNK,在DAVE4下改成SWD1模式,不可能不行的!!! ...

我也有冲动直接买个XMC小板得了,官方调试器专制各种不兼容

刚才改到SWD1后用JLinkV9还是连不上,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明天就去下单!

英飞凌的片子坏应该不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冲动直接买个XMC小板得了,官方调试器专制各种不兼容

刚才改到SWD1后用JLinkV9还是连 ...

这么容易坏就不叫英飞凌了!

网友W:
我现在就是用楼主的小板上的USB转TTL电路直接修改新的XMC1301,楼主集成的这个CP2102超级好用,我已经把旺财板作为修改BMI专用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现在就是用楼主的小板上的USB转TTL电路直接修改新的XMC1301,楼主集成的这个CP2102超级好用,我已经把旺财 ...

用的爽我就爽,兄弟说的:是自己的开发体会来设计,用起来顺手,这句话没有吹牛吧!
觉得值就行!

网友:
非常支持啊,要怎么参与

网友J:
引用 楼主:
VESC用的STM32F4和DRV8302都是很贵的东西,但效果不错,特别是使用ST库里面的高频注入方式的启动贼他妈爽 ...

SPMSM也能用高频注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SPMSM也能用高频注入吗?

我说没用,还是实践派风格,看疗效吧!

楼主:
今天终于收到华强PCB的快递了!
本来还想做一块板的,但因为春节原因,现在都不接单了。

本来是打样10片100块RMB,结果打开一看,日,给了36片,太好了。
这个是4层板的,原来担心做样板有问题,过孔都是用的0.4mm的,走线也相对粗些,用放大镜看了一下,钻孔都在正中,不错!
丝印的还行,只是封闭曲线里都变白油了,不过丝毫没有影响的。

我先焊一片出来,代码什么的就在春节期间搞了,希望能够把高频注入搞定,虽然这个鸟算法比较挑电机,但效果的确诱人啊,得试试。可能还得再修改一下,成功的话,就可以送出一些板子给大家了.

我现在觉得:把电源焊盘放到功率部分是最合理的,虽然商用电调的传统布局好看些,但并不好,是不是画原理图时的思维惯性不自觉地用在了PCB上呢?

网友:
海绵宝宝,可以预约新品咩

网友:
支持楼主出新品,可惜我的实验板还没多少时间搞。

网友X:
引用 楼主:
烧的原因有多种,不见得只有过流才会烧。

BLHELI有堵转保护,但不可靠。

有木有推荐的,大电流的电源好难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有木有推荐的,大电流的电源好难选啊。。

也需要推荐的

楼主:
赶时间画的,只能叫做“仓促版”,不过做验证应该够了。

我的大电源是兆信的60V50A的,花了差不多2400块RMB,这是我能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了。
当然,在公司时用的那种安捷伦的数控电源,5万多是最好的了,一个人搬都搬不动!

今天深圳冷的要死,还要去买几个元件,苦逼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时间画的,只能叫做“仓促版”,不过做验证应该够了。

我的大电源是兆信的60V50A的,花了差不多2400块 ...

我目前用的爱德克斯IT6720 60V/5A 实验够用了
不过最蛋疼的设计是上电后电压电流会闪几下才会显示当前值。。。。于是就看不到上电瞬间的电流消耗

大西北人民表示这个气温已经习惯了,就是上下班不好走

网友Y:
引用 楼主:
赶时间画的,只能叫做“仓促版”,不过做验证应该够了。

我的大电源是兆信的60V50A的,花了差不多2400块 ...

这个功率的电源应该要上3000了吧,x宝上没见这么便宜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早就在我以前的帖子中给出了。
写攻略之类的没有兴趣,你看了以前的攻略能做出像好赢一样的电调吗?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功率的电源应该要上3000了吧,x宝上没见这么便宜的价格

怎么可能,4年前我亲自到华强北买的,兆信的销售处。

网友R:
我21号发JLC的板子也回来了,中午在办公室偷拍的,光线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21号发JLC的板子也回来了,中午在办公室偷拍的,光线不是很好。

好大的板子!

现在天气太冷,昨天深圳都居然下雪籽了,手有点僵,等天气好点后再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如既往地使用XMC1301 QFN24.
便宜啊,兄弟!

一直关注楼主的帖子,真心的佩服,本人也在做FOC控制,希望能和楼主多讨论;
不知道是否有幸能用楼主的板子调试下哈

楼主:
今天深圳天气真他奶奶的潮,心情也被一个淘宝家伙搞的很烦,上来就要买板,我直觉会有问题,觉得是打着买板子的幌子套调试经验,但本着是论坛坛友的想法,给他详细的讲解了一些技术问题,有点受愚弄的感觉!这种人我见过两次,有一个更恶劣,是一个北京的JB,搞什么教育机器人的,付款后,他说想先看资料,结果资料一发过去,立马找理由退货,但是我很爽快的直接退款,我就觉得,搞技术的人还玩这手,真的无话可说,这个你只能玩一次!有本事你就写个比我更牛逼的。

所以,如果有兄弟想买板子,就很抱歉付款前不做技术解答了,不好意思!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深圳天气真他奶奶的潮,心情也被一个淘宝家伙搞的很烦,上来就要买板,我直觉会有问题,觉得是打着买板 ...

买了板子还在啃XMC的飘过
感觉没学点东西都不好意思向海绵宝宝大师请教了~~~

PS:当初STM32就觉得好多高级功能都没用过,这次的XMC1301就不能这么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了板子还在啃XMC的飘过
感觉没学点东西都不好意思向海绵宝宝大师请教了~~~

只是单片机而已,不要太看得神秘,几块钱的事。

网友:
送PCB吗?送的话给我块吧!

网友:
又有新玩意了啊?
上次的红色板我接了个信号发生器模拟PPM信号试了下,效果确实不错,比方波的好太多了。特别是噪音。

网友:
FOC 还在继续吗?我可以把硬件部分帮你全部搞定,你出方案就行

网友(2016-02-12):
我移植过st foc的4.0库,最终经过调试让一台私服电机可靠运转。

网友Z:
请问楼主进度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问楼主进度如何了?

哈哈,这么关心我,谢谢!

高频注入算法进展顺利,现在想把那个讨厌的噪声去掉,过段时间再展示吧!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么关心我,谢谢!

高频注入算法进展顺利,现在想把那个讨厌的噪声去掉,过段时间再展示吧! ...

高频注入法对于凸级效应不太明显的咋办呢,一直没想明白咋解决这个问题,可否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高频注入法对于凸级效应不太明显的咋办呢,一直没想明白咋解决这个问题,可否指点下? ...

不明显不是指没有喔!

话说高频注入还真给力,可以近乎全负载启动,近乎零速运行,比起方波来,真的牛逼多了,加了算法之后,估计搞山寨的要头疼了。
一直看ST的有关高频注入的资料,讲的比较详细,完全可以找猫画虎了,只不过在XMC1301上算的太吃力,所以在骡马还有3天假的春节,哥就休息了一天,重新拿出吃灰N久的入门神器------- MICROCHIP的MCLV开发板,苦逼地使用汇编来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听见外面的鞭炮声,真的非常有感触!----------- 苦逼地编写代码就像做一个个的鞭炮,但是运行代码时就和点鞭炮一样,一瞬间就炸完了,以至于在你被吓到后连神都没有回过来就结束了,我们老家把放的这种鞭炮叫做叫花鞭,也就是乞丐贺喜时为了节省成本用的。

我在猴年的目标是挑战TI 的 INSTA FOC性能,高速不用比了,就是特别要挑战快速可靠启动、全负载启动、极低速运行性能,这样就可以挑战无感FOC航模电调和无感FOC电钻的难度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不明显不是指没有喔!

话说高频注入还真给力,可以近乎全负载启动,近乎零速运行,比起方波来,真 ...

文档上说表贴式的电机属于隐极式,你说这种的也能用高频注入,我就又了了一个心结
TI 的 INSTA MOTION我看它的性能描述,知道该怎么用程序实现。
我纯粹是兴趣爱好,原理搞明白后就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文档上说表贴式的电机属于隐极式,你说这种的也能用高频注入,我就又了了一个心结
TI 的 INST ...

哈哈,原理明白是不够的,我个人觉得只有真正跑起来了才算数!毕竟理论和实践需要努力动手去加以结合,如此方能安心。
我一直都是通过DJI的无感FOC电调来间接了解TI 的INSTA FOC技术的,INSTA MOTION还没接触过。我感觉我用的电机还是有较强的凸极性,就是DJI的无感FOC电调配套的无刷电机,在换用一个不知名的垃圾电机后感觉效果没有DJI的好,正在努力改进中。。。。。。

不知道你老是捂嘴笑是何原因,可能是兄弟现在才玩高频注入,觉得比较的弱吧!
我觉得国内的论文真的没有JB鸟用!看了他们写的东西,保证你做不出来!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哈哈,原理明白是不够的,我个人觉得只有真正跑起来了才算数!毕竟理论和实践需要努力动手去加以结合,如 ...

捂嘴笑是为了不那么严肃,总觉得自己讲话不那么活泼~
很赞成你说的看他们论文很难做出来!我都是琢磨明白原理后自己从头开始搞。
那个TI 的MOTION很厉害,在传感器分辨率够高的时候,多数场合下,这是一种十分好的控制算法,你可以关注下。

网友:
对于完全没有凸极效应的,是不是只有通过磁饱和这种方法来检测转子位置? 还没想明白这种方法该怎么具体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捂嘴笑是为了不那么严肃,总觉得自己讲话不那么活泼~
很赞成你说的看他们论文很难做出来!我都是琢磨明白 ...

Insta foc和motion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不太关心伺服算法,我觉得那个什么FAST观测器很牛逼!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而且Tl也是固化在FLASH里面不公开算法,但就效果而言,真的不错,最近看到Tl官网上都有无感FOC的电钻参考设计了!我得好好把高频注入改进一下,目前来说这是唯一的方法了。希望猴年马月能够成功!

祝大家新的一年事事顺利!

网友AA:
引用 楼主:
Insta foc和motion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不太关心伺服算法,我觉得那个什么FAST观测器很牛逼!不知道是怎么 ...

那个观测器超神了,什么样的电机都能适应!
你说的那个ST的高频注入能给个链接不?
我找我师弟要了个账号在图书馆下点资料明天坐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那个观测器超神了,什么样的电机都能适应!
你说的那个ST的高频注入能给个链接不?
我找我师弟要了个账号 ...

可以百度找到,是什么ST官方培训资料,关于FOC SDK使用的,看这个基本就可以完全了解原理了,但是这个方法噪音有点大,以前论坛有个兄弟,叫tang什么的,做的很好,我现在可以做到接近他的效果,准备提高注入频率让声音小些,最好没有。

网友AB:
PCB厂家也推荐出来,不能都在JLC做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B:
PCB厂家也推荐出来,不能都在JLC做板啊。。。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是把我用过的东西的直接感受表达出来。
无论是JLC还是HQ PCB,都只能说是打个样板验证一下,要做真正的量产PCB,那还是得找专门的板厂才靠谱,不然到时候哭都没人理的!

我一直都是先在华强PCB打样板验证,然后再去找板厂做正式的PCB,那个红色旺财板就是这样搞的,搞技术的就得一步一个脚印的谨慎推进!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可以百度找到,是什么ST官方培训资料,关于FOC SDK使用的,看这个基本就可以完全了解原理了,但是这个方 ...

大神,能不能给个链接,或者把文档上传上来,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大神,能不能给个链接,或者把文档上传上来,分享一下,谢谢!

这样吧,既然大家都比较感兴趣这个,我干脆把我一直参考的资料都拿出来吧,公开的东西,无所谓的!我就是从这些东西开始的,就像学习AN1078一样,鉴于以后技术的敏感性,以后就不再讨论无感FOC的技术话题了!但会给大家展示一些进展,给有兴趣的朋友一些信心!

所谓少则得,多则惑,诚哉斯言!其实答案都在其中,要由有心人去发现、去实践,这样才能得到真知!

我一直认为:搞技术的人不能太过强调所谓的理论,只有那些不懂的人才会过分强调理论(我也是读过书的,没有说理论不重要!!!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是默认的前提),关键是要多多从如何解题的观点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分析、解决问题,而要顺利解题,没有充分的实践是不可能的。一个连QFN芯片都焊不好的人很难想像他能很快速地去尝试新的想法。

跟着别人学一个所谓的复杂技术其实没什么的,但如果能够从公开的资料中吸取有用的成分,能够灵活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中,经过千难万阻做出超过一般人的成果,这个才是一个人智慧的闪光点!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能够好好利用这些资料,已入宝山,不可空手而归啊!

就像一些有本事的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就是能够脱颖而出,赚的钱比别人多些!我很佩服《致富经》里面的那些人,没有背景、有钱的老爹、好的学历背景,却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极大的财富,智者有采焉!

过一段时间后,我会给大家展示在春节期间所取得的比较突破性的进步,直接挑战大疆无感FOC电调的性能!还有就是手持无刷电钻的无感FOC重载驱动!
当别人在推杯换盏、抽烟打麻将的时候,我还在默默地研。。。。。。希望能发!

网友:
过来顶一下海绵宝宝!!

感谢共享的宝贵资料
(当初推荐的AN1078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AD:
期待兄弟的最新成果,兄弟授人以渔的做法让人很感动,每次提供的资料都非常棒!

PS:兄弟已经不玩伺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期待兄弟的最新成果,兄弟授人以渔的做法让人很感动,每次提供的资料都非常棒!

PS:兄弟已经不玩伺服了? ...

嗨!你好!
伺服暂时停了,主要是春节期间看别人放那些旋转烟花时得到了一些启示,于是把以上公知的方法做了一些巧妙的改良,几经反复,居然效果奇佳!只是在NS磁极的判断上还需改进,因为航模电机的电感差异实在是太小了,不太好区分各个脉冲间的差异,偶尔会有轻微可见的反转,但低速运行时的效果超好,ST还是很厚道的。
我现在正在努力改进,但芯片的运算性能有点不够了,本来想换飞思卡尔,但是搞不到,放弃了,准备画个XMC4108的M4的扩展板,估计计算再也不是问题了!努力改进中……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这样吧,既然大家都比较感兴趣这个,我干脆把我一直参考的资料都拿出来吧,公开的东西,无所谓的!我就是 ...

十分感谢!
我也是在武汉读的书,但出生没你好,我也跟你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自学。
我之前主要是偏向于对各种控制算法的理解,但现在工作和这些都无关了,不过还是挺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十分感谢!
我也是在武汉读的书,但出生没你好,我也跟你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自学。
我之前主要是偏向于对 ...

我一直坚持英雄不问出处的看法!
每个人的初始条件不一样,这个没法改变,但是在脱离客观限制后,每个人能够施展其主观努力时才能真正体现他的本性。
希望大家今年个个都是猴犀利!

网友:
英飞凌的片子确实很牛有专门的的数学协处理器来执行CORDIC

楼主:
好牛逼的芯片!
ARM M0核,MOSFET 驱动器,差分放大器,降压电路,全部集成在一个小芯片上!

http://www.active-semi.com/solut ... ons/drones-and-rcs/
看电路是单电阻采样的。
查了一下DIGIKEY,差不多要18块RMB一片,感觉很超值!

有没有兄弟玩过基于此芯片的航模无感FOC电调DEMO?效果如何?启动性能怎样?

英飞凌据说也有M3核的集成MOSFET驱动器的芯片,但据说很贵!

网友:
最近在用F103做FOC算法, SVPWM    4个坐标变换都搞定了     发现  ADC的注入采样出了问题  电流采集的很不准确

网友AE:
楼主 可否放一段做好了的无感FOC效果视频  让我们瞻仰一下下啊?

也见见世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 可否放一段做好了的无感FOC效果视频  让我们瞻仰一下下啊?

也见见世面哈~ ...

论坛帖子,优酷精灵飞行,淘宝链接上的视频还不够?
如果觉得太一般,再等一段时间看我的最新进展视频吧!

还得去买个二手无刷电钻改无感FOC,有推荐的吗?

网友AE:
额,并没有觉得一般~    楼主的波形真是完美啊   AD读取输出的吗?     这也太标准了吧!!!

无刷电钻,没接触过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E:
额,并没有觉得一般~    楼主的波形真是完美啊   AD读取输出的吗?     这也太标准了吧!!!

无刷电钻, ...

双电阻方案,12位ADC高速采样。
现在都改3电阻方案,效果更好些!

绿色电流波形是用电流钳实测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论坛帖子,优酷精灵飞行,淘宝链接上的视频还不够?
如果觉得太一般,再等一段时间看我的最新进展视频吧 ...

无刷电钻二手比较多的牌子是:米沃奇  基本上都是带hall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刷电钻二手比较多的牌子是:米沃奇  基本上都是带hall的方波。

多谢兄弟指点。
方便问一下:淘宝上买二手的米沃奇靠谱吗?有的全新裸机才3,4百块,是真的吗。
兄弟有没有开发过基于高频注入的无感FOC电钻?有没有什么难点提示一下?

XMC1300用的咋样了?我刚刚画了一个XMC4108的M4核芯片扩展板到JLC,今天可以发货,准备用高端的芯片完成一切高性能的开发,算法验证OK后再看能不能移植到低端芯片上。
飞思卡尔的一直搞不到,STM32的固件库不会新建工程,有心理障碍了,就准备英飞凌一棵树上了。。。

网友H:
应该靠谱的吧,但是这个牌子型号比较多,内部工艺差异还是比较大,看版本,找新点的下手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85292  这个是拆机,应该算是比较新款的,不知道有没有二手!
电钻行业不建议进入,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大厂谈过。1,foc成本太高,无感方波足够对付,电钻是靠星形齿轮的,不可能要求很低转速,上来速度都比较高。2,大厂很难合作,他们需要的不是方案,需要的是源代码。即使不要源代码,要linence,也只能是little,没劲。小厂搞搞木有意思的。3,为了追求高功率密度,大扭矩很多电钻会搞外转子电机,呵呵,这个凸极率难搞。暂时就想到这些…………

还在移植,理解中~~新的cpu总有个过程啊,比想象中稍稍复杂些。
高频注入其实对cpu要求也不是太高的啦,st的库有点变态,俺们用103,72m的M3 3年前就跑的欢的很,而且也不是光一个电机的工作任务,复杂的系统工程都轻松。我签名中视频就是用st的103做的。
飞思卡尔我跟你说过了吧,哈哈哈,我们是直接pass了。我们也是准备专心的上英飞凌这个贼船了。xmc410x的东西我们估计也会碰,130x的接口貌似少了点,资源也不多,只能做做光溜溜的电机控制。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09625  这个版本好像2手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靠谱的吧,但是这个牌子型号比较多,内部工艺差异还是比较大,看版本,找新点的下手吧!
http://bbs.my ...

好的!我去看看!
另外,兄弟觉得DRV8301的片子如何?价格大概多少?我想用用,毕竟可以节省很大PCB空间,准备搞个通杀板无感FOC电调,四轴,电钻,低压,高压都一板搞定。
我准备学VESC的电路来搞,不知道兄弟有没有关注过VESC,居然还有用高频注入的无感FOC滑板车,效果真的很好,非常安静,有视频的!

我也觉得进入电钻行业不靠谱!他们是不会让你卡住脖子来轻易赚钱的。
只是经常有英飞凌的兄弟跟我说能不能搞无刷无感方波电钻,我就直接想用无感FOC把方波淘汰掉,工程师嘛,都想通过一个东西表现和证明一下自己,哈。
我相信绝大部分工程师都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们的文化也在骨子里推崇“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但其实也是一种缺陷,会被人利用。
工程师做出来的东西,就好比交的考卷,深怕自己的分数低被人笑傻瓜!现在是无所谓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
另外,兄弟觉得DRV8301的片子如何?价格大概多少?我想用用,毕竟可以节省很大PCB空间 ...

drv8301我们就在用啊,相当不错的,东西有小bug,但是很爽,量大价格在17左右,已经非常有竞争力了!你如果需要我可以商家给你认识。
要达到他们VESC的效果,太easy了,跟你说过了,st的库高频注入算比较一般的一种,高频注入有好多种方法的。哈哈!我们的8301在用的项目上的要求比vsec的复杂的多,要求高很多。

电钻利润还是太少,foc,cpu贵,2个电阻贵,运放贵,即使做了,也只是个噱头,几乎不会有人会用的。高级的有利润点的工具,还是比较合适用高频注入的。当然你可以做到革命这个行业那就gogogo~~

楼主:
引用 网友H:
drv8301我们就在用啊,相当不错的,东西有小bug,但是很爽,量大价格在17左右,已经非常有竞争力了!你如 ...

跟有经验的人打交道就是爽!
兄弟的高度我还无法企及,先慢慢研究先!有空到深圳,一起见个面认识一下,缘分啊!

听你的,那我也准备用下DRV8301,那有什么小BUG呢?如果不方便,可否发我消息告知?你说的商家是深圳的吗?我可以去买些片子,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跟有经验的人打交道就是爽!
兄弟的高度我还无法企及,先慢慢研究先!有空到深圳,一起见个面认识 ...

小bug你肯定碰不到的,只有在非常大的电流下,会偶尔触发,估计他内部电路没设计好,哈哈哈,我短消息给你,折腾了我们好久好久才发现,唉!
找个代理,编个故事,让代理申请,可以申请到25片的样品。自己买,当然茂泽啥的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bug你肯定碰不到的,只有在非常大的电流下,会偶尔触发,估计他内部电路没设计好,哈哈哈,我 ...

感谢!

我还是自己去买,跟代理打交道没意思!刚问了华强北的人,零售12块,是假的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还是自己去买,跟代理打交道没意思!刚问了华强北的人,零售12块,是假的吧! ...

12也忒便宜了吧,假的不可能,能做出这个芯片的公司早就世界500强了!
估计是库存货吧,调试应该可以用用吧!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也忒便宜了吧,假的不可能,能做出这个芯片的公司早就世界500强了!
估计是库存货吧,调试应该可以用用 ...

操,有点担心了!

再问兄弟一下,先前在网络和论坛问了一些人关于DIGIKEY之类的购买事宜,但是看法不太统一,目前看来到云汉去买比较好,你有买过吗?
有没有推荐的购买方式或商家,贵点没关系,关键是正品,也能买得到。
像那个VESC的那种采样电阻就死活搞不到。

我很感兴趣到云汉去买,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如果解决了购买问题 ,那我就有很多选择来设计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电阻方案,12位ADC高速采样。
现在都改3电阻方案,效果更好些!

什么型号的电流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