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3V控制5V开关的电路,实际效果关不了,求解?

楼主(2016-01-08):
如图,想用3.3V控制5V,实际AnaPwr为0V时,NTR2101P输出1.25V。为什么不是0V呢?测NTR2101P的g、s极电压都是5V。
Q122换成8050三极管也是同样的。
参照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5%BC%80%E5%85%B3
楼主电路,加了4.7K电阻也不行。

求教,是器件选择的不合适,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完整电路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是从保险下面别的地方过来的,建议断开保险试试。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电路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是从保险下面别的地方过来的,建议断开保险试试。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

保险丝后面是别的模块,没有供电能力的。

网友:
mos管DS反了?把MOS管反过来焊上去试一下

网友:
把PCB截图上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电路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是从保险下面别的地方过来的,建议断开保险试试。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

拔掉后面的模块(ADC),测得电压是0.007V。

模块本身是用电,要靠这个NTR2101导通供电的。

更迷惑了。

网友:
原理图没问题。可能你的PCB画不对,比如MOS管封装错了,经常有人犯错,希望你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掉后面的模块(ADC),测得电压是0.007V。

模块本身是用电,要靠这个NTR2101导通供电的。

可能是从ADC是输出管脚流进去的电流产生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掉后面的模块(ADC),测得电压是0.007V。

模块本身是用电,要靠这个NTR2101导通供电的。

给输出加个下拉估计就是0了,应该是后面模块有电容存了一点。
或者你还是接着后面的模块,关掉后用镊子把mos输出和地短路一下再测,如果还有电压,恭喜你,可能要颠覆能量守恒定律了,或许能拿个诺贝尔奖 ,还有就是后面电路有led的情况下,有些LED是当做太阳能电池工作的,光照后会有电压。

楼主:
pcb没问题,焊接也没问题,这个在做板前就核对了。

输出加了下拉1K电阻,不接后面adc模块,是0,接了仍有1点多电压。

上电后测得输出是0,我先给模块上的点放掉,测得0.014V,再插上模块,仍是有1点多电压。肯定不是后面模块存的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v控制5V试试,,,,

现在是关的时候,用0V,输出也应该是0V,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没问题,焊接也没问题,这个在做板前就核对了。

输出加了下拉1K电阻,不接后面adc模块,是0,接了仍有1 ...

从ADC模块与控制部分连接处 串进来的吧。

你把这个场效应管的输出单独领出来,只接个电阻负载,再测量是否有电压。

网友:
原理图没问题,就看你PCB制板跟焊接了,,,最好贴图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没问题,焊接也没问题,这个在做板前就核对了。

输出加了下拉1K电阻,不接后面adc模块,是0,接了仍有1 ...

上完整的原理图、PCB、实物连线图,就不信这个邪了,还能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ADC模块后面接什么了?

网友D:
量下R122两端的电压,分析下。。。
解决办法:
控制Q122的单片机引脚设置为开漏输出,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E:
你在保险的地方,跟地之间加个1K的电阻,当做模拟负载,再测试试试。

后级电路中有电容的,数字电路到1点几伏后基本不消耗能量了,所以你的测量结果并不代表MOS管无法关断。

电路图的参数需要调一下,那个33R 不合适。

网友F:
排查点1、Pmos接错没有,正确接法为S到D,S端接5V,D端接负载;2、三级管是否一致导通,建议加下拉基极10K电阻,防止开机瞬间单片机io电平不定

网友:
模块上某个引脚接了高电平,所有连接的引脚都拉低就好了。

网友G:
哥们,你你管子工作状态需要调整,保证三极管在饱和状态,调整参数

网友:
接上负载后,看看关闭前后的电压,如果关闭前后电压不变,那么就是pmos接反了,如果有变化就是gs不够,需要换pmos

网友:
LZ,保险后面接的是什么?你试一下断开后面电路,直接接电阻可以不?是不是有大电容,电容充电造成的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ADC模块与控制部分连接处 串进来的吧。

你把这个场效应管的输出单独领出来,只接个电阻负载,再测量是 ...

这么试了,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完整的原理图、PCB、实物连线图,就不信这个邪了,还能违反能量守恒定律?

ADC模块后面接什么了? ...

就是spi接口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下R122两端的电压,分析下。。。
解决办法:
控制Q122的单片机引脚设置为开漏输出,问题应该就解决了。 ...

r122只有0.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保险的地方,跟地之间加个1K的电阻,当做模拟负载,再测试试试。

后级电路中有电容的,数字电路到1点 ...

10楼的测试说明不是电容存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保险的地方,跟地之间加个1K的电阻,当做模拟负载,再测试试试。

后级电路中有电容的,数字电路到1点 ...

33r应该换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查点1、Pmos接错没有,正确接法为S到D,S端接5V,D端接负载;2、三级管是否一致导通,建议加下拉基极10K ...

1 没有接错,2,第一个三极管没有通,输出4.99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你管子工作状态需要调整,保证三极管在饱和状态,调整参数

关的时候应该是截止状态吧

网友:
三极管换成MOS即可。

网友:
把PCB贴个图上来吧,感觉是你PCB封装画板了,MOS的2脚和3脚画板了,

网友:
那就有问题啊,
这个电路我试过的没有问题,mos管我用的AO3401

楼主:
估计如19楼分析,是ADC数字接口的高电平传回来的。周一试试。

网友:
估计是从SPI接口过来的电压,我以前关了SD卡电源也能工作,发现IO口给供电了。单片机SPI要配置成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楼的测试说明不是电容存电。

抱歉。没看到10楼。

我看到你那句“ADC模块拆掉就变0V了,”我在想会不会是ADC模块倒灌过来的电呢?一般有源滤波会用到一个1.5V。
你说到用PNP管子替换掉了MOS管,结果任然相同,我认为可以排除是管子的问题了。

你的详细电路图没看到,不好乱下结论。纯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如19楼分析,是ADC数字接口的高电平传回来的。周一试试。

就是我在8楼说的意思,通过数字接口流进去的。等你的结果。

网友:
如果保险后面还连着其他东西的,出现这种问题并不奇怪。

楼主:
确实是数据线过来的

网友(2020-08-03):
好!说的好!

网友:
肯定是保险丝后面的模块倒灌进来的电。你模电没供电能力,但是你主控有电啊,那些数据线接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