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的串联电阻烧坏

楼主(2016-01-08):
MAX3232的串联电阻烧坏,如图所示的R215 R211 R216 R212烧坏,或者阻值变大。这端电阻接串口,然后接到电脑的串口处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原因的,帮忙分析下,如果热插拔与电脑连接的串口,有没有可能烧坏这个电阻,或者静电导致

网友A:
在两机未连通前,用交流档测两机电压,然后用直流档测电压,最后用交流电流档测电流,楼主自然知道原因。你的电阻已尽职了。3232未坏实属幸运。

网友:
共地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两机未连通前,用交流档测两机电压,然后用直流档测电压,最后用交流电流档测电流,楼主自然知道原因。你 ...

是那两个ESD的导通电压太低,承受不了RS232电平,导致短路到GND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那两个ESD的导通电压太低,承受不了RS232电平,导致短路到GND的原因吗?

没有见到过输出能力强到能烧坏100欧电阻的RS232芯片。楼主你是不是没有万用表,有的话量一下会死吗?

网友C:
你把那个esd拿到

网友D:
how is the resistor damaged, where is the energy source?

楼主:
共地了  标准串口接口方法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个esd拿到

那两个本身就是用来防止静电、雷击之类的尖峰电压的,应该不至于造成电阻烧坏,但是那个ESD应该放在电阻之前,还是放在电阻之后,是不是应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到过输出能力强到能烧坏100欧电阻的RS232芯片。楼主你是不是没有万用表,有的话量一下会死吗? ...

我的输出端就是连接到电脑串口,万用表当然有,也测量过,正常的TTL的电平,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两机未连通前,用交流档测两机电压,然后用直流档测电压,最后用交流电流档测电流,楼主自然知道原因。你 ...

一般发货到100台左右,会出现1、2起烧坏这个电阻的现象,所以我怀疑是热插拔、雷击、静电之类的造成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w is the resistor damaged, where is the energy source?

我也想知道这个原因,现在还在分析中,不知道热插拔的瞬间电压会不会有可能导致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本身就是用来防止静电、雷击之类的尖峰电压的,应该不至于造成电阻烧坏,但是那个ESD应该放在电阻 ...

TVS放在端口入口,即电阻前面。这样,干扰信号会被TVS干掉大部分能量,就保护了电阻和MAX3232了。

网友E:
机箱如果没接地,就是110V,然后如果你的接地了,so~,而插拔时串口的外壳是后于内部针接触的。

网友E:
另外你的ESD是12V的,而串口是1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箱如果没接地,就是110V,然后如果你的接地了,so~,而插拔时串口的外壳是后于内部针接触的。 ...

如果电脑主机箱没接地,是指主机箱的电源插座那里,只接了220V,没有接大地,然后串口输出的GND就会有问题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的ESD是12V的,而串口是15V的。。。

这个我查了,正常的串口也达不到15V,而且12V也在串口识别范围内。  我测量到的电脑串口的输出和接收端电压最大不超过+-11V

网友F:
你用数字万用表 用交流或直流档测量 电脑和机箱的 2边地线的压差也许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LZ的电路是没问题的。通信端口的快速脉冲正常做实验是过2000V。
如果仅用ESD去扛。扛不住的,电阻抗是正解。

如果电阻阻值变大,说明你的串口线所在的电磁环境很不好。,

建议给出口串磁珠,有条件的话加个磁环。

ESD的耐压要选15V的!

网友:
tvs放电阻前面。。。

网友:
4个LED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
量一下电阻上经过的电流

网友:
没有隔离的坏处

网友G:
电路原理没问题的,ESD的容限太小了,12V属于边界应用,稍微一个波动,你的ESD立即击穿保护,电阻就会承担很大的电流,楼上有人说了选择15V的。
做人做事要留余地,做技术更要留足余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路原理没问题的,ESD的容限太小了,12V属于边界应用,稍微一个波动,你的ESD立即击穿保护,电阻就会承担 ...

的确是这样!LZ把ESD的特性和电路的特性理想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路原理没问题的,ESD的容限太小了,12V属于边界应用,稍微一个波动,你的ESD立即击穿保护,电阻就会承担 ...

顶!楼主的思维做批量产品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数字万用表 用交流或直流档测量 电脑和机箱的 2边地线的压差也许就知道答案了。。。。 ...

地线测试了,基本没有压差,我们两边的机器都考虑接了大地

楼主(2016-08-04):
该模块与电脑相连,在串口板电路未上电的前提下,连接电脑的串口线,串口板的串口芯片,以及电脑主控板都烧坏了,哪位大侠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H:
地线是不是通了?板卡电源没有完全断开吧?

网友I:
这种电阻我一般用2010封装的,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地线是不是通了?板卡电源没有完全断开吧?

地线确实是联通的,但是板卡电源确实没有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阻我一般用2010封装的,没坏过

可否参考下楼上的这个电路图   你们的串口模块是跟跟谁连在一起的?

网友J:
所用电阻功率多大,可以考虑加大电阻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用电阻功率多大,可以考虑加大电阻功率

采用的是0603封装的   关键问题在于这个烧坏的原因   正常通信是不可能存在这么大的电流可能烧坏这个电阻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采用的是0603封装的   关键问题在于这个烧坏的原因   正常通信是不可能存在这么大的电流可能烧坏这个电阻 ...

送你四个字:“加大功率”

网友:
esd器件一般放按键,显示,sd这类地方,通信最好用tvs,功率更大。很多时候产品在公司运转正常,到现场运行一段时间就损毁,设计时候就要留足余量,现场环境要差很多。

网友:
电阻用1W的100R,电阻前面装个1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TVS用15V和24V的。RX和TX两线直接再加个TVS 51V的。我一直是这么干的。
或者直接换个ADI高级的芯片。

网友K(2016-12-17):
引用 网友J:
送你四个字:“加大功率”

多看下,ESD保护电路;  这个100欧姆, 最少要1206, 才会损坏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2017-10-09):
引用 网友K:
多看下,ESD保护电路;  这个100欧姆, 最少要1206, 才会损坏的几率比较小!

另外有坛友指出:“RS232是电荷泵,输出的能量最大就是电容那点货。。。”,那请问是否需要那么大功率封装的电阻呢?因为现在PCB设计比较紧凑,所以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L:
电阻也有耐压的,封装大点,耐压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阻也有耐压的,封装大点,耐压高点。

感觉不是耐压,应该主因是功率,但是按照电荷泵的说法,的确也提供不了那么大的能量来烧毁电阻,所以觉得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