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视频矩阵切换器方案

楼主(2016-01-08):
目前涉及到的一个项目包含视频切换的问题,所以想请教市场上视频矩阵切换器的方案什么?有了解的大侠说一下吧~

网友A:
是CVBS信号么?是的话用视频模拟开关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VBS信号么?是的话用视频模拟开关就搞定了。

是VGA和DVI

网友A:
几进几出的?两种接口都要支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进几出的?两种接口都要支持么?

两个VGA,两个DVI,都是两进一出,需要两个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VGA,两个DVI,都是两进一出,需要两个模块

我接触得比较多的是CVBS的矩阵,像这种两进一出的模块恐怕没有,得要自己设计了。

网友B:
只是二选一吗?还是有可能VGA进DVI出或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二选一吗?还是有可能VGA进DVI出或相反?

只是二选一,不是转换

网友B:
如果只是二选一,比较简单,有专门的切换芯片。
如果需要信号转换,那就复杂很多,需要做VGA、DVI采集然后VGA、DVI输出,一般需要用到FPGA。
两种的价格也是不同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二选一,比较简单,有专门的切换芯片。
如果需要信号转换,那就复杂很多,需要做VGA、DVI采集然后V ...

都有哪些专门的切换芯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二选一,不是转换

那你找一下,有现成芯片的,二选一或者3选一都有,价格也不贵,像VGA切换的芯片十几年前就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有哪些专门的切换芯片呢?

百度都能搜到啊,这种东西已经烂大街了,几十块钱的东西,淘宝上琳琅满目。
好多年没碰过这东西了,不知道现在用的是什么芯片,但肯定很多,而且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都能搜到啊,这种东西已经烂大街了,几十块钱的东西,淘宝上琳琅满目。
好多年没碰过这东西了,不知 ...

好的,我搜了一下

网友(2020-06-18):
我们用过 adn4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