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值一个数,结果不等于那个数,毁我三观

楼主(2016-01-08):
最简单的代码 居然会这样,求解为什么?
编译环境 C51v952

网友A:
一个字节最大255, 1000-3*256=232.

网友B:
下来试了,的确不对,编译器优化过头了,前面加 volatile 或 static 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节最大255, 1000-3*256=232.

我是定义的int  int是两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问题,数据类型的范围,自己算算

我是定义的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来试了,的确不对,编译器优化过头了,前面加 volatile 或 static 就正常了。 ...

不可能我要定义个int变量   long变量  float这些都要加这个关键字吧  这个不科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定义的int  int是两个字节

<<8后数据已经溢出了。。。

网友D:
不可能溢出吧,是2byte,,我用我的项目工程试了得256000,

楼主可以把那个变量定义放在main()之前定义,试试呗,这会不会与编译环境有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溢出吧,是2byte,,我用我的项目工程试了得256000,

楼主可以把那个变量定义放在main()之前定义 ...

256000是0x3E800~

网友D:
是溢出了,我错了,1000左移大概6位就直接溢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溢出了,我错了,1000左移大概6位就直接溢出了

罚你去看C语言基础再看一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我要定义个int变量   long变量  float这些都要加这个关键字吧  这个不科学啊。。。。 ...

关掉优化等级就可以了

网友:
C51乱优化出名,试试1000后加UL。个人建议直接换编译器,用SDCC比这个靠谱多了,虽然也是相对不太靠谱

网友E:
可能是大小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大小编的问题

?? 大小编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优化问题,我猜编译器用移位操作结果直接赋值了(省时间),同时整个程序里这个变量的有用精度只有一个字节,结果就只压栈了一个字节(省空间),这个看下汇编代码应该就清楚编译器到底做了什么。对于这样什么实际操作都没有的局部变量,有些编译器优化可能连申请都不会申请直接无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大小编是什么意思?

javascript:;

网友:
明显是溢出了啊。

网友F:
很正常的优化啊,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正常的优化啊,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就行了 ......

明显不正确撒

网友:
哪里不正确了?!

网友G:
编译器很聪明,它知道aa1赋值后会左移8位,所以赋值时,只赋低8位,高8位它根本不管它。软件仿真时,高8位默认值为0,低8位赋了0xE8(1000=0x3E8)

网友H:
楼主,对你好无语啊。这么低级错误不能怪编译器。程序员自己输入的时候都不按套路走。

网友:
直接计算结果再赋值,以后也没有用到这个变量,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成为一个空程序

网友:
浮点数 是可以出现  给一个变量赋值一个常量结果不等于这个常量的。其他的请按规则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优化问题,我猜编译器用移位操作结果直接赋值了(省时间),同时整个程序里这个变量的有用精度只有一 ...

今天才终于理解你的意思 ,也就是楼下那位仁兄说的,编译器知道我要左移8位,所以直接只赋值1个字节。结果还是一样的,编译器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你定义的是uint,在8位机上最大值应该是2的8次方减1

uint就是unsigned int 同样是2个字节,原因是编译器的优化 但是编译器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对你好无语啊。这么低级错误不能怪编译器。程序员自己输入的时候都不按套路走。 ...

我怎么没按套路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译器很聪明,它知道aa1赋值后会左移8位,所以赋值时,只赋低8位,高8位它根本不管它。软件仿真时,高8位 ...

正解

网友:
最终执行结果是正确的,编译器将过程优化了 ...... 在我看来,你这个没有对寄存器、IO等操作的变量,编译器没都给你优化掉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译器很聪明,它知道aa1赋值后会左移8位,所以赋值时,只赋低8位,高8位它根本不管它。软件仿真时,高8位 ...

  看懂了,谢谢。

网友I:
内置类型也敢用.唉.楼主太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置类型也敢用.唉.楼主太年轻.

内置??难道不能申请变量了?

网友:
编译器够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译器很聪明,它知道aa1赋值后会左移8位,所以赋值时,只赋低8位,高8位它根本不管它。软件仿真时,高8位 ...

      也可以说是过度优化的结果,将优化级别调到最低就一切都正常了,调高优化级别编译器为了完成优化任务就得耍点小聪明当然这也是你逼的。
总之有优化的话不要相信单步仿真的结果,但就这个程序来看最终的执行结果应该是对的。

网友:
编译器里面有一种优化技术叫做

公共子表达式消除
该编译器可识别代码中的公共子表达式,并将结果用于每个实例,不再重复求值。例如,您的代码可能在多个地方使用表达式 a+1。该编译器识别此表达式并仅对其求值一次,然后将结果用于所有后续实例

有时间的话,看一下MDK优化后的反汇编代码

Tips: 在有优化的情况下,不要相信watch窗口的显示值;

网友:
编译器里面有一种优化技术叫做

公共子表达式消除
该编译器可识别代码中的公共子表达式,并将结果用于每个实例,不再重复求值。例如,您的代码可能在多个地方使用表达式 a+1。该编译器识别此表达式并仅对其求值一次,然后将结果用于所有后续实例

有时间的话,看一下MDK优化后的反汇编代码

Tips: 在有优化的情况下,不要相信watch窗口的显示值

网友:
这是编译器优化了吧。你这个变量相当于没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