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的速率控制真是让人无语

楼主(2016-01-08):
这两天研究了一下WIFI的资料, 在802.11.n上 有一个速率表,CS 0~7使用单条空间流,当MCS=7时,速率值最大

问题,当我有一个设备,信号不好,他用的是MCS0的码率, 但是边上有很多设备,信号很好,其它的设备也只能用这种低的MCS0码率进行传数据了

也就是说一个老鼠屎就废了一盆汤,这个是什么机理呀,不会不同的设备可以采用不同的速率?

网友:
11n only
AP限制最低速度
AP限制弱信号

网友:
上次听过一个讲座,好像是这样的,楼主‘老鼠屎就废了一盆汤’的比喻真恰当。

楼主:
如果这样可以想像一下,两个人一起上网,一个人在近,一个在远, 近的人受远的人影响,这不是太没有天理了吗

网友:
所以楼主需要802.11ac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是: 1,匹配不同速率设备难度比较大,没有缓存作存贮转发很难实现。2, 无线设备物理层无法同时兼容不同速率。

网友A:
拿个485来说吧,同一线上,如果最远端的设备只能用上2400,最近端用上115200,你会为这个总线选择哪个波特率?

网友B:
看起来是这样,不过为嘛这个里面有一个设备是MCS 5,而且同样是MCS 0,但是速率却可以不一样。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设定!以前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485来说吧,同一线上,如果最远端的设备只能用上2400,最近端用上115200,你会为这个总线选择哪个波特 ...

这个比喻比较形象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这样,不过为嘛这个里面有一个设备是MCS 5,而且同样是MCS 0,但是速率却可以不一样。 ...

你这个解析的后台是自己的设计软件吗?   帧看的清清楚楚  请教了

网友:
LZ你理解错了。WIFI的不同用户是分时的,没有规定所有用户必须用同一个速率。当一个用户关联到一个AP是,对应网络信号速率等参数就存储了,每次需要和这个用户传输时都会调用这个速率,同时这个速率也会随环境变化进行更新。另外那个图有问题——你在MCS0的时候跑一个54M的速率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解析的后台是自己的设计软件吗?   帧看的清清楚楚  请教了

是Openwrt系统自带的,另外回复楼上,这个54M我真不清楚,是它自己显示的。

网友:
首先针对楼主,一个ap下并不会因为有个低速的sta(电脑)就对所有电脑用低速发送。各个sta有独立的速度。
一颗耗子屎的问题的确存在,各个sta占用信道的概率均等,但低速设备占用后发送同样大小数据需要的时间多得多,因此间接占用了大量信道时间导致整体网速变慢。比如大家都1g,我1M,但每次抢信道大家概率均等。你们抢到占用1ms,我抢到就占1000ms...大家都哭了。
一些ap上新技术可以公平为sta分配时间,一次吃两碗的sta就让它少吃几次...,但sta发数据时就没办法控制了
还有些ap可以调高beacon 的速率,让远端客户收不到,从而保证连接上的客户都有较高速度。以及有些ap可以踢掉速度低于阈值的客户。

针对8楼,看起来这意思,应该802.11g设备连上来了,统一显示为mcs0。

楼主:
14楼的感觉说的有点对,我今天打电话问一下,买WIFI测试设备的技术员,他跟我说,是可以有不同速率,而只是数据头大家可能都是用低速率的而已。有一个数速标识位来表示速率。

我认为前面芯片技术人员说的所有的设备用同一速率是有点不太对的。

网友:
木有的事情呀~

网友:
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