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自带的RTC误差怎么那么大,1天快了10秒

楼主(2016-01-09):
用3.0V的纽扣电池接在了VRTC电源上了.然后主电源是锂电池供电测试发现,1天过去,RTC快了10秒...,弄得每天校正1次......

网友:
这属于晶振问题吧.振得准了,时间自然就准了

网友:
RTC没温补

网友A:
肥羊,那是晶振的偏差,不能怪芯片

网友:
模块没有自动网络校时功能吗?
不过联通卡基本不支持。

网友:
温补晶振算法

网友:
如果没有设置错误就是晶振问题了,晶振误差可以按照1ppm = 10天的秒数计算;
1天10秒就是100ppm的晶体,刚好有这个等级的,也是一般不说精度的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肥羊,那是晶振的偏差,不能怪芯片

模佬,问题是这个晶振是SIM800自带的啊,郁闷,不能调啊.